[問題求助] 15吋Lcd開機電源亮綠燈...無訊號後變橘燈...但無螢幕出現...

楼主(2010-05-19):
單獨先測兩支燈管...有亮..但整個螢幕白屏...這樣代表面板已經掛掉了嗎...

网友:
有沒有注意,剛開機時,燈管有沒有瞬間亮一下(往高壓版去查),還是連亮都沒亮一下(往AD板及T-CON去查)

网友:
也可以檢查綠燈下供應給面板的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