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喇叭..結果..[(喇叭已完修)]

楼主(2010-05-19):
就突然想研究電腦喇叭,雖然我是個門外漢,可是我也想研究看看。
於是到網拍買了一組有問題的電腦喇叭,面交後賣方很阿煞力的說免費送我。

回家測試後發現喇叭沒聲音,拆開喇叭外殼看到基板一顆16V2200UF電容微凸,就手賤
把所有電解電容都換掉,連可變電阻也換掉。

換好後送電測還是沒聲音,一氣之下把TEA 2025 IC拆了直接買顆新的TEA 2025B IC裝上

送電後喇叭有聲音了 正當十分開心時調整了音量,卻發現音量調整後喇叭會變
成一邊很小聲一邊很大聲
我...我投降了,這已經超出我的功力範圍了。

小插曲
再測試過程中傻傻的換了3隻1Ω電阻,後來才先測試新買的1Ω電阻,原來使用電子式三用
電錶 "蜂鳴器檔位"測量1電阻是會導通的。我因該先測量完導通還要再測Ω值才對

該顆喇叭已經修理成功,謝謝各位高手的幫忙。
點我看 喇叭維修好的文章

网友A:
你要先查喇叭單體是否受損..

一般左右大小聲,可以交替測試單體,看喇叭單體是否都正常!!

再來測信號輸入線是否受內傷...

再檢視電路板焊點是否有裂錫或虛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輕易投降哦.. 畢竟你已修到這種程度了,應該離完修不遠了..

加油,記得一句名言 "再試一下"..

你現在應該可以貼圖了,把相關的圖貼出來,或許集思廣議,更容易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
加油!把他給修好歐!
修這個比數學簡單的太多啦!

楼主:
今天暫時休息!!昨天跑了四趟電子街買這顆喇叭的零件,跑來跑去的下場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查喇叭單體是否受損..

一般左右大小聲,可以交替測試單體,看喇叭單體是否都正常!!

再來測信號輸入線是否受內傷...

再檢視電路板焊點是否有裂錫或虛焊.... ...

請問測信號輸入線是否受內傷要怎麼測試 麻煩教學,謝謝。

喇叭本體部分,一開始拆開兩邊的喇叭,用電子式三用電錶各別使用蜂鳴器檔測試都有導通,歐姆檔測量也有歐姆值。兩個喇叭聲音測試都很正常

焊點部分除了電阻焊點沒補焊,其他焊點焊錫吸掉,補上新的焊錫。在可變電阻有一個焊點錫吃不太去

吃不太上去的焊錫點

吃不太上去的焊錫點

网友:
您可用交換測試是否是喇叭本體問題.但我個人覺得是VR問題n_083| .用力給他轉VR幾下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跑了四趟電子街.....不要白跑囉!盡量看能不能夠修好。
星期五我也要去電子街找USB藍芽。

可變電阻,是同時調整兩邊聲道,調整時,兩邊的阻值是否會同時變動呢?這也是方向喔!
吃錫吃不上去,不外乎氧化物太多,清除後再上錫。
測試線材有沒有內傷.....看有沒有短路,或者拉斷。

楼主:
舊的VR上面型號是B103,去材料店買只有B10K,不知道有無相關。

VR調整到一定的位置,兩邊喇叭聲音輸出就平衡了

那個吃不上銲錫的點已經有些反白,我只用去漬油加牙刷刷過,再補錫還是上不去。

線材部分,我是拿光碟機的4P音源線取三條下來測試用,除了音源輸入那條線沒換過(有測試過線材 三點測試沒導通 一條一條各別測試導通正常 代表線材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B103......代表10K歐姆,B型態(忘記代表的線性長怎樣了。)
錫吃不上去,助焊油可以適時加一些上去。記得烙鐵的溫度要夠喔!
那線材可以說是沒問題囉。

楼主:
突然在想該不會買到的可變電阻是籤王(有問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擔心,應該不太可能。
電表量看看,看能不能依照旋鈕的調整,而有不同阻值變化。

网友:
我有一組喇叭調整音量有時會嗶嗶啵啵
有時會變成一邊沒聲音
我是在可變電阻上噴一點點WD40
再轉一轉 轉一轉 轉一轉 轉一轉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在想該不會買到的可變電阻是籤王(有問題的)

基本上那個VR新品不良的機會不大..

從你的相片看來,是VR右上那點虛焊了才會大小聲...

用美工刀括一括重焊就可以了..

网友:
若錫吃不上去,也可以找同迴路鄰近焊點用線接過來。

楼主:
原來還可以找鄰近同迴路焊點來用,謝謝狼大教學。

這顆喇叭問題點很多,等下禮拜網拍的電容寄到,再到音響技術發文詢問。目前這幾天暫時休息,昨天晚上睡覺還夢到狂想該怎麼去處理這顆喇叭的問題,於是失眠到天亮

當然也要謝謝大家的幫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可以找鄰近同迴路焊點來用,謝謝狼大教學。

這顆喇叭問題點很多,等下禮拜網拍的電容寄到,再到音響技術發文詢問。目前這幾天暫時休息,昨天晚上睡覺還夢到狂想該怎麼去處理這顆喇叭的問題,於是失眠到天亮 ...

我大都把旁邊綠漆刮掉再焊上.您可試一下n_076|

网友:
不太吃錫....我肯定你一定是使用20W或30W的烙鐵才會這樣....

楼主:
報告 我是的電烙鐵是GOOT TQ95 + 調光器
調光器一開始調到10最大,等待2~3分鐘後,調光器調整大約7~8,因為我怕溫度太高基板會脫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我是的電烙鐵是GOOT TQ95 + 調光器
調光器一開始調到10最大,等待2~3分鐘後,調光器調整大約7~8,因為我怕溫度太高基板會脫皮

調光器..........
省電~~但有省了你的時間嗎???如果等待它發熱~~~比原本的時間長上5倍的時間~
那還不是一樣耗電....而且~~~~烙鐵溫度夠的話你反應好一點~~~怎摸會把機板脫皮勒??

通常會把銅箔脫下來~~都時長時間高溫在銅薄面上~~~溫度夠高~~~
那是不是就可以一下子就溶錫然後在溫度還沒完全擴散開來的同時移開烙鐵~~
那焊點是不是就會很漂亮..這樣子錫也才能吃到銅面與焊腳...
說真的~~~會空焊~~也是像你這種焊法~~更容易空焊~~
因為你沒有把焊腳加溫到可以把錫吃上去的溫度...
這種情況~~~通常都稱為空包焊~~~~~

PS:我用的60W烙鐵~~~有時候是整天插著電的....

楼主:
原來調光器會導致發熱時間延長,我還以為我的落鐵頭又被我玩壞了
調光器對我來說是一個保護裝置吧
我的想法是擔心烙鐵一直插著會不斷加溫(我的想法因該有錯誤)
曾經把一顆1千多的羅技滑鼠解焊解到脫皮,當時拿60W解一個焊點不到3秒就看到基板脫皮了,從那次開始心裡有個陰影在

网友:
找片廢板
準備好60w烙鐵
溫度夠了以後
開始把它零件瘋狂解焊
相信那片陰影就消失了n_088|

网友:
沒錯支持雷大的說法
找片廢版瘋狂解焊你就知道了啦
在焊上去
玩一下時間停留及如何修飾
那你就大約可以知道了
不要懶惰想說要使用時再用,而是要先練習的,要不然只是讓你的維修再加上陰影而已
因為你會製造出更多故障點
哈哈哈
加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