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覺得現在的主機板會比較容易壞嗎?

楼主(2010-05-19):
我快一個月前買了 一張技嘉GA-H55M-S2H+ i3 cpu
不知道是我衰 還是這張板子太便宜了 板子+CPU大約$3570台幣
在15天內我就換了三張板子
第一張組好後 連開機畫面都沒有  只聽到風扇轉了一下就不動了
原來想說是不是power不夠 就把power supply 從250W換到430W
結果換了還是開不了
那去店裡他們檢查有問題 就给我換了一張 開機就沒問題了
一開始我是用patriot的記憶體 沒有問題
隔幾天看到海盜船記憶體有在促銷 就去換了海盜船的便宜記憶體
沒想到換了之後問題就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過熱的關係 因為現在DDR3記憶體好像都有散射片 不過便宜這款沒有
開機大約20分鐘後就會當機重開  再來就像上一張一樣不能開機了
我又去換了一張 換了金士頓的記憶體 之後就沒什麼問題了
我有一張舊的華碩K7主機板 AMD Athlon 800M
用了十幾年了 到現在都沒有問題 感覺速度就跟小筆電差不多
感覺現在的主機板品質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這麼覺得,早期做的主機板幾乎都本土製造的,那時主機板少說都可用到五到十年左右,現在的主板都是從大陸回銷到台灣的,品質哦?
好一點的三年吧!我只知道一點,就是只有天知道了,對岸的品質,唉....

我上次看到一則新聞,大陸的,某台商在招人,唯一標準就是,只要你是四肢健全的男女均可,

网友:
因為機板單價是越來越低,廠商當然能省就省...........!!!

网友A:
主機板精密度越來越高..............同ㄧ張板子的大小,要塞的零件越來越多,空間有限,一些高功率元件的散熱面積變的越來越小............還有很多原因。

只覺得.......不耐用了!

前幾天買了一張二手良品的945晶片組板子,是雞排店的。
賣家有修過,結果發現,原來修的地方,是南橋供電,MOS的散熱面積很小,不用多久,MOS絕對會壞。
後來又發現,一些貼片電阻......比米粒還小了.....完全看不到阻值,心裡在想,如果電阻壞了該怎麼辦。

网友:
其實我覺得主機板品質和在大陸做沒什麼差別,想想很多知名廠商都是 Made In China 的,CPU 我想也不是原廠所在地生產的..

但為何各家的品質還是會有差別..

以前親人有待過主機板公司,那時賣一片至少賺一片..現在呢?

現在情況不同了,電腦走入家電了,變成了家電產品(或是消費性產品),自然價格上不再有優勢,另一個原因,就是廠商的企業良心了..

另外一個原因,電腦主機板,主導業者為刺激市場,不斷的推陳出新,新產品、新架構的穩定性,是否有BUG,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想想電腦是不是很不環保呢?

這其中涉及許多商業法則、經濟學原理,就不多談了..

引用 网友A:
後來又發現,一些貼片電阻......比米粒還小了.....完全看不到阻值,心裡在想,如果電阻壞了該怎麼辦。

s10274chen 大..

貼片原件,我還是用銲的耶,用個電路板固定架(通常有附放大鏡),烙鐵頭用尖型的,看不清楚的情況可減低哦.. 我還是有老花眼的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還年輕.....真的是本錢,沒老花眼,其實還能夠用烙鐵去焊,只是要花時間練習。
一般的都還能應付自如,但這種可能就需要靠放大鏡和熟練度了!
那些電阻很小一個,我現在最大的疑問是.....如果哪天那麼小的電阻開路了,雖然沒有燒得面目全非,該怎麼辦!
不過應該是杞人憂天吧!

這塊板子的南橋供電,MOS全被動過,銅箔都變色.....照片看不太出來。可見溫度有多高。

楼主:
我絕得比較誇張的是我只是換了便宜一點的記憶卡
就能讓他壞掉  不知道是記憶體太爛還是主機板太敏感

网友:
越新的東西~~最好不要去買~~~~
因為~很容易遇到不良品~~~~~
我前幾天組的那台電腦~~還是DDR2的.....
我本來想幫客戶裝DDR3的板子用DDR3記憶體~~~(現在DDR2跟DDR3的價差~~~差沒多少錢了)
但是~我長期配合的店家跟我說~~~~我還是用那些問題少的板子~~~
因為新的~~~他們遇到的狀況~~好像很多~~~
再還不確定哪張板子反修率不高的同時~~~~
它也不建議我使用DDR3的版本...
除非我想常常跑台中...要不然他是建議我最好還不要使用DDR3的版本..

他們會這樣說~~是因為我以前常常裝剛出來沒多久的主機板
但~~~下場就是~~~1個月~~~內換一張板子....
通常都要換過3張~~才會換到沒有問題的..
這就是追求新產品的下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一般懂得DIY 的年輕人有閒有時間倒是可以大膽去追求新產品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對DIY 並不是很清楚, 只不過是想玩玩線上遊戲而已n_084|
因為不懂所以就會要求最新最快的產品. 如果遇到新產品出槌.
那對小本經營的個體商其實是滿傷的, 而且賺不到什麼錢.
可以的話還是依需求去匹配所要的產品比較好. 客戶聽不下去的話
當然還是得告知客戶可能會發生的種種狀況. 如果還是一意孤行
也要教育客戶需要為自己做的決定負責.

當初也是想說買DDR3 的為老爸朋友裝一台電腦, 結果搞得
一兩個月一直出問題, 直到第三個月更新了BIOS 才解決n_096|

但是多虧那件case我才會找到媽咪這個論壇. 這算是因禍得福嗎? :on_081|
現在我的電腦只要會上網, 可以寫寫程式應付設備機台的需求就夠了:on_122|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次我也有說過,同學幫親戚組的core I3,當時為了考慮後續DDR3逐漸普及,挑了一張支援DDR3的板子,倒還沒有聽同學說有返修,還活得好好的。

追求新的產品,早買早享受,晚買有折扣...............

楼主:
哈哈 也許我買的這板本來就是賣給他死的
畢竟買CPU送主機版 應該就只能送這種質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還年輕.....真的是本錢,沒老花眼,其實還能夠用烙鐵去焊,只是要花時間練習。
一般的都還能應付自如,但這種可能就需要靠放大鏡和熟練度了!
那些電阻很小一個,我現在最大的疑問是.....如果哪天那麼小的電阻開 ...

s10274chen大.您可以的啦..上次ut61e的SMD CHIP換新.我也是拿烙鐵上去.但換了新烙鐵變的笨手笨腳.但電阻沒法用手固定.拿夾子倒是要克服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手也會抖............
換SMD電阻,我是用兩支30W的烙鐵來施工,還算OK。
有時山上工作比較累,背著割草機,割了一整個早上,手都快斷掉了。
拿起烙鐵,整隻手不由自主抖得要命。

网友:
現在使用DDR3 有點早,,因為速度目前還沒普及 2000 還是1333 居多

東西越新 問題越多,,這是真的,因為主機板 板廠 為了賺第一波,,往往新東西賣特別貴

賣一張 賺好幾張,,剛出來X58 一張明明材料才幾千,,賣1萬多,,現在越來越低

問題多多的主機板 為了搶時間 搶利潤, 都是先偷偷賣,,等客戶反應 再慢慢改

.....................  再來 小改,,又換個型號 繼續騙錢.........

但是用起來 真的會比較快非常多嗎?,,應該是感受不到

我還是等到 DDR3 2000 穩定下來 再換主機

网友:
回复 网友E:

現在主機板容易壞有2個原因   一個是板子上面有黑心電容  耐溫85度標是耐溫105度 壽命就差很多   正常電容可以用5-8年   現在差好多喔1年-3年(題外話我昨天才幫朋友更換主機板電容他買2.5年= =   就爆漿8顆)
二是大陸根本沒有品管   你問大陸人說品管是什麼  他跟你說隨便看一看就是品管(郭董的大陸品管員工跟我說的  我用QQ聊天問她  他給我回答的)
你要一萬片它給你一萬一千片  壞了就換 @@這就是質量保證   無法理解阿

网友:
現在的主機板,功能愈來愈多,讓主機板的負核也愈來愈重,
而廠商為了省成本,用料也愈來愈精簡,
導致主機板的使用年限就愈來愈短囉!
再來就是因為功能愈來愈多,變成只要有一個功能故障,
就整個都故障,不像以前,介面都是分開的,
一個壞掉,致少其他的都還可以用!
不過這是驅勢,也沒辨法,只能接受囉!

网友(2010-10-28):
現在的板子都是多功能整合晶片
所以一壞就難搞了
且PCB板也沒以前那麼厚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网友:
我的pentum 133還可以開機,正常跑win98,可是k7,K8,P4的版子壞了好幾塊,連最近C2D P965的版子也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