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凸透境或是凹透鏡

楼主(2010-05-19):
我要奈高溫玻璃或是石英材質的~~~~~~~
大小為長方形~~~
10公分X6公分1個
圓形直徑5公分一個......

不知道誰找的到~~~可以提供我門路嗎??
還是說~~誰可以交我怎麼自己做~~~~
用廢玻璃做~~~~~

楼主:
沒有人對玻璃有專業知識阿......
買了兩支放大鏡來用~~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我只會 割玻璃 黏魚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會 割玻璃 黏魚缸..

我也會.......
不過~~看情況吧~~放大鏡要是能達到我預期的效果~~
那就用放大鏡就好了~~~~那土砲反修台~~~要做改良了~~~
要不然只能拆東西~~要焊回去因熱風槍的出溫不準確..熱範圍又不大~~~很容易把BGA晶片搞掛
打算改用熱輻射來控溫了~~~找了一些材料~~目前就等網拍的東西到手~~~
預計要下星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要用凹凸透鏡來做出紅外線?

割玻璃要有鑽石刀耶!.......該不會連鑽石刀都準備好了?

网友:
LCD的玻璃基板耐溫應該可以到4~500度C
但是其他等級的就要試試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用凹凸透鏡來做出紅外線?

割玻璃要有鑽石刀耶!.......該不會連鑽石刀都準備好了?

我有在幫客戶裝冷氣~~~~想也知道我有那東西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啊!對喔!
沒去想到...............要割冷氣窗的玻璃。.........必備工具。

网友:
書局有賣玻璃的凸面鏡(圓的),但凹面鏡就少見了,不過不知道耐溫多少
長方形的有菲鏡,(單面凸透鏡),早期投影機用的大約20*30cm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切

网友E:
我曾經拿掃瞄器上載玻璃去給玻璃店切割.結果他說可能不能割.說這是高硬度玻璃.問我要不要試.結果一試不能割.表面只有輕微非常輕微的小割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經拿掃瞄器上載玻璃去給玻璃店切割.結果他說可能不能割.說這是高硬度玻璃.問我要不要試.結果一試不能割.表面只有輕微非常輕微的小割傷.

雖然是高硬度的~~~~
但還是可以割阿~~
只要~~下刀的力量要很大就是~~~~
說到玻璃~~~我本來也有好幾10片....
都是當初店面沒租~~清掉了~~~~~

埃~~為了去學冷氣的冷煤正確填充量的技術~~
先前的一大堆寶物都被我清光了~~~要不然~~~~我以前還有自製的投影機~~~很大一台喔....
我記得以前有拍照留戀~~~但照片也不知道放在哪顆硬碟了...可能被我給刪了吧~~
如果沒被我刪了~那就看我哪天運氣好被我挖到寶~~~在PO出來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是高硬度的~~~~
但還是可以割阿~~
只要~~下刀的力量要很大就是~~~~
說到玻璃~~~我本來也有好幾10片....
都是當初店面沒租~~清掉了~~~~~

埃~~為了去學冷氣的冷煤正確填充量的技術~~
先前的一大堆寶物都被我清光 ...

會不會放在上次您硬碟維修實例那顆阿.那就慘了.

网友F:
磨鏡片
在很古早沒有pc的時代.有人用手工磨出天文望遠鏡片
(當時的人,比較有時間及專注力).(玻離塊,瀝青,研磨材料,工具)

現在尚可在製作天文望遠鏡的手冊中找到磨鏡片的方法.
當然鏡片的材料可以買到,但是現代鏡片水準已經很高,
沒有足夠的工具及時間,是無法造出理想的鏡片.

如果比較投影機與手持放大鏡的鏡片,就會發現聚光的精度是不同級的
這是材料及研磨精度的配合,
如果是單鏡片沒有光路設計問題,測試焦距,再湊合一下尚可能可用.

多鏡片的應用鏡頭不是個人可以組合完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磨鏡片
在很古早沒有pc的時代.有人用手工磨出天文望遠鏡片
(當時的人,比較有時間及專注力).(玻離塊,瀝青,研磨材料,工具)

現在尚可在製作天文望遠鏡的手冊中找到磨鏡片的方法.
當然鏡片的材料可以買到,但是現代鏡片 ...

多鏡片~~可以學簡易望眼鏡的設計方式~~~~~~並不是不可能做到~~~~
而是有沒有心~~~想去做~~~~~與自己的工具足不足夠去做這東西~~~~
等我的發熱源工具到手之後~~~~在來計算氧化過的鋁板(亮面)看要用多大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