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表筆組的價錢

楼主(2010-05-19):
偶想要找狼大在量電容時很炫的那種線筆
結果找到這個
猜猜看廠商報價多少錢

网友:
如果是台灣的報價~~~6百多跑不掉吧.....

楼主:
順興大大太強了
左邊660右邊760
都可以買個三用電表了
偶已經準備DIY
打算利用裡面有彈簧的自動原子筆來改
細部還要想一下
最近有種自動原子筆後面是LED燈
LED燈那段拿掉長度剩一半
看來很理想......

网友:
我會知道大約價錢~~~~是因為我在電子材料行有看過...
看到那價格~~~我馬上就放回去了~~~
我記得~~當初是要多買2組一般電表用的表筆..才會看到那一組~~

网友:
真的搞不懂這東西為何會那麼貴...

雷大 diy 完成之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廠商一定會說開模貴呀
要不然就是有認證,可以承受1000V
不過偶問的那間廠商什摸都沒說
就單純報價,真是酷

參考阿水大大分享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74533
偶已經用類似方式做了一組Plug & Play可插拔鱷魚夾
不過鱷魚夾對於小電容還是太粗
所以想做線夾...

网友B:
原本電容錶附的測試線是鱷魚夾式,自己去電子材料店買邏輯測試勾(或是IC測試勾)回來換。
有分大小以及顏色~

楼主:
謝謝狼大
原來那個表筆頭叫做邏輯測試勾或IC測試勾
有空再去逛電子材料行詢價囉

网友:
不過這種東西耐不了電流,所以僅可拿來測試用,避免用來供電。
(有一種圓柱型勾針及長型夾式的就可以承受較大電流)

网友:
小弟前天在台南小東路的電子材料行看到一組  細頭的要價250  買不下手

看到有大大分享實在是幫我省了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是說二樓的那間?
好像有聽說那間賣東西稍貴
偶是到民族路墾億
買IC測試勾的頭
兩支20
自己再接線

网友(2011-07-12):
學了不少,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電容錶附的測試線是鱷魚夾式,自己去電子材料店買邏輯測試勾(或是IC測試勾)回來換。
有分大小以及顏色~ ...

狼大說的是這個測試勾嗎

我把這個測試勾再加上電源供應器的大四Pin端子後
就可以勾電容了n_047|

楼主:
偶的灰色接頭是從報廢的CRT裡拆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