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824-IV3開機有畫面但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0-05-20):
問題:用真的CPU及記憶體有開機畫面,上除錯卡看讀碼會像圖1那27個程序,到27程序就自動斷電,那裡有問題呢?

目前處理a.測水銀電池3.3V OK
       b.移除真CPU及RAM,上CPU 478假負載及假DDR1打阻卡及PT090C除錯卡
        c.除錯卡不跑碼----,-12V,12V,+3.3V,+5V恆亮,IRDY,RST不亮
        d.量CPU假負載,[D1]核心電壓1.42V
                    [D2]時鐘二點都0.41V
                    [D3]復位1.43V
                    [D4]PG 1.42V
        e.測假DDR1測6點時鐘1.26V 主供電2點都2.48V 輔助電壓1.23V 信號電壓3.2V
       f.測假AGP VDDQ 0.74 旁邊二顆MOS電壓 G:3.86V D:3.32V  S:1.49V

网友:
電力有問題,檢測板上電容,power電容

网友:
太帥了~~大大您把除錯卡的碼都抄下來啦~~~~
會斷電...撿查下是否CPU過熱...也有可能...

网友:
看起來有點像技嘉的板子
IBM板子的CPU腳座很牛, CPU 要過熱不容易
不知這一款風扇是不是還很大聲?

楼主:
嗯~所以方向是在CPU附近有東西在搞怪,我明天在試試,今天己經動力用盡了.

网友:
要不要先刷bios看看,不上真u只上假載會斷電嗎?

网友:
IBM的板子,很容易自動上電,通常跑了一下code,就會自己斷電了。

大大您再觸發一次看看,看能不能完成整個開機流程。
這是技嘉代工的板子。

网友:
IBM的板子 之前遇到的情況是
第一次上電 系統會先開機約5秒左右自動斷電
但這表示板子OK 沒問題
第二次在開機 就可以看到IBM logo

如果不關掉AC POWER 之後開機就會一直是
第二次開機的狀態

如果拔掉AC的話 又會回到第一次開機 自動關機
需要再開機一次

楼主:
處理結果:
開機會斷電是過熱,擦乾淨之前的散熱膏後,塗上新的散熱膏,測不會在斷電了,板子上3300uf/6.3v電容有點凸但不太明顯,不過從其它板子拆一顆換過了
----------------------------------------------------------------------------------------------------------
故障問題:
(1)抓不到IDE1,IDE2設備,是不是要從第9區先測南橋電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線換看看,不一定馬上就壞電阻。
而且是一次兩個槽耶!不太可能。

BIOS內的設定有沒有正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運氣還真差~還真的是匯流排壞了~現在開機正常了~這條是我從我的電腦拆光碟機那條來用的~因為很久沒用光碟機了~沒想到拆來用卻是壞的~真是慘念~不過我我也順便測了一下第9區南橋右邊那電阻上面是寫222,結果測起來只有1.08k,我拆下來測結果卻是2.16k這是為什麼呢?其它我都有測都正常唯獨這顆怪怪~我測另一片相同板子也一樣~不過那片也是故障板

楼主:
現在就剩穩定度測試了~因為會自動斷電~我猜是散熱問題~明天在去找一顆好一顆風扇來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電容小小小小凸,就給他先換了,不過會自動斷電盡是水哥講的過熱問題~目前可以工作了,只是我加了散熱座,及一個之前不轉的風扇拿w40加下去會轉了,但可能風扇問題,我在找另一個試試看

网友:
有些板子進入BIOS的時候會去查CPU風扇轉速,
也許也就是跳到BIOS那個Code 時就自動斷電.

還好只是壞排線, 最近我發線有些排線用得是環保材質的
, 在過高的溫度下會出現脆化的狀態, 一碰到整個外皮就脫落

還有零件要直接拆下來量, 否則會受到電路的影響喔.

楼主:
處理過程如下,3.3v水銀電池無電更換一顆-->在換一顆小小小凸的3300uf/6.3電容-->可開機了但抓不到硬碟-->原因二條IDE排線都是壞的,那是最衰的-->換一條好的測OK-->隨便拿一顆很久沒用的硬碟,灌系統-->無奈硬碟是壞的-->換一顆可以灌的成功-->出去買東西回來自動關機了-->開機系統己經灌好了~看一下硬碟裡面有些之前出去玩的照片,拿空白光碟把他燒起來,開啟NERO放光碟進去自動RESET,開機完成在燒一次OK,燒完用ASUS熱機程式跑2個小時都OK,看起來可以用但就感覺有點小毛病,用起來不順,請問大家對這樣算有維修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9區南橋右邊那電阻上面是寫222,結果測起來只有 ...

電阻上面是寫222,阻值應該是2.2K,依據Wish先生的說明,您在板子上測試1.08K小於2.2k,拆下量為2.16K,應該是O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覺好像是power供電不足或記憶體的問題,
建議換過試試看是否會正常

网友:
用起來不順,
試著加記憶體或換掉記憶體

楼主:
修好了~到時候~我在來發一篇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議 安裝XP 採用原始光碟安裝 逐步安裝 我維修好的板子我都這樣測試的
也會開熱機軟體跑24小時@@ 沒問題財交給客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了~等裝好在拿到公司跑熱機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