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版的聲音

楼主(2010-05-20):
向各位大大請教,這種聲音屬於哪一部份的問題?如何修?
我只知道下列資料。
(不知道為何,無法插入多媒體文件,連續短音持續10秒,停0.5秒、連續短音持續10秒,停0.5秒.......循環)
http://www.bamboo.hc.edu.tw/pipermail/e-cu/2004-February/014029.html
主機版:MSI 661FM3-V

网友:
回文數10以上就可以插入圖片了...

您的主機板同型號有兩種版本
PCB 1.0? 的是2M AWARD BIOS
PCB 2.0  的 4M BIOS 沒寫是哪一家的
您附的網頁資料上面,AWARD BIOS連續短響是.....電源有問題
換個電源測試?
BIOS的聲響實在是很難判定....我,耳拙...
我通常是
將記憶體拔下 聽看看沒有插記憶體時的聲音 是否跟目前的一樣 一樣的話就是記憶體沒抓到
拔起重插或是刷一下記憶體插槽 or 換一個插槽

將顯卡拔掉,然後聽聲音 是否相同?  相同的話就重插顯卡或是最糟的情況 顯卡壞掉

這兩個都不是的話,另一個常見的是PS2插座掛點也會叫...這個就要動傢伙了

以上.....可以排除的都先試看看吧,都不是的話,有時候就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网友:
BIOS損壞吧!
有Debug card的話比較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C大好:
主機版另有標記 MS-7103 Ver:1 ,是否是指 BIOS的版本?
前述換電源及記憶體(顯卡 on board)己都試驗過沒問題。
引用:<另一個常見的是PS2插座掛點也會叫...這個就要動傢伙了>
情況如何可以指導我一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angokk 大你好:
引用:<BIOS損壞吧! 有Debug card的話比較清楚>
如是BIOS損壞如何處理? Debug card可以指示問題點嗎?如可就要來投資買一張來測試一下了。

网友:
主機版上面的rev編號指的並非是BIOS型號,有時候同一型號的會有多種不同版本,算是版號吧!!

借個圖.....chi大之前post的
最上面就有告訴你BIOS是AWARD這家寫的,所以查聲音就知道要查哪一家的
GA-8S648FX F9e   前面是主機板型號 F9E是BIOS編號.....
PS2壞掉有嗶聲那個是之前看人家因為這樣有送修過,具體修什麼,我不清楚,沒辦法跟你說,抱歉!!
版上有大大POST過有關PS2排阻或排容損壞的維修,您可以用搜尋的參考看看,這種情況BIOS會不會有
嗶聲我不是很清楚!!

DEBUG卡是顯示BIOS開機時執行階段的代碼,可以參考啦,不過似乎不是很準確
拿來做基本的除錯倒是可以!!

BIOS損壞的話,沒辦法開進系統就只能焊下或取下付費請人代燒了,版上S大有做這個業務!!

网友:
嗯嗯~小新大的服務很快速,今天下單明天早上取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謝指教,我再爬一爬文了解一下,如有進度會向你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