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簡單說明及測試]使用 高壓電路板 + ATX Power 測試掃描器燈管

楼主(2010-05-20):
請注意,由於這個測試電壓很高(600-1500V),所以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關於冷陰極燈管,在網路上資料很多,這就不多說了..

簡單的描述一下冷陰極燈管的優點:

1. 使用壽命長
2. 效率高,熱量低(? 相較於普通燈管)
3. 光的分佈均勻
4. 亮度可調,這和傳統的日光燈管很不同

冷陰極燈管需搭配高壓電路板使用,一般高壓電路板有很多種規格,像如下附圖是接單支冷陰極燈管的,有兩個插座,在左方的紅點是用來接冷陰極燈管的,由於這冷陰極燈管我是從掃描器拆下來的,接頭不符,所以我直接銲上去..

高壓電路板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高壓(約 1500V)給冷陰極燈管,待其導通後,提供 600-800V 的電壓及約 9 mA 的電流,讓冷陰極燈管持續發光..

至於右方紅點處,在接地處我用導線銲了一條線,目的是待會用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來調整 3.3V 電壓,以調整冷陰極燈管的亮度..

附圖1: 高壓電路板

在附圖二所示的是高壓電路板的電源接口,一般有 12、3.3、及 5V,12V 產生高壓之用,3.3 是用來調整亮度之用,而 5V 就是用來 on/off 冷陰極燈管之用,也就是說光有12V 時,若沒 5V On 燈管是不會亮的,若沒有 3.3V,沒多大關係,只是無法調整亮度..

在附圖二,可看出有5 條線,先說明一下,各個產品接線順序、顏色有很大的可能,會有所不同.. 僅以我的例子來說明..

紅線是 12V,再來依序是 2: 接地,3: 3.3V,4: 5V,5: 接地

附圖2: 高壓電路板電源 5 Pin 排線

為了方便接線及說明,我把高壓電路板的線重新接了一下,如附圖三:

兩條地線(2及5),合接成黑線,接到 ATX Power 的黑色接地;左上橙色點處是 3.3V;綠色點處的彎曲黑線是 ATX Power 的 Power On 及接地,這樣才能啟動 ATX Power;黃色點處是 12V;紅色點處則是 5V..

用 ATX Power 的顏色來區分,這樣就比較不容易亂了..

結合整個線路,如附圖四:

由高壓電路板 5 Pin 排線接到 ATX Power 電源接頭(我的是 20 Pin) 的接法,也就是上述的 12V(黃色線)、接地(黑線)、5V(紅色線),在橙點處是 3.3V 先不接..

附圖五:

然後插上 ATX Power 電源,打開 Power 開關,這時,由於 3.3V 未接(也就是 0V),所以整個冷陰極燈管很亮..

附圖六:

接著,關掉 ATX Power 的電源(以策安全),打開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的電源(先調到 0V),接到高壓電路板 5Pin 排線的橙色線,另一端接地要接好..

打開 ATX Power 的電源,慢慢的調大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的電壓(在 3.3V內,以免電壓過高),如附圖七:

附圖八: 你將會發現冷陰極燈管的亮度會隨著改變,當可調式直流電源供應器約在 3.3V 時,燈管會暗掉,0V 時則燈管最亮..

----

LCD 螢幕維修,對我來說是個新的領域,修過的幾台多是 Power 區電容或是晶体的問題,高壓電路板沒修過.. 所以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測試及實驗,若有繆誤,還請大家指正..

THKS..

网友:
好受用的文章....感恩

网友A:
這是冷陰極燈管喔~~
紫外線含量不就很低~~~~
這樣~~我要拿來當曝光機的燈管~~不就不好用了....

网友B:
接著,關掉 ATX Power 的電源(以策安全),打開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的電源(先調到 0V),接到高壓電路板 5Pin 排線的橙色線,另一端接地要接好..

說明的真是詳細, 又學到了測試燈管的方式. 請問"另一端接地要接好"是指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負極和高壓電路板的接地接在一起, 還是另有接法呢?

网友:
 感謝您的實驗及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明的真是詳細, 又學到了測試燈管的方式. 請問"另一端接地要接好"是指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負極和高壓電路板的接地接在一起, 還是另有接法呢?

是的,就是把可調式直流電源供應器的負極接到高壓電路板的負極..

若沒可調式直流電源供應器,也可將 3.3V 接到 ATX  Power 的橘色接點,但缺點是只有 0 及 3.3V(不接或接上),所以無法觀測到燈管亮度的變化.. 只能觀察到最亮及暗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冷陰極燈管喔~~
紫外線含量不就很低~~~~
這樣~~我要拿來當曝光機的燈管~~不就不好用了....

我看過紫外線冷陰極管,有 10、20、30 CM .. 等不同尺寸,用這個來做曝光機應該效果不錯,同時体積小巧..

以下圖片來自今華電子:

楼主:
關於冷陰極燈管,我想一般人可能會有以下問題:

1. 冷陰極燈管的接線,為何要一粗一細(LCD 內的,不是我示範的掃描器的冷陰極燈管)?冷陰極燈管的接線材質和一般線材有何不同?

2. 高壓電路板的電源進口排線,通常有 12V、3.3V、5V.. 等,那麼如何分辨出這些接點?因為每家廠商可能在顏色及腳位上有所不同?這往往造成在使用上的困擾..

3. 高壓電路板,針對不同尺寸的冷陰極燈管,有適用的範圍,那麼一個可用來測 19 吋冷陰極燈管的高壓電路板,可否用來測 17吋或是15吋的冷陰極燈管?反之,一個適用於 15 吋的高壓電路板,可否用來測 17 吋以上的冷陰極燈管?

這些問題對老手不是問題,對新入門者可能就.. 和大家討論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是冷陰極燈管喔~~
紫外線含量不就很低~~~~
這樣~~我要拿來當曝光機的燈管~~不就不好用了....

如果要找曝光機燈管,就可以找驗鈔用黑燈管或是消毒用的透明紫外線燈管(能量較強,效果最好,但對皮膚及眼睛有傷害,較危險),也可以拿來清除EP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找曝光機燈管,就可以找驗鈔用黑燈管或是消毒用的透明紫外線燈管(能量較強,效果最好,但對皮膚及眼睛有傷害,較危險),也可以拿來清除EPROM。 ...

那補蚊燈的燈管好用嗎????
我只知道補文燈的燈館也是紫外線的~~
但不知道有沒有比一般的日光燈來的強~~~~
畢竟~~~它的波長跟真正的紫外線的波長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冷陰極燈管的接線,為何要一粗一細(LCD 內的,不是我示範的掃描器的冷陰極燈管)?冷陰極燈管的接線材質和一般線材有何不同?

2. 高壓電路板的電源進口排線,通常有 12V、3.3V、5V.. 等,那麼如何分辨出這些接點?因為每家廠商可能在顏色及腳位上有所不同?這往往造成在使用上的困擾..

3. 高壓電路板,針對不同尺寸的冷陰極燈管,有適用的範圍,那麼一個可用來測 19 吋冷陰極燈管的高壓電路板,可否用來測 17吋或是15吋的冷陰極燈管?反之,一個適用於 15 吋的高壓電路板,可否用來測 17 吋以上的冷陰極燈管?

個人見解:
1.一條是HV,一條是RETURN,就像正負極一般,HV端因為帶有高壓,所以絕緣體加厚,以承受較高的電壓,導體也較粗,外皮採用比一般電線絕緣性能更好的材料。
2.可以看電容耐壓,來判定VCC輸入電壓範圍,其他線路屬於ON/OFF或是ADJ,可在找出VCC與GND後使用指針式電表或是可調電源搭配電阻測試之。
3.撇開保護不談,19吋高壓板接至較短的燈管,會因點燈電壓較高,燈管電流大,發熱量增多,15吋高壓板去點較長的燈管,會因點燈電壓較低,燈管亮度不足或是無法完全點亮。有保護的話,超出設定電流範圍,高壓板就會關閉輸出,所以若是要求只看燈管會不會亮,可以找市售電腦或車用裝飾冷陰極燈管的升壓器,這類升壓器完全不卡保護,所以即使壽命已屆或是絕緣不佳的燈管,都可以點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補蚊燈的燈管好用嗎????
我只知道補文燈的燈館也是紫外線的~~
但不知道有沒有比一般的日光燈來的強~~~~
畢竟~~~它的波長跟真正的紫外線的波長不一樣~~ ...

其實那是針對昆蟲眼睛只能看到短波長光譜的特性而製作的藍色燈管,真正的紫外線人眼是看不到的。

网友:
通常燈管線粗的是高壓端,細的是低壓端可以將電表串接在低壓端量測燈管電流(由於是高頻請確認電表能量到)

* 但是TV的燈管不能這樣接,那個兩頭都高壓的,工作模式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教 suneku 大:

那麼掃描器內的燈管和 TV 還是LCD 螢幕那個類似?在掃描器內的電路上,我找不到類似調壓電路板的線路..

掃描器的燈管兩條線都一樣粗..

又為何要有 HV/LV,兩端接錯的話.......

再來就是燈管電壓可能高至 1500V,但電流不大(幾個 mA),這種電壓碰到會很 "傷" 嗎?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別想的太難,日光燈管接錯會燒掉嗎?(會接錯嗎;)

掃描器的燈管比較接近LCD螢幕,一樣都是直管,不過我想掃描器的線路可能有簡化

HV(高壓)/LV(低壓)的問題,不如思考一下為什麼不送高壓直流,為什麼要有頻率?  又或電壓的波形到底是如何的?

TV用的燈管又為什麼是兩頭HV?  只有單邊送電燈管會不會亮?  那麼日光燈為什麼要有啟動器(啟動器還分W數勒)?

隨便找的日光燈原理,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慢慢討論的~~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verydayPhysics/lamp

關於高電壓低電流可以參考電擊棒效果,我被電過表皮燒焦痛一下麻一下這樣~  然後整天精神就來了~~  (不過那只是NB用的INVERTER 電壓並不高...orz)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別想的太難,日光燈管接錯會燒掉嗎?(會接錯嗎;)

掃描器的燈管比較接近LCD螢幕,一樣都是直管,不過我想掃描器的線路可能有簡化

HV(高壓)/LV(低壓)的問題,不如思考一下為什麼不送高壓直流,為什麼要有頻率?  又或電壓的波形 ...

我上次發的東元維修實例~~~~他一頭是低壓喔......
你說的2頭都是高壓的~~~~因該屬於U型管~~~~不過我很懷疑~~~他們是如何做保護檢測的....

网友:
有的電視用多燈高壓板會有一條回授線,可用來測燈管電流回授。

楼主:
回复 网友G:

THKS..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verydayPhysics/lamp

以上的網站說明的真不錯..

网友:
話說早期LG的32吋電視面板背光燈管只有兩條線,分別接到兩片板,一片MASTER,一片SLAVE,彼此連接外還個別供應24V,但只有MASTER接受來自AD的ON/OFF與AQDJ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種類型的都屬於高壓回授~

网友I:
如果高壓板上頭沒接燈管(或者兩燈的裝一燈)讓他運作會怎樣?

會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高壓板上頭沒接燈管(或者兩燈的裝一燈)讓他運作會怎樣?

會燒壞??

因為偵測不到正確的回授電流,正常會進入保護關閉高壓電路運作。

网友:
很棒的點燈測試文...感謝^^
曾經被高壓版電過,已經是拔插頭的狀態下不知道碰到什麼被電到嚇一跳
不知道過電之後被電到是什麼感覺阿-.-

网友:
回复 网友J:

很棒的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K:

整隻手麻麻的,還帶一股焦肉味道,然後整個人有升天感,比咖啡因還有效~

网友:
感謝分享又多吸收了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