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HC172 閃一下就滅(退修)

楼主(2010-05-20):
小弟拆開來原本有一科電容長高了,將他換掉之後還是一樣。
以下是我做的測試。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我有把往高壓那邊的線路都斷開了,以下是PIN的電壓
(大電容那邊有150幾V)

----------------------------------------------------------
客人在今天退修了...
我有照aqkzz大大說的把電解電容都換掉了,也是一樣,但是大電容我沒換...是那顆嗎??
最後我把往高壓那邊的線都斷開了也是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我把他拆了,
往高壓那邊的線我都有斷開了~@@!

忘了說那個變壓器我拆下來了~@@!
感謝大大的提醒!!

网友:
早上修一台HannStar 和帖主一樣一閃即滅,輸出端電解電容爆一顆,估計沒爆的也內傷,其實懶的量,既然需要換就全換,這一區六顆全換,省的再來一次,更換完成,通電測試,輸出電源,穩定,試機三小時OK,完工交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大,蕭特基那邊出來的電容阿...容值是怎樣阿...?
我拆下來之後以為都一樣所以沒去注意,發現是2個1000U跟2個470U...

网友:
 昨天的事今天問起竟然想不起來n_154|
人老-----老人????不知道n_164|
不過保守一點做法
容量大,耐壓大的可替代
只是慢一滴滴

网友(2011-03-03):
左邊3顆470U25V,右上最小顆那顆不用換,再來470U10V,最下兩顆為1000U10V,共6顆,要一次換,換掉之後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這是power一次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