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sf2/661fx 開機卡D0~先不要說cpu 座空焊~(確定座子NG了)

楼主(2010-05-20):
這片板子本來到手時也不想動它,因為之前論壇討論結果皆為cpu座空焊居多,可是上帶燈負載測試它沒有空焊耶,燈全亮,注意看板子才發現它已前曾被送修過,可能有重作過cpu座。
好吧,那就先各個電壓量看看,cpu 0.95v、pg 0.95v、reset 0.18v不正常囉,pwm ic是adp3180+adp3418k*3,已為電壓偏低所以全換過未果,(但剛拿到手時曾經有開機過一次成功),再測ddr電壓2.6v、參考電壓1.3v正常。cpu reset有問題先查南橋,測得電壓有1.8v、3.3V,ide及pci 的reset皆有高低電平跳變,應該正常,北橋電壓有1.8v、3.3v、0.8v,AGP旁的電壓也有量到1.5v,bios有刷過囉,還有什麼方向會拉低cpu reset?
io it8705f fxs也有替換過,但不知所拆換的是好是壞....

网友:
可以往回跑CPU的reset,看是直接進北橋,還是有經過電晶體。

曾經開過,CPU的clock看有沒有出來,PWM有沒有PG,是一些方向。

网友:
Vcore電壓是正確的,只是定義不同所以會是0.95v

這片板子空焊的話 PG會是0v

不過也有PG正常但還是空焊的狀況發生,不過我看你的電壓都滿準的。

你又換過IO 我還是建議你從CPU座著手,燈全亮不代表沒有空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了cpu reset到北橋的線路,從cpu座經過一個RN16的排組就進入北橋囉,排阻一邊連接cpu座是0.18v,一邊卻是正常的0.95v(但它是不接往北橋),排組為620應該就是62歐,量測沒問題。cpu的時鐘於假載上量到總線時鐘為0.4v(比對其它正常478板正常時也是這數據) 。但是有找到此電路圖發現它的排阻連接如圖所畫,請為一邊為何就是正常的0.95v呢?但它和北橋reset#發出點是不相通的??

北橋背面RESET#點

北橋背面RESET#點

一邊接往cpu座上的reset,一邊卻是搞不懂接往那,但電壓是正常的0.95v

一邊接往cpu座上的reset,一邊卻是搞不懂接往那,但電壓是正常的0.95v

找到了此板的電路圖,它的排阻連接

找到了此板的電路圖,它的排阻連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ny,其實我很care所換的it8705是否好壞,但已沒有此io 可再換,所以先假設它是好的...XD
tony 大,你有此io嗎?

网友:
電阻是提升電阻。一邊會量到0.18V.......那很正常,因為壓降。
Vccp是0.95V.....偏低了。小弟我也不太確定。要依照北橋的電源定義來確認。
clock確定是有出來的。
http://202.91.227.110/thread-195906-1-1.html
VID是否正確呢?PWM的PG信號有送出來嗎?
找到了!Vccp就是CPU的Vcore。

楼主:
回复 网友C:

s大,剛又量了pwm ic,vid4~0為00100,只有vid2有3.3v,對照表卻實輸入9.75v左右,en為3.1v, pwgood為1.49v。
電壓感覺也是偏低,但我有上真u,量測就有1.3v耶~
找了對岸的相關文章,很多人和我的問題幾乎相同,電壓都是約0.95v,除錯卡也是跑D0,IDRY和reset會交互閃約3次...

网友:
這片板子我手頭上有好多片...都是卡D0...
拿帶燈假負載測...空焊很多...還記得其中一片..用手壓一壓座就好了...
有天心血來潮...在對岸買了CPU座要來換..沒想到拆下原來空焊的座才發現...有幾個地方上面的焊點都不見啦...
不是我太粗魯..而是板子變型造成焊點被拔起...記得W大有說這..這樣子他也沒法修復...所以後來就放棄了

JACKCHEN681大加油~~~如果手頭的板子有多其實可以拆下來看看......是否有我說的情況。

楼主:
嗯~其實此板之前我也送修不下20片,都是cpu座空焊重作,只是這片會想修看看的念頭是因為用帶燈負載測每個燈都正常(圖一),而且又是宏X維修過的板,就先排除空焊問題,但是tony大也有提到帶燈負載全亮也不代表沒空焊.......

网友:
這個問題是出在假負載.......VID錯誤。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915-1-1.html
假負載一般都是支援VRM9,如果遇到像這塊一樣,使用VRM10,便會有誤判的情形存在。
上真U之後,能不能夠正常開機呢?
畢竟上了CPU之後,電壓已經回到1.3V了。再來就換檢查相關信號囉!

小弟我很怕雞同鴨講,不知道您量到的數值,哪些是假負載量到的,還是上CPU之後量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我們上面討論的都是假載上的數據,只有我試著上真u後去量測電感為1.3v。但上真u後除錯卡一樣不跑並且irdy和reset相互閃爍

网友:
jackchen681越來越利害了~~~~直接跑線路耶~~~~~~
我今天才直接判了一台南橋確定故障的~~用帶燈檢查板子的所有介面...
通通都是好的~~~就是不開機~~~經過測量32K無整盪~~~
換一個好的上去也一樣...客戶說~~板子之前是抓不到硬碟~~~
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變成不開機~~~
撤良32K的電壓~~都只有0.3V~~~無跳變也無頻率~~~
確認南僑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會閃爍,可能是不斷想取得與CPU聯繫,或是BIOS,甚且,可能IO。
一堆未知。

不過就大致上看來,CPU供電部分至少可以排除。
記憶體上去之後,能不能跑呢?蠻怕遇到怪異板子,沒有記憶體,不給跑碼。

要麻煩您囉!CPU的reset有沒有跳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啊= = 不過剩不多

精英的板子真的是空焊王,你有折過板嗎? 把板子坳一個角度在開機
南橋也有可能空焊喔...
多試幾個角度,RC-415我就這樣試出來的,最近又收一片南橋空焊...

楼主:
嗯~明天有空我想先再找看看是否有it8705 fxs的io再換一次已確保不是它在作怪拉低了cpu的rst,bios已有和另一張相同的再對換過了(可以很確定bios無誤),記憶體不管有插或沒插除錯卡上的燈號皆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G:

tony大,那我明天再去找一次壞板,如果找不到再賣偶2顆拉^^

楼主:
回复 网友G:

tony大,找不到io了,賣偶賣偶,帳號給我,先匯coco給你,ok???

楼主:
厚...問題終於浮現了,又不用玩了
今天試著壓壓北橋時發現cpu座上的燈會跟著一亮一滅,心想完了,問題點又回到虛焊,而且是假焊.....真的被tony大說中了,今天燈亮不代表明天燈會亮啊.....XD
謝謝s1024chen大熱心幫忙及各位大大的討論,這片板子玩到這了;下次我還是乖乖的送去重作BGA吧!

大力碰一到板子此燈就會一亮一滅,不知還有多少點是假焊....XD

大力碰一到板子此燈就會一亮一滅,不知還有多少點是假焊....XD

网友:
果然,你肯定沒折板子.
自己補焊看看啊,有預熱台之類的工具嗎?
有的話補焊就OK了! 沒有很難補,這張板子幾乎都固定少你照片中這顆燈

楼主:
回复 网友H:

tony大,我是折cpu座的部份,本來有點往下凹,我把它折上pcb板平行了,但這個燈還是會一閃一閃的,真被你說中囉....
我只有風槍和烙鐵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I:

果然是CPU座NG.............

風槍烤一烤,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2010-07-03):
這片主機板加焊, 用不了多久, 就會再空焊 (屢試不爽).
最好且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 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