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2V4A變壓器可用12V10A嗎?

楼主(2010-05-20):
我有一個12V4A變壓器壞了想用的12V它上面寫10A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請問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當然是可用,電流大小是由設備負載去定義的,就像油箱加大,引擎馬力也不會變大阿

网友:
體積不嫌過大的話
變壓器電流大一點 比較不發熱

楼主:
謝謝上面二位大大
如果我用POWER的12V可以嗎?

网友:
其實每個電子產品,都會標示消耗功率...

如是用外部變壓器,除電壓要一致外,再來就是消耗的電流量了..

如產品消耗1.75A,那變壓器一定要大於1.75A...最好大1.5倍比較好!!

那如用3.5A的變壓器會有怎麼的結果?!

因為它不是在滿載工作,因此會比較耐用也不太會發熱.....

网友:
是 OK 可以用,,注意是否DC 還是 AC 順便注意正負極,,不過話說12V 10A 應該很少

网友A:
原來可以找不一樣電流大小的替代
有台mp3播放器變壓器被我用不見了一直找不到相同規格的替用
現在能找尋的範圍廣多了
感謝各位大大
在請教一下
若用電壓高於原本的但電流一樣未有何問題呢
如此例:用15V1A的變壓器可以嗎

网友:
過猶不及,最好別賭運氣。

网友:
尼可以把電壓想像成水壓
變壓器供應穩定的壓力
改成較大的供壓怕元件承受不住
經過各個元件的電流類似於用水量
用水量太兇的元件影響到源頭
也就是變壓器供壓的穩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可以找不一樣電流大小的替代
有台mp3播放器變壓器被我用不見了一直找不到相同規格的替用
現在能找尋的範圍廣多了
感謝各位大大
在請教一下
若用電壓高於原本的但電流一樣未有何問題呢
如此例:用15V1A的變壓器可 ...

現階段的電子產品大部份的零件都已做成臨界電壓了...

例如 : 工作電壓5V,零件耐壓6.3V....

      工作電壓12v,零件耐壓16V....

所以12V用15V會有怎麼的後果,如果不是立即的危險,它也會造成產品的耐用度降低!!

記著 : 電源的電流量越充足,機器工作的穩定度越高....

      電壓就別自做聰明的加大.......會燒零件的!!!!

网友:
可代用.但10a體積會大好多耶.您裝得進機器就可以n_109|

网友:
可以代用,能大當然就ok啦

网友:
感謝各位的解說
賜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