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9-20V通用型筆電高壓板一問

楼主(2010-05-20):
最近用一台朋友的筆電,背光不亮,量了一下電壓19.4v
網拍買了一片9-20V通用型筆電高壓板,接好是可以點亮,約20分鐘後,就不亮了,高壓板的保險已燒斷。

另,高壓板上的變壓器溫度很高,不知是什麼原因
是電壓太高嗎?還是溫度太高?

网友:
大陸的高壓板~~~~買回來~~最好補焊一下~~~
溫度高~~可能設計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這一種高壓板,不知品質如何
實在是很怕筆電的19.4v是不正常的電壓

网友:
可以量電流測試看看,有電源供應器當然會比較方便~

网友:
若是面板燈管存在漏電情形,也會使變壓器異常升溫。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等新買的高壓板回來,燈管和高壓板重新焊過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