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 螢幕彩色直條紋,有救嗎?

楼主(2010-05-20):
acer AL1714 螢幕彩色直條紋,有救嗎?

网友:
清潔兩條軟排看看,一般面板買單機會較大。
不過奇美這種結構的設計,AD壞了也會這樣。

楼主:
開機螢幕彩色直條紋變動,10秒後關機,亮橘燈,是面板不良?還是A/D板不良?

http://www.flickr.com/photos/48525163@N08/4624452716/

网友:
面板買單嚕,這沒得救了

楼主:
感謝狼大指導,(軟排.面板.AD板).先換兩條軟排看看,開機測試.故障畫面一樣!再努力!!

网友:
恭喜完修,可以比較一下兩片AD是否有不同之處(電壓等)

网友:
這故障還真神奇~~~~
因該是AD的主控IC掛了~~~

网友:
應該是ad的入口的貼片電容乾掉了,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大大可以分享一下如何修復的嗎?

网友:
之前有一台al1511 類似的故障畫面,拆開兩條排線清一清就好了。

网友(2010-06-29):
可以分享一下怎麼排除問題的嗎?謝謝

网友(2011-01-21):
貼片短路或AD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