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7300GT花頻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大你們好

我朋友的顯示卡7300GT技嘉的,當時狀況發生開機半小時後會當機!
檢查後看到有一顆電容爆了,有送去技嘉,換電容不檢測

當取回顯示卡後,我朋友裝上使用不到兩天就花頻

小弟我一般看到顯卡花頻,都是認為沒救了
就跟朋友說準備買新的顯卡吧!
這張顯卡我就帶回來研究研究!
搜尋板上的文章,不少狀況都是發生記憶體顆粒空 焊

可是我在猜想說,會不會是技嘉換的電容有錯呢?

因為原本的是綠色電容爆,回來後變成黑色的,這樣不會有影響嗎?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下圖中的黑色電容是否正確? 如果不對的話,我想在找其他人換掉這電容會不就好了呢?

麻煩大家幫幫忙

网友:
這片卡很燙
我有一片相同的問題

网友:
那兩顆應該是同一組的.. 應該是用來提供 VRAM  使用的,可以的話都換掉比較好..

星期六,我帶電容順道幫你看看..

网友A:
你 還可以看到畫 面 你可以用 N 卡專用的 顯卡測試程式 看看 ~測試結果..

這種沒風扇的  散熱  通常都是 GPU 空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回覆
請問 顯卡測試程式 是什麼檔名呢?
小弟我知道的VGA 測試軟體 是燒機測試類型的
麻煩大大提供名稱,我自行找尋看看

网友:
一般會花頻多數是只機板記憶體本身有瑕疵造成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那塊卡目前無解~通病~只能送場維修

网友D:
我有一片相同的顯卡,故障狀況也完全相同。我曾經用熱風槍對GPU用繞圈加熱的方式讓畫面正常,不過只撐了2個月.......又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還可以看到畫 面 你可以用 N 卡專用的 顯卡測試程式 看看 ~測試結果..

這種沒風扇的  散熱  通常都是 GPU 空焊.

十之八九是GPU 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片相同的顯卡,故障狀況也完全相同。我曾經用熱風槍對GPU用繞圈加熱的方式讓畫面正常,不過只撐了2個月.......又花了@@

因為您沒加上散熱風扇,當然撐不久囉....!!

网友:
 這張常出狀況 送修率超高
大部分都是太熱的關係
收到一堆爆電容的(過保) 更換完 散熱膏重塗 再加張風扇上去 會好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