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Epson 掃描器 3490 維修

楼主(2010-05-21):
這台 Epson 3490 掃描器,是在 2006 年 07 月買的,壞掉有一段時間了,由於變壓器(24V)不見了,一直就沒去動它..

以前東西壞了都直接丟了,這台捨不得丟,主要原因是在 GNU/Linux 下很好用.. 安裝很好安裝.. 不像很多掃描器對 GNU/Linux 支援度很差..

故障原因: 插上電後沒任何反應

今天的主角:

先把訊號連結線(橙色點)拿掉,向上提就可拿下上蓋;再拆掉紅點處的兩顆螺絲..

拿掉上蓋的圖型:

接著拿下放掃描文件的玻璃平台,在紅框處,就是今天維修的重點:

這張電路板的近照:

由於變壓器不見了,所以使用可調式直流電源來供應 24V 的電源:

連接好電源後,一上電,可調式直流電源供應器立刻起保護作用(短路),在紅點處可看到短路警示燈亮了;而電壓表(綠色點)電壓馬上由 24V 降為 0V,由此可判斷出掃描器的電源有短路現象,所以必需檢查供電部份..

在用電表量及檢查電路的電源時,發現保險絲未燒斷(紅點右方零件),黃點左方的二極体零件兩端點皆導通,所以將壞掉的二極体換掉.. 綠色點就是換下來的二極体..

接上 USB 的連結線至電腦,重新送入 24V 電源,OK,沒短路了,同時掃描燈管也亮了..

看看作業系統是否認得這個設備,開一終端機,鍵入 lsusb,作業系統可抓到這個周邊了[黃框處],雖然抓到的是 3590(核心的問題),但是是正常的..

网友:
瞬間湧浪電流,把保護二極體毀了。
二極體起保護作用,故打穿,對地短路。
還好沒有在波及後半段電路,不然真的毀很慘。

网友:
厲害   我又看到一位玩LINUX的高手

网友:
看到LINUX就覺得好熟悉,
快十年沒碰了,都差不多忘光了!

网友:
24V????不是吃16V的嗎????
如果是吃24V~~~這也難怪我那台會一下正常一下不正常的了
這掃描器~~跟我拆來改成曝光機的掃描器電路板...根本幾乎一模一樣..
就連內部構造幾乎是同樣的...只有外觀不同....

LINUX~~~現在的系統越來越強大了~~~如果是使用視窗系統也不會難上手...
而且~裡面的視窗模式~~~種類超級多~~~~

网友:
恭喜完修.一下就找到問題點.維修思路好強.LINUX我重來沒摸過n_073|

网友:
恭喜完修 `.... 你那台電源供應器是 自己做的阿 ~~看起來很特別

网友:
這電源供應器是自己做的嗎?
還沒看過掃描器的維修,敘述的滿詳細的

楼主:
各位大大.. 一併回了.. THKS

那台直流電源供應器,也算是自己做的吧?不過在電路板方面,是買套件的.. 不貴, 250 元..

不過這個套件,可能是便宜吧,說明書和零件有一些誤差,實在.... XX

整台加起來約 1000 元,就可以搞定了,對了 是 50V 3A..

倒是在外殼加工花了不少時間..

當初,會想到裝這台,主要是拿來修電解水機之用及做一些邏輯測試..

有台直流電源供應器真的很方便..

----

其實在站上有很多 GNU/Linux 的使用者,只是都潛水了..

GNU/Linux 其實學起來並不是很難,但在學習中,請先自廢武功, 不要用學 MS 的方式來學,也不要拿 MS 來比,這樣比較好上手..

很多人覺得 GNU/Linux 不好上手,我想就是和 MS 比較的結論..

其實我很久沒用 MS 系統了,反而覺得使用 MS 不太習慣..

所以啦,勉強成習慣,習慣成自然..

不過,目前廠商對 GNU/Linux 的支援還不是挺好的,像是燒錄器、邏輯分析儀.. 等在台灣都是 for MS only 的,雖然在國外有這方面的東東,但要搭配硬体,進口真的不方便..

其實真的很希望,大家來試試 GNU/Linux,對了,我是使用 UBUNTU 9.10 的版本..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套件?想起來了,該不會是檢定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想起來了,該不會是檢定的套件?

應該不是哦,檢定用的一般在電子廣場會放在同一區,這個放在不同區的..

网友C:
LINUX我是一直都有在用...很好用啊!!!
應該說是我習慣了...
不過我的習慣也越來越懶...連硬碟都省掉了...直接用live CD...就是Knoppix啦!!!
這兩年更懶了...連CD都覺得麻煩...直接USB大姆哥就給他用下去了...
M$...唉....主流OS,不用不行,不然怎麼打電動啊???

發現一件事,大家菸都抽很兇喔???
常看到照片機板和菸一同入鏡的...就像這第一張,主角旁邊有一包紅豆當配角...

网友:
哈哈~~抽煙抽很兇.......還好我已經被認為絕種動物了
煙.酒.賭.毒.粉味..我都不碰的......

LINUX~~~說真的...我從以前到去年4月為止都是使用RED 7.3板的...
實在是因為~~現在的駭客太強了~~~最後改成C開的頭的9.0板....
目前手邊有一套DEBIAH5.0板.....跟專業版的XP有的比了
裡面的東西~~通通都免費的~~可以玩的東西~~讓你玩不完....
而且這一板~~完整光碟~~一共有5片DVD..當時~~抓了6天...

相容性~~據說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支援的驅動也很多...

好奇~~~電玩為何不支援LINUX勒~~~~~~我只知道伺服器全都支援LINUX...
唯讀客戶端的..都是MS系統的.....要是LINUX能夠支援...我看~~~MS用的人會少很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放在不同區,那下次有機會,再找看看。
台中電子街不知道有沒有。
變壓器不知道要多少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遊戲走的都是directX引擎居多,硬體廠商設計顯卡時,硬體加速演算法,均以directX為主,而directX是微軟提出來的,故市面上可以見到的遊戲,幾乎都是在windows底下跑。

要在linux跑遊戲,除非該遊戲完全不使用directX引擎,或是哪天linux也能跑directX(但想也知道,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不同區,那下次有機會,再找看看。
台中電子街不知道有沒有。
變壓器不知道要多少錢了。

多跑幾家應該不難找到的..

變壓器應該也不難找,使用的是 36-0-36V,3A 的,一個約 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現一件事,大家菸都抽很兇喔???
常看到照片機板和菸一同入鏡的...就像這第一張,主角旁邊有一包紅豆當配角...

嘿嘿,被發現了,新聞局規定菸品不得在電視上廣告,這種方式不知是否違法?也算是游走於法律邊緣吧..

菸商看了‧不知是否會依樣畫葫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遊戲走的都是directX引擎居多,硬體廠商設計顯卡時,硬體加速演算法,均以directX為主,而directX是微軟提出來的,故市面上可以見到的遊戲,幾乎都是在windows底下跑。

要在linux跑遊戲,除非該遊戲完全不使用directX引擎,或是哪天 ...

在 UNIX* 下多是使用 OPENGL,這個東東沒像 directx 那麼 "複雜"..

那麼為什麼廠商不開發這方面的遊戲呢?(其實這句話有待商榷,像著名的 DOOM 就有 GNU/Linux 版本)..

在 GNU/Linux 也是有很多遊戲的,只是大家都習慣了 MS,大家都在 MS 下玩遊戲,有興趣玩 GNU/Linux 下的遊戲,不妨使用 Linux game 來 Google 一下,你會發現到很多,超乎想像.. 而且這些軟体大多是 Free(註一)..

所以,大家常會說在 GNU/Linux 下沒有好玩的 Game,個人覺得較恰當的說法應該是 "在 GNU/Linux 下沒有如在 MS 下的 Game)..

回到剛才說的,為什麼廠商不開發這方面的遊戲呢?這個問題很耐人尋味..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卡在 "開放" 的問題上..

舉個例子來說吧,在 GNU/Linux 上的顯卡效能一直比不上在 MS 系統上,為什麼呢?是 MS 驅動程式寫的好嗎?非也,是廠商寫的好..想想廠商會把自家的機密公開呢?

同理,也說明了為何很多週邊在 GNU/Linux 上使用效果不彰,甚或無法使用?因為開發核心者,沒相關的資料來寫驅動程式..

所以,這不是  GNU/Linux 的錯?問題出在那?我想就很簡單了解了..

----

註一:

英文的 Free 常會讓人誤解,以為是免費(Money 方面)之意.. 其實 Free 的意義在於自由,也就是人有自由的使用軟體、修改軟体、散佈軟体.. 的基本權利..

比如說,GNU/Linux 的各個版本,一般都是可自由下載及使用(不管是商業或非商業使用),但若你不便 Download 光碟,我可燒光碟給你,可以免費或是收費,這是合法的..

甚至,你可由 UBUNTU、Debian、Fedora(Redhat 是商業版,要用買的).. 等版本,重新再整理出自己的版本,拿來賣人,這也是合理的..

相對於 "封閉軟体" 這是無法想像的事..

所以在中文世界里,有些人認為用 "自主軟體" 來代替 Free 比較恰如其意.. 也就是在人與軟體的關係中,人才是主角,軟體是配角.. 所以 GNU 的老大大鬍子相對於 Copyright 創了個名詞 CopyLeft 就是這個原因..

自主有什麼好處呢?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託人寫的程式,不用怕找不到原設計者而不實用.. 也不用怕功能不符合所需,因為你(或找人)可以自由的去修改它..

想想,這種理想是唯利是圖的某些廠商能接受的嗎?所以道理就很 clear 了..

Free 不代表免費,可以收費(雖然說很多好用的軟体都是免費的),但必需遵守某些規定(如果你用了 GNU 的開發軟体開發的話)..

這方面涉及到的相關法律及資料很多,可能是 MS 使用者無法習慣及想像的..

楼主(2010-10-28):
顶贴请教:拆了红点所示螺丝,如何取下玻璃盖板?
引用 网友F:

現在的電腦產品為了省成本, 大多不用螺絲了.. XD

而是用卡榫的方式,, 所以只有用 "撬開" 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