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GZME主機板無法開機

楼主(2010-05-21):
大家好
請問一下手上有一片GA-8I945GZME主機板無法開機,卡在0402代碼
查了手冊是說鍵盤8042控制器複位問題
我試把掉鍵盤或插PS2或USB鍵盤都不行一樣的碼
這是不是屬於io晶片故或是鍵盤排組故障呢?
我頭第一次發生這一種故障

网友:
BIOS重新load設定值看看。
壓一壓北橋、南橋,看能不能繼續跑碼下去。
再不行,變往其他地方檢查囉!
IO是有可能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嘗試清過cmos資料無效,因現在開機無畫面所以要進bios別想囉
壓一壓南北橋一樣沒有反應,所以懷疑io故障,難不成其中的有過電阻之類的

网友:
CPU座也有可能會影響。
看您的散熱器,不是用鎖的,直接用插梢,與intel隨附風扇無異,如果CPU座是BGA式的,空焊的可能性極高。

或者,如果CPU座確定沒問題,可能是其他部分的問題。
用獨顯能開機嗎?記憶體記得要看金手指有無氧化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cpu的座是bga方式的
另外記億體我有用過橡皮叉弄過,把掉開機也不會叫
因該是還沒測試到記億體階段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記憶體沒插上去,也不會叫。等於說,開機流程前面就卡關了。
這時候的code,不知道還是不是0402呢?
壓一壓CPU,跑碼看跑不跑得過。可能是空焊,造成的故障。
遇到這樣的情形,還是只能夠慢慢細查,把問題點的目標找到,就可以著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記憶體不管有沒有插都是0402
另外壓cpu和南北橋一樣跑不過碼一樣卡0402
難不成鍵盤有獨立解碼晶片真的壞囉

現在因該都是做在io晶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PS2鍵盤、滑鼠控制,都由IO掌控。

如果掛IO,是會開機卡住,或是不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一直覺的是io因它一通電就顯示0402
鍵盤燈也都不會亮按也無效
現在不是機板電源觸發也會透過io嗎?但它又能觸發
io會壞局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可能會壞局部.......損壞的情形,真的很難讓人預料。

不接鍵盤,如果還是開機開不起來,這下是打定要換IO。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沒錯我只有插顯示器的線其他都把掉ps/2鍵盤滑鼠和usb鍵盤滑鼠通通都不接
一樣開不了機一樣卡碼0402

目前看來沒法修囉~因沒熱風槍和io晶片

网友:
我也是這塊板,跟你一樣的情形,看cpu做背部似乎有些腳的焊錫很少,我也沒熱風槍,有其他技巧可用嗎

网友(2010-08-01):
我也有一塊一樣的故障,有南部人願意教學嗎...我可奉上咖啡麵包...嘻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大台南的周日找我XD  現場教學 ㄎㄎ
不過 請攜帶故障主機板 我比較專長修液晶影幕臘~)~
再回收那上千台可以練習XD

网友:
回复 网友J:

io 你比對型號 我找看看有無˙費板可拆 有的 住台南帶過來 我拆換xd 請我吃便當+飲料xd

网友:
回复 网友K:

國大 周日很 拼命都沒休息 ~........

网友:
回复 网友L:

775的板子 還是要先看看 CPU座 有沒有空焊 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