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多利用電容器週期

楼主(2010-05-21):
相信很多人現在檢修電路時,第一就是看電容器有沒有爆,那沒有爆呢?就不知了,其實請多利用電容器的週期(印在pvc膠套上),上面都有年月份,年份愈久相對壽命較短了,容量衰減了;不然就是看pvc膠套是否有嚴重變焦黃或脆化

网友:
買到的庫存貨都是沒有日期的電容器.無法辦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稍有規模的廠家,都應該會標上週期,說真的沒有打上週期的,再製重工品成份較大,也建議各位不要買沒打上週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稍有規模的廠家,都應該會標上週期,說真的沒有打上週期的,再製重工品成份較大,也建議各位不要買沒打上週期的

說實在的,真的第一次聽到電容器週期? 也沒看過,這是生產的序號嗎?

類似一些IC上有些特殊編號,看了就資到哪一年月份生產的IC。

可以Show些相片參考嗎? Thanks

网友:
米多力大  有沒有參考阿,詳細希望

很多在高溫工作已久的電容,即使容值量起來正常,也沒有漏電,也不見得能100%正常使用...

有出廠周期+產品使用時間,至少可以作為要不要更換的依據~~

一般電容就算沒有異常,大概過多久後要更換會比較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謂週期 ,就是廠商會把當顆電容器的概略製造年'月'日打印在pvc膠套上,一般不會超過一個月(就是打印的日期到完全做好)

請各位注意一下在pvc膠套上,印有一橫3~6碼的數字加英文字母,也有二橫的

例如: 合美電機 標示為4碼  0418    愛華 標示為 CD11GE
智寶電子  二橫 (上) 03/09 (下) c3

其實各廠商的標示都沒統一,有的會連系列連再一起,如愛華這標示就是了 CD11應是日期代表號GE是系列 ;而智寶的 二橫全是日期 ,它系列和溫度連再一起 SC105'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異常,你說要多久換? 一般估算為 週期加上壽命時數,但這個壽命時數會因消費者使用的不同而有改變,例如PC 有人24小時開機,有人一週1小時,而這個時間那個消費者會去統計  所以一般還是等有異常再去查或概略評估這電容的週期而決定

楼主:
週期的代號解讀,一般是一碼一個代號 ,而年月日的排列順序方式,大概要看一下日期數字代號: 0~9  A-10  B-11  C-12 也有 O-10  N-11 D-12月
有多餘的英文字,大概為 系列'物料廠商代號'製造廠別(有多個廠時)'OEM的 等等很多,這些代號有的廠商會公佈有的不會,
有的廠商週期會隔幾年後換碼(增減碼位),總之想知道正確的週期解讀,打電話問廠商就好了或看規格書

楼主:
解讀
SC105'C  03/09  c3  SC為系列耐溫105度  2009年03月製 C3 這兩碼可能為料號'廠別

CD11GE   GE為系列  C可能為 2003年 D為12月 11為日  , C這碼可能要問廠商了

LZG(M)  B105'C 13B   LZG為系列 M為容量誤差比 耐溫105度  2001年3月  B 可能為料號

3404T  2003年4月04日  T可能為 料號'廠別

105'C  RG(M)  F03  RG為系列 M為容量誤差比 耐溫105度  2000年3月  F 可能為料號

LE 105'C   0418  LE為系列  耐溫105度  2000年4月18日

02  07C  2007年2月  C 可能為料號

网友:
之前看過的資料:
1.日系電容壽命約3000小時,特殊的可以到6000小時
2.台製的頂多3000小時(應該有灌水)
所以每天開機8小時,就是3000/365/3=2.73...
大概是3年不到...

网友:
那...不知道這些商廠在製造這些電容的時候有沒有...做相關的信賴度測試

网友(2010-07-03):
我的24吋LCD MON就是電容爆死它的

网友:
N年前在設計電供應器時
電容器的供應商
會提供一本對照參考書
不同系列的電容耐溫不同
溫度對電容來說是最大的殺手
偏偏電容在充放電之間卻會使溫度升高
(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容最明顯)

回到相關主題
廠商為了節省成本
電容量都會設計夠用就好
壽命也是依照電容的實際使用時的最高溫度
(電路放入烤箱60度烘烤,正常使用並紀錄主動零件.電容.電感的溫度曲線)
來計算可使用壽命

根據當初修家電的經驗
溫度較高的電容一率更新
(已衰減的電容溫升會減少)
避免回修
傷了信譽

网友:
謝謝版主的經驗分享
受教了

网友:
電容爆掉會不會燒掉什麼零件,或者反而不會燒掉零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