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怪問題

楼主(2010-05-21):
有一塊技嘉m51gm-s2G ,插上檢測卡測試一切正常,內建顯示正常,當外接顯示卡時,
檢測卡都會一直顯示C1 00 好幾次後開機,可是螢幕無畫面.確定不是顯示卡故障是主機板問題.
我之前有一塊AMD 939 不是合板也會這樣,檢測都OK也可以跑過,硬碟紅燈都會一直跑代表有在運作,
就是沒有畫面是不是北橋故障?還是I/O控制晶片出問題?

補充:查詢到的方法,請問如用預熱台加溫補焊要調幾度?

板子北橋虛焊了,用風槍吹行嗎?莪不敢吹怕壞了,
     回復:能夠地啊,最佳從 底面吹,從正面吹很簡單搞壞NB地
     回復:想問問樓上地,是補焊就是加熱一 下,還是重新值珠?
     回復:俺是新手,有點不太分明,想問問從底面吹,怎 樣吹呀?
     回復:是加焊,不是重新植珠
從底部加熱,橋上面放一個硬幣,風槍在下面轉動讓加熱均勻,不要定點直吹一個地方
     回復:加 焊有難度,溫度要掌握好,能夠多看看做橋帖子
     回復:從底部加熱,橋上面放 一個硬幣,風槍在下面轉動讓加熱均勻,不要定點直吹一個地方
     回復:有  爐 子 最佳 。
     在  北橋地  四周 麽點 焊膏。
     然後 丟在 爐子上。 。烤 。 烤啊 烤 。     然後  然後  就差不多了。 。
     回復:從底部加熱,橋上面放一個硬幣,風槍在下面轉動讓加熱均勻,不要定點直吹一個地方
     回復:能夠吹,但是溫度要掌握好。要不很簡單把橋搞壞!
     回復:亻爾地扳子是有鉛地還是無鉛地   有鉛直接加熱就好  加熱一段時間往北橋底下加點  助焊膏  再加熱  直到亻爾用鑷子輕輕動一下 北橋能動就OK
     回復:為什麼要加一個硬幣
散熱嗎?
     回復:假硬幣地目地是增加橋地重力
     回復:版主是否能告知俺等新手“做橋”地貼子在哪一頁中?

网友:
當外接顯示卡時,
檢測卡都會一直顯示C1 00 好幾次後開機,可是螢幕無畫面...
通常是 北橋 空焊~
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焊?那如果不拆起晶片,用熱風槍加溫有機會讓空焊部分融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