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吸錫槍吸不起來

楼主(2010-05-21):
我要換主機板的電容..

用一隻白光
DS01P 的吸錫槍

怎麼吸都吸不起來
該怎麼辦..

我也有買吸錫線

也弄不出來

如果吸錫槍吸不起來用牙籤也可以嗎...

楼主:
另外,我買HAKKO 936D
原廠附的烙鐵頭是不是不好用
那我要再買什麼樣的烙鐵頭...

因為第一次用936D

网友:
主機附的烙鐵是907型?一般DIP零件的腳距是2.54mm的倍數,900M-T-2.4D 這種扁平(一字)頭型最通用,較大型的連接器則是5.0mm或5.08mm,可以考慮用900M-T-3.2D,更大的焊接物則用900M-T-4C。

解焊成功的關鍵還是在 "技巧",熟能生巧,有意練功,無意成功,持之以恆必能在有意無意之間練就 "神功",就這樣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電容請愛用 60W 的烙鐵
拿捏好時間一吸就起來了.
不要太久喔~ 銅箔會掉喔. 多練幾次就會抓到"眉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換主機板的電容..

用一隻白光
DS01P 的吸錫槍

怎麼吸都吸不起來
該怎麼辦..

我也有買吸錫線

也弄不出來

如果吸錫槍吸不起來用牙籤也可以嗎... ...

問題在於:

1. 電容所在的位置
2. 恒溫烙鐵的溫度
3. 吸鍚槍使用

其實拆這種主機板上的電源電容,都是兩端點元件,把恒溫烙鐵調到約 380-400,在電容兩接點上些錫,在上鍚時,就會發現是否遇到 "鐵板",若有此現象,加熱久一些..

然後把主機板直立起來或是底部架空,烙鐵頭一起接觸電容兩端點,另一手在另一邊握住電容,輕輕的左搖呀搖,容易搖晃時,一拉電容器就取下來了..

我的經驗是,吸鍚槍不是萬能的,拆單層或雙層電路很容易,但碰到主機板上的電容時,吸鍚槍不是挺好用的,站上很多大大都不是在拆主機板電容時用鍚槍拆電容..

拿來在主機板上清孔有時還不錯用.. 也是要看位置..

楼主:
今天再繼續試
結果還是吸不起來

會是因為 hakko 936
附的烙鐵是平頭式的
才吸不起來嗎???

那我有需要買個尖頭的烙鐵嗎...

网友B:
其實也不一定堅持要吸起來,同時加熱兩焊點,等待錫熔後順勢將新電容插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也不一定堅持要吸起來,同時加熱兩焊點,等待錫熔後順勢將新電容插入就可以。

港都狼仔大大
你這個方法真的很不錯
不過困難點就是怎麼兩個孔怎麼同時加熱

网友:
圓錐型烙鐵頭要使用側邊的面,刀型烙鐵頭可使用期刀型平面,比較好作業

网友C:
我都是分別先上一點錫 然後2焊點一起加熱

60W我嫌太慢接觸點太小

沒有人像我一樣用100W 的木柄烙鐵換電容嗎?

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接觸面積大

但是要注意融錫時間不能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分別先上一點錫 然後2焊點一起加熱
60W我嫌太慢接觸點太小
沒有人像我一樣用100W 的木柄烙鐵換電容嗎?
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接觸面積大
但是要注意融錫時間不能太久 ...

呵呵!我也是用100瓦的烙鐵,用平頭在預先上錫的電容兩隻腳上同時加熱,幾秒鐘就可以用吸錫槍除錫,,時間要控制好,兩手配合速度要恰到好處,除錫的孔洞會很乾淨,這要充分練習,熟能生巧啦!

右手用烙鐵,左手是焊錫絲和吸錫槍,右手烙鐵加熱,左手上錫後,轉用吸錫槍除錫快又準!
參考

网友:
我也推一下60瓦的烙鐵,用來拆電腦的主機板或是電源的電容就很好用了,只要控制好時間,銅箔是不會掉的,而且比較快,你可以先加一點錫,再拆電容,有時根本不用拆,烙鐵一放上去,三秒鍾電容就自己掉下來了,接下來才用吸錫槍去把焊點吸起來就容易了,吸錫槍建議買美國愛迪生型號DS-017,這個廠牌吸力強好用又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