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修主機板~~居然都碰壁...

楼主(2010-05-21):
最近遇到的~~~不是南北橋空焊~~~就是掛點的~~~~~
光這兩天~~~~
昨天就遇到南僑掛的~~~NF2的...
今天玩了一整天的775板子~~~他上面貼...開機之後卡BIOS畫面...
但~~~我送電測試~~他給我12V短路保護....
好~~~沒關西~~~我查~~~~查~~~查~~~~~~奇怪~~~這短路怎摸全範圍的...
先斷掉電感好了...4顆全拆~~~種於找到一顆MOSFET掛點的...恩~~~
信心十足~~~~~換了它~~~打東西在全部焊回去....惡夢開始...
送電~~~還市給我12V短路保護....天阿~~~怎摸會這樣....
再次把4顆電感移除....不會吧~~~~MOSFET那邊的線路沒短路阿...
怎麼會12V短路保護???這時...好玩了.....電感的另一端...居然短路...
也就是送電到CPU電源的位置~~~通通短路...我把貼片電容~~~~率波電容...通通拆光...
還是短路~~~~~
抓狂了~~~把迴路IC也全拆了~~~~還是短路....上面已經沒有零件對地了....
除了CPU座..不要跟我說~~~這座..裡面有驖削...但我怎麼清都沒有阿...
短路依然存在...這證明....主機板內層...因該可能被燒到短路了...
要是真的如此...那這塊板子也沒用了~~~~浪費我一天的時間...
早知道先來把壓縮機先整理起來~~~~~也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网友:
最近也是狂咬到軟中帶硬的柿子,修好一故障後另一故障又爆發
主機板有越來越難修的趨向~

网友:
硬柿子久久吃一次也不錯阿.練牙床一下.

网友:
趕快叫老婆買些香來拜拜,不然我怕會輪到我碰上這樣的事.........

楼主:
我被耍了~~~~~~~剛剛才發現~~~原來~~~~它裡面有2塊一樣的板子~~~
然後~~~故障描述的問題貼紙~~~~~是貼錯的~~~~我被裝笑耶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唉阿~~跟客戶加收檢測費.說他誤導您的維修方向n_136| .他會給你的話.我改姓吳n_136|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這在一般電腦公司好像偶爾都會發生耶
連在大廠的檢修部門也有發生同型電腦故障原因貼錯的狀況
比如, A電腦是修復的 B電腦是退修的. 結果把B電腦的修復結果貼到A電腦
然後B電腦上面的貼紙是修復完成

A客戶拿到B電腦 (爆氣n_102| , 上01論壇說廠商實在沒良心)
B客戶拿到A電腦 (爽翻n_111| , 上01 論壇說廠商 究甘心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阿~~跟客戶加收檢測費.說他誤導您的維修方向n_136| .他會給你的話.我改姓吳n_136|

它是這論壇的網友~~~~等等他看到這篇~~~就說好~~給我檢測費~~~
等等真的叫你去改姓....還是你真的性吳....所以也不用改了.....

网友:
 一下就被說中.我不是蔡x芳.大說太快會很慘,他就改過姓婊x芳n_0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在一般電腦公司好像偶爾都會發生耶
連在大廠的檢修部門也有發生同型電腦故障原因貼錯的狀況
比如, A電腦是修復的 B電腦是退修的. 結果把B電腦的修復結果貼到A電腦
然後B電腦上面的貼紙是修復完成

A客戶 ...

01真的是大家出氣的地方耶....抱怨文超多...

网友D:
有一定的機率,CPU供電故障,絕對連帶北橋都短路了,所以不管怎麼查,絕對是短路。

其實查下去很簡單,只要CPU供電哪幾隻大電感拆了,就知道是什麼樣的故障,也可以馬上決定要修還是不修。

北橋要與CPU做溝通,勢必邏輯準位一定要與CPU一樣,所以北橋會吃CPU供電。

南橋應該不會是gf2吧!是nf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定的機率,CPU供電故障,絕對連帶北橋都短路了,所以不管怎麼查,絕對是短路。

其實查下去很簡單,只要CPU供電哪幾隻大電感拆了,就知道是什麼樣的故障,也可以馬上決定要修還是不修。

北橋要與CPU做溝通,勢必邏輯準位一定要 ...

就是沒電路圖阿~~~~而且我也有抓到北橋去~~~~~就是沒發現短路的地方...
不過有發現其中一條線在一顆小貼片上也有短路現象~~~~把它解焊~~~還是一樣短路..

另外~~~NF2跟GF2你也能分辨阿.....打太快都忘了自己打錯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只要是intel的晶片組,幾乎都可以從intel官網找到datasheet。
就可以知道囉!

小貼片,是貼片電感嗎?記得那好像是另外一路供電。
CPU供電,直接拉到北橋去,可能是直接走板內的電源層,所以外面應該會看不到。

GF和NF很好分辨,GF是圖形引擎,NF是晶片組產品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intel的晶片組,幾乎都可以從intel官網找到datasheet。
就可以知道囉!

小貼片,是貼片電感嗎?記得那好像是另外一路供電。
CPU供電,直接拉到北橋去,可能是直接走板內的電源層,所以外面應該會看不到。

GF和NF很好分辨,GF ...

剛剛把北橋的散熱片取下~~~~~測量貼片~~~~~果真~~~~北橋也掛了~~~~暈了~~~

网友F:
這一類的問題,我也跟順興大一樣遇過,我把整片都拆了!
還是短路,我還接電源供應器下去想用燒的,後來確定是北橋短路
後來我學乖了 Vcore短路的話,就先量北橋的電容這樣在判斷就輕鬆多了!
還有北橋小短路會拖低供電的電壓,還是可以開機不過北橋會嚴重發燙開機卡BIOS
或小跑一下就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一類的問題,我也跟順興大一樣遇過,我把整片都拆了!
還是短路,我還接電源供應器下去想用燒的,後來確定是北橋短路
後來我學乖了 Vcore短路的話,就先量北橋的電容這樣在判斷就輕鬆多了!
還有北橋小短路會拖低供電的電壓,還是 ...

卡BIOS.....難道....它上面的貼紙~~真的是這樣????
可是我發現另一片卡BIOS的原因是........它的電池沒電拉......
給它開機進XP...根本都沒故障狀況.....換一顆電池之後~~~
就正常了......

PS~~~剛剛把2塊主機板~~當成鹹酥鷄放在小錫爐油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定的機率,CPU供電故障,絕對連帶北橋都短路了,所以不管怎麼查,絕對是短路。

其實查下去很簡單,只要CPU供電哪幾隻大電感拆了,就知道是什麼樣的故障,也可以馬上決定要修還是不修。

北橋要與CPU做溝通,勢必邏輯準位一定要 ...

對呀~~~
我就遇到一片,GA-8IPE1000-G,
全板1000uf以上電容,只有1顆沒爆,電容換完初測後上電,
居然會不定時斷電,有時3秒、5秒,最常近20分鐘才斷....
天呀!! 放了2天,再修,把常壞的那幾樣零件都換掉,再試!!!
一開便馬上斷電,查有顆上管短路,6顆MOS一起換掉;上電,
3小時後,居然沒斷電!!! 下假負載上cpu及除錯卡, 居然不跑碼.....
奇怪,"假負載上的各項電壓均正常呀!!! 且帶燈測試器也全亮燈呀!!!"
又過了2天,把cpu那3顆IC(PWM*1+Drive*2)再換一次,
哈哈~~~ 跑碼了,卡C1, 上ram及agp卡,過26~~75~~,反覆開關機均OK!
換工作台準備安裝xp測試全板功能,換上
P4-2.4/533/512,256M/DDR400*4,6200/128MAGP,
上電,疑~~~,不跑碼....  "南橋高溫",  斷電後趕緊量測...
死了!!!  南、北橋MOS管S對地居然呈現"超"低阻值,
上帶燈測試器, 有一半燈號已呈現"微"亮!!!
所以,我猜,"CPU供電故障",北橋陣亡是有一定的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