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膠軟管」要去那裡才買得到??

楼主(2010-05-21):
一種是很軟的矽膠軟管
另一種硬一點,應該是鐵氟龍管

要去哪兒買?謝謝!

网友:
沒照片~~~也不知道你在說哪一種軟管~~~
也不知道你要用在哪各地方的....

楼主:
一般乳白色的。是自動咖啡機用的。
有壓力的地方用硬管。
沒壓力的地方用軟管。

size則是常見的,在熱水瓶中也有用到軟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乳白色的。是自動咖啡機用的。
有壓力的地方用硬管。
沒壓力的地方用軟管。

size則是常見的,在熱水瓶中也有用到軟管。

五金材料行有再賣~~不過超貴的~~~
飲水機的專賣店~~因該有~~~
但也不太可能賣給一般客戶....
能想到的地方~~~因該只有專門再賣塑膠桶與水管的專賣店了...
但我沒去問過他們有沒有再賣...有的話因該也是一整捲....
如果要熱水器的那開關~~~現在的家庭五金大賣場有的有再賣~~~~

网友:
住台北的話, 光華商場今華電子二樓有看過, 應該是你要找的那種!

网友:
化工儀器行也有賣特殊管子

网友:
化工儀器材料行

网友A:
找專賣膠業的行號 ,例如台北後站有幾家

网友:
矽膠軟管可以去藥局找找看
因為電動擠乳器用的就是矽膠軟管
好像有單賣管子
但是價格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竹有兩三家專賣半導體廠在用的矽膠管.
您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專賣膠業的行號 ,例如台北後站有幾家

太原路

网友:
化工儀器材料行 或是 水族館 <-----搞不好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