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N6200TD128M破圖當機修復實例

楼主(2010-05-21):
先說好,不小心修好的。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親戚說XP開機後一進入桌面中間就出現一個方塊黑黑的,然後隨後就當機,畫面都不動,但是感覺系統還是有運作。
拿回來測試一開始如親戚所說,但是那時候因為想說新手不可能修好,而且看大大們文章後比較像是GPU虛焊造成,要用熱風槍才能補焊,因為沒熱風槍所以一開始就打算放棄所以沒拍照
,沒拍破圖當機照。
過了兩天突然心血來潮就想說前陣子剛買一台電容表600元的,想說把卡上的電容全部拆下來檢查,結果全部都算正常(白拆了),就又洩氣了,然後又丟了一天不管它,一天後突然又心血
來潮想說至少確定電容沒壞也爽,看一看文章突然靈感出現,在液晶高壓板文章中領悟的,大大說很多電路都是一對的,意思就是可以交叉測量,因為大部分不會兩組一起壞掉。
哈哈,我就看一看電路大零件沒幾個就用199元的數位電表量每個晶體,被我發現其中一對編號MW8825E004A的晶體其中一顆量到的腳開路,另一顆卻有阻抗657左右。因為不懂晶體的資料怎樣看,所以就想說去買一顆一樣的來換,換好以後還真的XP開機就正常了。(還沒操不知道是真的正常,但是開機上網都正常)
感言,感謝大大們的文章提點。
心得,那個壞掉的晶體我在焊起來的時候其中那隻開路的腳就輕輕一碰就連封裝都斷裂,所以開路很明確,另一邊則是因為技術太爛硬扳扳斷...=_=||

圖片還不會貼因為看不懂啥麻網址是啥麻。下次會了再補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確目前3C的電子產品都會有至少一對相同的電路.
尤其目前現在的電子產品一定會加裝保護線路.
依照 PCR 的維修順序的確可以完修很多東西

恭喜你完修喔~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你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說好,不小心修好的。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親戚說XP開機後一進入桌面中間就出現一個方塊黑黑的,然後隨後就當機,畫面都不動,但是感覺系統還是有運作。
拿回來測試一開始如親戚所說,但是那時候因為想說新手不可能修好,而且看大 ...

回覆10篇就可以直接上傳圖片了~~~~
但請記得把板規看清楚~~~以免被板主糾正

网友:
我想絕無碰巧修好的事,至少也將所有電容請下來喝茶了,還比對阻值~~

只能說修的好n_116|

网友:
不錯唷~改天把之前壞掉的顯卡來修看看好了:)

网友:
大大的精神讓人敬佩,感謝心得分享!!

网友:
fox888 客氣了..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修這片卡,至少要會:

1. 拆電容
2. 如何量電容
3. 拆晶体
4. 如何量 MOS 好壞
5. 把零件銲回去
6. 對顯卡構造要有認識..

所以,這些經驗,都是要累積及練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應該是有基礎的大大.會判別晶體好壞.讚啦~~~

网友:
恭喜修好了
也感恩分享

网友:
恭喜恭喜.....哈

网友:
如大大所言
大家的維修方式都不盡相同
但是只要修好就是代表你~~~~~~~~~~高阿n_034|

网友:
修東西很花時間尤其要有耐性,真的不是靠運氣唷~

网友(2011-01-24):
不錯!不錯!正好有要換mos,趕緊來修看看

网友(2011-07-04):
共勉之~~~~
常常覺得自己僥倖修好板子或是顯示卡
其實也是做了很多功課~在外行人眼中常常會覺得沒啥
就解焊在換上新的或代替品就好了= =||
換代替品也要會看是否能代用,東西壞了也要會測試才知道壞哪邊阿....
加油~都是經驗的累積^^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光是把所有電容器請下來泡茶,就絶對不是不小心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