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供應器PFC輸出電容爆漿

楼主(2010-05-21):
今天收到一台聯碩電視,送來是無電源情形
拆開一看是PFC輸出的大電容爆漿了 (這是原來爆的)
簡單檢查重要的零件無異樣! 以為撿到軟的... 沒想到換上一顆 150u/400V 大電容 又爆了!
剛開始換好後空載量測+5VSB及+12V都正常,+24V需啟動後才輸出>
前端PFC電路也沒啟動所以輸出電容電壓值為153VDC
裝上電視待機電源OK,啟動變綠燈OK,再來是點燈...(這時PFC應該啟動了) 畫面出來時電容就爆了一陣濃煙 ....

PSU背面 ,右半邊區塊應該是正常的。
PSU正面 ,這顆大電容也爆了(原廠和我換的第一顆) ,板子上的是第2顆新品。目前還沒膽啟動PFC測試

PFC IC為SG6961 ,SG6961 Power Factor Controller
暫時查無原因 這零件又不好找!
判斷是這IC異常昇壓造成電容過壓爆了,有人預見類似情形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220UF 400V更換看看@@

网友B:
液晶電視的電源板~~~超難修的~~~
每次的故障狀況都不一樣~~~
而且都很難找出正確的故障原因~~~
現在都為了儉省時間~~~~我都直接換電源板比較快了~~~
都用改的~~~改公用板~~~~

网友C:
我也覺得先換容量大一點的看看

150UF/400V大電容 能夠吃下TV的BL供電嗎?  我測試時40"的就要8A/24V了耶(最大亮度)

也建議使用可看消耗W數的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覺得先換容量大一點的看看

150UF/400V大電容 能夠吃下TV的BL供電嗎?  我測試時40"的就要8A/24V了耶(最大亮度)

也建議使用可看消耗W數的看狀況~

這顆PSU是32~37"電視都有在用,也算是常見機種了。但第一次遇見掛在PFC上! 我最怕遇見PFC的問題了。
電視是32" 機上規格是 170W(max/3A); PSU 規格是202W (max/4A)

個人初步判定PFC有問題,就是找不到原因! 至於說將電容放大這我不敢作,電容量低些頂多影響電源品質...等,卻不至於將電容炸開吧!
除非電容耐壓不足或是接反,但原廠以及我裝上的電容規格OK也沒裝反,會炸開應該是電壓異常昇高?
所以說電容量增大應沒意義。(個人認知,有錯請更正)

正常PFC至輸出電容電壓值接近3百多伏特(遇見過機器所量測過的數值).可能是回授或ZCD問題造成過壓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電視的電源板~~~超難修的~~~
每次的故障狀況都不一樣~~~
而且都很難找出正確的故障原因~~~
現在都為了儉省時間~~~~我都直接換電源板比較快了~~~
都用改的~~~改公用板~~~~ ...

的確,電視的PSU較螢幕的難修多了,且又多個PFC這零件也不好找。
但我還沒有換過電源公版的經驗

网友D:
前端是做PFC,暫時先認定晶片是好的。
電容暫時先不裝上去。就算是PFC,還是會有橋式整流,橋式整流可能有受損。
既然電容使用耐壓是150V,自有道理存在,確實也不建議更換高耐壓。

网友:
爆的原因是PFC過電壓

可以查出該PFC的控制ic線路圖
從電壓回授那隻腳查電阻有沒有斷線或對地短路
最好ic也換掉,
電容可改用450V/150u

网友:
回复 网友E:

linshyu大  分析的很有道理

32" 的BL 最大亮度也約在4A左右,所以這輸出提供應該是OK的

只能往PFC查了~

网友:
我沒記錯的話~~~~當初我測量電容的電壓的時候我是嚇一跳的
因為~~~正常的整流因該為150V...
但是~~液晶電視的電源板卻是硬生生把電壓拉高到300V~~有時候高達330V
我還看過400V的.....而這種狀況...是在啟動24V輸出的時候~~
我時在很懷疑~這種瞬間高壓整盪倍頻電源板要是設計不良...
不就時常有零件被打穿........而且~~~~都是不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端是做PFC,暫時先認定晶片是好的。
電容暫時先不裝上去。就算是PFC,還是會有橋式整流,橋式整流可能有受損。
既然電容使用耐壓是150V,自有道理存在,確實也不建議更換高耐壓。 ...

150u 是電容。 不是耐壓,150V耐壓怎麼會夠用? 基本上 110V*1.414=155.54V 了,加上PFC電路最少也要400V
s10274chen大,你可能打錯了~

這電容真難買,找到的幾乎都是 400V/100uf 120uf 頂多找到 150uf 卻是較短較粗的樣式不適合使用!
況且單價夠貴,一顆要NT80 ,還有賣NT120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啊!沒看仔細,耐壓是400V,眼拙,看錯了!
的確!至少需要400V才夠。

大電容很貴,不好買。材料行也很少進這種怪物。

除了控制IC,MOS失控,也有可能造成誤動作,就放鞭炮了。
第17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沒看仔細,耐壓是400V,眼拙,看錯了!
的確!至少需要400V才夠。

大電容很貴,不好買。材料行也很少進這種怪物。

除了控制IC,MOS失控,也有可能造成誤動作,就放鞭炮了。
第17頁。
http://www.earth.sinica.edu.tw/~crlin/PFC.pd ...

...這詳細解說資料你也找的到~~~~備份一份以後最為查修重點

网友:
沒看到實際電容系列週期,一般這種高壓品耐壓最少可到430vdc以上,這種迴路一般見過湧浪電壓也只到410vdc,一開始開機可耐到153vdc了,但後續啟動湧浪電壓很大,正常品應該不會立即爆掉,除非你用的電容有異常或庫存很久或偷料,建議再拿一顆,先用power 調電壓  430vdc, 充此顆電容, 30分後放電,焊上去試試

网友B:
我終於看董PFC的電路動作了~~~~~難怪我之前在抓電壓都莫名其妙...
原來橋式的正負端改為無級性電容阿....
看樣子會引發電容炸掉的因該就是PFC的功率晶體旁篇那顆二級體了~~~
把那顆換掉之後在測試看看~~~~因該可以解決問題~~~
功率晶體與PFC IC掛掉的可能性也很高.....

网友:
linshyu大這各電容爆的真恐怖阿
查一查周邊的電路,確認一下有無零件故障,再鼓起勇氣上一顆新的試試看
我精神上支持你~~ㄏ哈哈
加油加油!!

网友G:
謝謝分享....又吸收了新東西...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謝謝分享....又吸收了新東西...謝謝...

....還在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終於看董PFC的電路動作了~~~~~難怪我之前在抓電壓都莫名其妙...
原來橋式的正負端改為無級性電容阿....
看樣子會引發電容炸掉的因該就是PFC的功率晶體旁篇那顆二級體了~~~
把那顆換掉之後在測試看看~~~~因該可以解 ...

PFC基本原理是懂了但無法證實真實原因,所以第二顆新電容裝上去後目前只空载加電測試找問題。
目前沒確定找到異常零件及原因前實在不敢上機測試

這兩天較忙白天要先應付簡單的Case,這較大問題的只好晚上挑燈夜戰了...

网友H:
有些機器空載測不出問題
用斷路法一步步往下測試看看
雖然耗時但可以縮小範圍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機器空載測不出問題
用斷路法一步步往下測試看看
雖然耗時但可以縮小範圍
加油

目前空载測試,是未啟動PFC以及DC24V。 只是先了解電路架構順便測試其他電路是否正常。
+5 Block / +12 Block OK
+24 Block & PFC Not yet!

剛發現,SG6961 pin8未啟動但有2.X的電壓來至光耦的輸出端?正常應為0V才對。
把PFC IC 前的diode D16移除後確定是前端啟動的晶體故障C級16V,B級0V 不該有輸出。

网友:
看來問題點找到囉!
那份PFC,我只看懂最前面升壓式的電路架構,知道動作方式。
後面還在迷糊中。

電容炸開,應該是PFC控制IC誤動作,控制開關時間不能夠穩定,造成電容C,超過額定PFC電壓,故炸開。
電容、MOS旁邊那顆蕭特基二極體,應該不是影響電容炸開的主因,如果那顆二極體打穿,應該會連帶MOS也一起打穿。

网友:
PFC回授電阻檢查一下,可能是回授異常導致電壓過度升高,另外PFC控制IC也有故障可能。

网友:
我遇過一個情形,就是維修件已在我接到手之前就有被維修過,也是很簡單電容爆掉,我就換了又爆,最後剛好遇到同一機型才發現,原來那顆電容不是原廠內建,是不知哪個維修人員將
他換成比規格還低的電容,然後大家就誤以為是原廠就跟著一直換一直爆。

网友:
檢查散熱片上的晶體,應該有某一個或是兩個故障了。
檢查裝機後板子背面有無短路,你那板子背面焊腳是否有太突出而去接觸到板架造成短路。這在電腦主機板安裝常常遇到。(而且你那還多出一個保險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