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是陶瓷電容嗎?還有一些電子零件正負極問題

楼主(2010-05-21):
請問各位,下面圖片中電子零件是"陶瓷電容"嗎?

目前我只知道 "電阻" 是沒有正負極之分,可否請問"麥拉電容""陶瓷電容""X電容"有分正負極嗎?

除了上述的電子零件外,有哪些電子零件也是沒有正負極之分?

麻煩各位教導,先在此謝謝各位

网友:
大大您所提到這些電容,全部都是無極性的,有正負極之分,電容上面都會標示。
圖中的電容,確實為陶瓷電容。
無極性的元件,電感也是。

网友:
可變電阻'熱敏電阻'光敏電阻'壓敏電阻保險絲'鉭質電容'雲母電容'

网友:
保險絲沒有正負極... 來亂的 緊酸@@

网友:
【台北市的】光華商場有賣【電容板】。。一塊板子有【大約200個電容】。。價錢220~250元
你可以去買。。。看久了。。。你就知道【電容的電量is多少】。。
ps:這裡有 我照相的圖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100p<--> 標示【 101】
300p<--> 標示【 301】

標示【 222】==0.0022 uF          <==>直接看。。就不用換算了

1pF==10的負【12次方】Farad
p== [-12]
n== [-9]
u== [-6]

网友:
鉭質電容有極性

電感看使用場合,不見得完全沒有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