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管測試器

楼主(2010-05-21):
燈管測試器~~~用了一個7805 和一顆10k的可變電阻,來調整3.3V的輸出~~~和大家分享

网友:
感謝提供  能不能順便來個接燈管的圖?

有圖會讓人比較容易了解如何接n_122|

楼主:
補上線路圖~~~~用這個加上單管的高壓板就可以馬上測試燈管有無損壞了

网友A:
請問,高壓版是筆電的嗎??
不然怎麼只有小口單管n_0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壓版是筆電的嗎??
不然怎麼只有小口單管n_064|

小口單管有單支的高壓版 用這來試燈管夠用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壓版是筆電的嗎??
不然怎麼只有小口單管n_064|

3F大大有說是用單管的測試高壓版,也就是做出來讓人家測試的燈管單管高壓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壓版是筆電的嗎??
不然怎麼只有小口單管n_064|

如果一次測多支燈管,把高壓板換成你所需的規格即可!!   電壓輸出端我是用鎖的端子座~~~這樣一來,遇到不同規格的,也很輕易可以更換了!!

不必在那壓端子頭~~~不好壓也常常拉斷~~~

网友:
喔喔,了解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网友:
燈管一支一支測比較好,不然一次測4支哪知道哪個有問題...

HI-POT我一次打4支燈管也分不出來哪支絕緣有問題...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有圖解比較好了解如何接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 橘子大師兄 無私分享 !  之前一直在找這類的電路 ,  明天就來找零件組這測試器用看看!

网友:
很棒的解決方案....這樣就可以獨立測試燈管狀況了

楼主:
  如果LED有過電,但不能點亮燈管,用這個就可以很快得知是那一部份有問題啦!!  如果電源輸入端是沒問題的,可以驅動AD板,接上這個馬上就可得知是不是高壓逆變的部份有損壞啦~~~~~如果依然看不到,那很明顯的就是AD板掛蛋啦~ 省了不少時間~ 再把它縮小一點,也可以拿來改機!!

网友:
感謝大師兄分享
不過對電路圖有點疑問, 可變電阻中間接地另外一端接12v
當可變電阻轉到底時阻抗是0, 那不就 ...
還是中間腳才是接adj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變電阻可以改取7805的5V,並改成2K,如此也可以避免可變電阻短路,或12V燒掉INVERTER

LED要加限流電阻,要多少請自行參考前人資料~

网友:
很不錯的內容,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