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k8ns內顯故障,求救大大@@

楼主(2010-05-21):
各位大大你好,小弟有片K8NS故障,雖然說可以正常啟動,可是進入WINDOWS 畫面偏黃!!

後來插入一張PCI-E 顯示卡!! 也無法顯示畫面 好像PCI-E也故障了~~

後來又買了一張老舊PCI顯示卡 SIS6326... 插進去還是一直由內顯啟動 無法啟動獨顯

確定PCI獨顯無壞!! 因為進入WINDOWS 他還叫我找驅動!! 請問大大這是什麼問題><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進BIOS調整顯示優先權看看...
或是直接將內顯disable試試看...但是這風險比較大...
曾經遇過將內顯關掉後看不到畫面又調不回來的狀況...超冏...

网友:
BIOS內的設定值要調好喔!有優先權。
畫面偏黃.....確認螢幕線材有沒有問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03-1-2.html

网友:
阿速大:
           你先將VGA訊號線接在內建的顯卡開機,獨立顯卡也插著,進BIOS後將內建顯卡選項disable掉,然後重開機,
           重開機的時候把原先插在內建顯卡的VGA訊號線換插在獨立顯卡的位置,應該就有畫面了,而且內建顯卡的
           功能也關掉了.........先這麼試試,不行再想辦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速大:

          先改顯卡優先權吧. 如果改了之後還是不行, 把CMOS 重新清除之後就回來了
          內顯的D-SUB接腳先補焊看看, 因為在多次插拔的狀況之下常常會有假焊發生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我BIOS內顯裡面只有兩種選項 AUTO 自動,一直由內顯開啟ALWAYS

有交叉測試過 確定DSUB沒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有可能晶片組壞調? 然後變成內顯故障

PCI-E也故障~~ IDE也故障ㄇ?@@"

网友:
我有一塊p5gz主機板,945gz內顯,後來去官方網站爬文,才知道原來要外接顯卡必需跳jump,沒跳之前不是抓不到,就是會衝突到xp卡卡的,說明書翻看看

网友:
一般螢幕會缺色都是螢幕的訊號線有問題居多,如果有其他螢幕可以接你的主機就可以知道顯示介面是否有色偏,
先檢查是否有插好,或者換一條訊號線看看

网友B:
突然發現你的問題癥結點了...
K8NS 技嘉的板子...有754和939兩種規格...
採用nVidia nForce3 250方案...
支援DDR400記憶體...
嗯...以上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無論是754或是939都不支援PCI-E...
它的顯卡插槽應該是AGP 8X....

你插PCI-E怎麼會有畫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發現你的問題癥結點了...
K8NS 技嘉的板子...有754和939兩種規格...
採用nVidia nForce3 250方案...
支援DDR400記憶體...
嗯...以上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無論是754或是939都不支援PCI-E...
它的顯卡插槽應該 ...

也插不進去吧.......

网友:
IDE也故障?
顯卡跟IDE沒有關係吧
顯卡故障最嚴重是開機沒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