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燈常常亮著,哪邊故障

楼主(2010-05-22):
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主機板Asus P5LD2-VM SE
HDD Maxtor 6Y120P0
常常都會無緣無故無跑任何軟體只上網或待機下
硬碟燈自己再那邊一直亮著
然後滑鼠可以移動,但....無法執行任何動作
一定要等到硬碟燈燈滅了才可以操作
這是主機板有問題還是硬碟呢

网友:
可能是系統的問題
之前我一個同學玩木馬, 木馬會在待機的時候建一個檔案索引檔
等到有需要的時候登入受害者的電腦, 拿取索引檔. 看到有興趣的檔案再抓回來

所以說先裝一個乾淨的系統試試看. 再來查硬體.

网友:
無緣無故讀寫燈恆亮,第一要件要排除是否有程式進行大量的存取動作,後續方可再斷定是否為硬碟的問題。

网友:
之前幫朋友一台電腦重裝XP, 發現也硬碟燈讀取不滅造成系統變慢效能降低的問題, 後經上網搜尋查出是地雷板! 原因出在晶片組與SATA媵碟衝突問題造成, 解決方式不明, 應該是更新 BIOS 版本可解, 但朋友的地雷板 BIOS 卻無法使用華碩更新軟體更新, 因為他的 BIOS 竟然與板子不符.(已過保固, 華碩皇家俱樂部應該也不處理吧!)

供你參考, 上網搜尋地雷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主機板Asus P5LD2-VM SE
HDD Maxtor 6Y120P0
常常都會無緣無故無跑任何軟體只上網或待機下
硬碟燈自己再那邊一直亮著
然後滑鼠可以移動,但....無法執行任何動作
一定要等到硬碟燈燈滅了才可以操作

.....這塊板子我也有~~~~~~
但沒有你說的問題阿~~~~
該不會是~~你硬碟中毒了~~
中電腦病毒會有硬碟燈一直亮著....
檢查方式很簡單.....開機進入BIOS~~然後在看硬碟燈會不會亮著就知道拉

网友:
試著按CTRL+ALT+DEL 叫出工作管理員,切到處理程序那一頁
然後點上面選單的"檢視"--> "選擇欄位" 開啟 "IO讀取次數" 跟 "IO寫入次數"
看是哪一隻程式在大量存取.....

之前看過有人用AVAST 4.7還是4.8版的PRO版本(破解的)...到後來也是整個系統卡住,忘記硬碟燈有沒有存取了

做一個乾淨的系統再下去測是很好的方法,不然就先拿HDTUNE看硬碟有沒有壞軌吧

网友:
另外,硬碟過熱也會讓讀取燈一直亮著唷....注意一下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