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SUS V9570 開機無畫面 (附圖檔)

楼主(2010-05-22):
那天我堂哥說電腦開機無畫面 去看了一下 他說他的小孩不小心把電腦撞倒後 就變成這樣 看一看 換了顯示卡正常 有畫面了

但是沒畫面這張顯示卡 開機可以自檢通過 螢幕會亮 但就是沒畫面出來 不知道是瞎瞇狀況

看了零件和焊接點 沒虛銲 也沒有爆電容 檢查很久 檢查很清楚 才上來發文 希望各位大大 幫個忙 謝謝

因為是新手 所以無法貼圖 請各位大大見諒 求救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晶片下方焊接點 好像突起1

晶片下方焊接點 好像突起1

晶片下方焊接點 好像突起2

晶片下方焊接點 好像突起2

正面

正面

网友:
什麼都沒有看的見  要我們用猜的還是用算命的呢?

网友:
積分都超過10分囉!早就可以貼圖了。

网友:
這張卡我也有...一樣的狀況...
可開機,但完全黑屏沒畫面...
老卡一張,我也就懶的查修了...
週末比較有空我再去翻出來看看是什麼問題...
有找到問題點再上來跟你說...

楼主:
Carl大大 感謝你

网友:
 是安怎看出突起....?
看半天說......
賜教一下吧......

网友(2010-08-02):
大大,我也看不出是哪突起...有點眼花了
看來我還真的要多多學習,謝謝大大

网友:
可能gpu晶片有問題~~~純屬猜測

网友:
應該是電腦撞倒後,導致GPU虛焊

网友:
有偵測到顯示卡無輸出畫面,不可能DVI介面也不行吧?可以用轉接頭試看看DVI介面是否可以顯示

网友(2010-09-11):
我也好多這類顯卡說
等待回復的解說

网友(2010-10-11):
看來我還真的要多多學習,謝謝大大

网友:
大大,我也看不出來...>要看眼科
我還要多多學習,謝謝大大

网友:
本人也遇過類似的情形,開機正常就是沒畫面,但之前是正常的,端想許久…因為工作常插拔,是不是撞掉了零件,後來去買了超大支的放大鏡,檢查了n次,終於到問題點。如圖:顯卡的背面,輸出端往內找外查,在R86電阻歪了,而R34掉了!取R32阻值找癈板零件換上,OK畫面正常顯示。

网友:
抱歉,忘記貼圖。
ps:那個小電阻真的有難焊,焊得跟狗啃的一樣。
原本這準備要發表,技窮難上臺

网友:
小電阻用烙鐵焊嗎?好眼力!

网友(2011-04-11):
眼力真好.

网友:
小弟也焊過一次..小小的一顆..
花了我快2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