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vg710s螢幕忽然糊掉(以解決)

楼主(2010-05-22):
電容看過沒有異常的
不知可能哪裡壞掉
從高壓板量電左邊紅色線開始大約11.8,11.8,3.4,1.4,0.07,0.07v
A/D板輸出到面板大都1.多V和有兩個4.8多V和兩個2.多V
這樣算正常嗎
謝謝指教

還是面板掛了
感謝各位解答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50&t=1567026

网友:
不是A/D掛,就是面板掛了.

网友:
你可以先試試看PI板往AD板的輸出電壓是否有出來(12V OR 5V),有的話往AD板查,幾顆穩壓或MOS 的輸入及輸出電壓是否合乎DATASHEET上的數值,

還有電容外觀沒異狀不代表電容沒壞,有電容表的話最好可以確認容質是否在標示的正常值範圍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是由AD供電給高壓板.沒有P+I板.

网友:
我有一台跟您狀況一樣.曾以2621公板測試過.結果是面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