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線 耐電流 AWG定義 配電的人必須知道的相關資訊

楼主(2010-05-22):
這我找了好久~~~終於把資料集中起來~~~~~
其中~~~電工法規有詳細資料~~我一並轉貼到這
AWG者是美規的規格~~我貼再最下方~~以解除大家的疑慮~~~
畢竟AWG還有很多人不會看~~~就連我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把資料存在這以方便大家查詢
先看法規的規定

名  稱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修正日期  民國 98 年 08 月 14 日
  第 16 條   絕緣電線之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常用絕緣電線按其絕緣物容許溫度如表一六~一所示。
二、絕緣電線按磁珠磁夾板配線,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二所示。
三、絕緣電線按導線管槽配線時,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三至表一六~六
    所示。
四、絕緣電線按PVC管配線時,其安培容量如表一六~七所示。
五、絕緣電線裝於周溫高於攝氏三五度處所,其安培容量應乘以表一六~
    八所列修正係數。

表一六~一:
            低壓絕緣電線之最高容許溫度表
┌──────────┬──────────┬────┬───┐
│絕緣電線之種類      │絕緣物之種類        │絕緣物容│備註  │
│                    │                    │許溫度℃│      │
├──────────┼──────────┼────┼───┤
│1.PVC 電線          │1.聚氯乙烯(PVC)   │        │      │
├──────────┼──────────┤  60    │      │
│2.RB 電線           │2.橡膠(Rubber)    │        │      │
├──────────┼──────────┼────┼───┤
│3.耐熱 PVC 電線     │3.耐熱聚氯乙烯      │        │      │
├──────────┼──────────┤        │      │
│4.PE 電線           │4.聚乙烯            │        │      │
│  (POLYETHYLENE)  │  (Polyethylene,PE│        │      │
│                    │  )橡膠            │        │      │
├──────────┼──────────┤        │      │
│5.SBR 電線          │5.苯乙烯丁二烯      │        │      │
│  (STYRENE BUTA-   │  (Styrene Butadie-│  75    │      │
│  DIENE RUBBER)    │  ne)橡膠          │        │      │
├──────────┼──────────┤        │      │
│6.聚氯丁二烯橡膠    │6.聚氯丁二烯        │        │      │
│  絕緣電線          │  (Polychloroprene │        │      │
│                    │  )橡膠            │        │      │
├──────────┼──────────┼────┼───┤
│7.EP  橡膠電線      │7.乙丙烯            │        │      │
│ (ETEYLENE PROPYLE-│  (Ethylene Prop-  │        │      │
│  NE RUBBER)       │  ylene)橡膠       │        │      │
├──────────┼──────────┤        │      │
│8.交連 PE 電線      │8.交連聚乙烯        │        │      │
│  (CROSSLINKED     │  (Crosslinked Po- │        │      │
│  POLYETHYLENE)    │  lyethylene,XLPE)│        │      │
├──────────┼──────────┤  90    │      │
│9.氯磺化聚乙烯橡膠  │9.氯磺化聚乙烯      │        │      │
│  絕緣電線          │  (Chlorosulfumated│        │      │
│                    │  Polyethylene)橡膠│        │      │
└──────────┴──────────┴────┴───┘

表一六~二:
            磁珠磁夾板配線 (依絕緣物溫度)
            之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  │  銅      導      線    │60℃絕│75℃絕│80℃絕│90℃絕│
│線│                        │緣  物│緣  物│緣  物│緣  物│
│  ├────────┬───┼───┴───┴───┴───┤
│  │公稱截面積 (平方│根數/│安  培  容  量   (安    培)   │
│別│公厘)           │直徑 (│                              │
│  │                │公厘) │                              │
├─┼────────┼───┼───┬───┬───┬───┤
│單│                │   1.6│    20│      │      │      │
│  │                │   2.0│    30│      │      │      │
│線│                │   2.6│    40│      │      │      │
├─┼────────┼───┼───┼───┼───┼───┤
│  │             3.5│ 7/0.8│    30│      │      │      │
│  │             5.5│ 7/1.0│    40│      │      │      │
│  │               8│ 7/1.2│    55│    65│    70│    80│
│絞│              14│ 7/1.6│    80│    95│   100│   110│
│  │              22│ 7/2.0│   100│   125│   135│   145│
│  │              30│ 7/2.3│   125│   150│   160│   170│
│  │              38│ 7/2.6│   145│   180│   190│   205│
│  │              50│19/1.8│   175│   210│   220│   245│
│  │              60│19/2.0│   200│   240│   250│   280│
│  │              80│19/2.3│   230│   285│   300│   330│
│  │             100│19/2.6│   270│   330│   350│   380│
│  │             125│19/2.9│   310│   380│   400│   440│
│線│             150│37/2.3│   360│   440│   460│   505│
│  │             200│37/2.6│   425│   520│   550│   600│
│  │             250│61/2.3│   505│   615│   650│   710│
│  │             325│61/2.6│   590│   720│   760│   830│
│  │             400│61/2.9│   680│   825│   870│   955│
│  │             500│61/3.2│   765│   930│   985│  1080│
└─┴────────┴───┴───┴───┴───┴───┘

表一六~三: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60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數    │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61以上│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培) │
│  │公厘│      │                                              │
│  │)   │      │                                              │
├─┼──┼───┼──┬──┬──┬──┬───┬───┬───┤
│單│    │   1.6│  15│  15│  14│  12│    11│    10│     8│
│  │    │   2.0│  20│  20│  17│  15│    13│    12│    11│
│線│    │   2.6│  30│  27│  24│  21│    19│    17│    15│
├─┼──┼───┼──┼──┼──┼──┼───┼───┼───┤
│  │ 3.5│ 7/0.8│  20│  20│  17│  15│    13│    12│    11│
│  │ 5.5│ 7/1.0│  30│  28│  25│  22│    19│    17│    14│
│  │   8│ 7/1.2│  40│  35│  30│  27│    24│    22│    19│
│絞│  14│ 7/1.6│  55│  50│  45│  40│    35│    30│    25│
│  │  22│ 7/2.0│  70│  65│  60│  50│    45│    40│    35│
│  │  30│ 7/2.3│  90│  80│  70│  60│    55│    50│    45│
│  │  38│ 7/2.6│ 100│  90│  80│  70│    65│    55│    50│
│  │  50│19/1.8│ 120│ 110│ 100│  85│    75│    65│    60│
│  │  60│19/2.0│ 140│ 125│ 110│  95│    85│    75│    65│
│  │  80│19/2.3│ 165│ 145│ 130│ 115│   100│    90│    80│
│  │ 100│19/2.6│ 190│ 170│ 150│ 130│   115│   105│    90│
│  │ 125│19/2.9│ 220│ 200│ 175│ 150│   135│   120│   105│
│線│ 150│37/2.3│ 250│ 225│ 200│ 175│   155│   140│   120│
│  │ 200│37/2.6│ 300│ 270│ 235│ 210│   185│   165│   145│
│  │ 250│61/2.3│ 355│ 315│ 280│ 245│   215│   195│   170│
│  │ 325│61/2.6│ 415│ 370│ 330│ 290│   255│   230│   200│
│  │ 400│61/2.9│ 475│ 425│ 380│ 330│   290│   265│   230│
│  │ 500│61/3.2│ 535│ 480│ 430│ 375│   330│   300│   260│
├─┴──┴───┴──┴──┴──┴──┴───┴───┴───┤
│註:一  本表適用於金屬管配線、電纜、可撓管配線及金屬線槽配線。  │
│    二  本表所稱導線數不包括中性線、接地線、控制線及訊號線。但單│
│        相三相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供應放電燈管者,因中性線有第三諧│
│        波電流存在,仍應計入。                                  │
└────────────────────────────────┘
表一六~四: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75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數    │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61以上│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培) │
│  │公厘│      │                                              │
│  │)   │      │                                              │
├─┼──┼───┼──┬──┬──┬──┬───┬───┬───┤
│單│    │   1.6│  22│  20│  17│  15│    14│    13│    10│
│  │    │   2.0│  28│  25│  22│  20│    17│    16│    14│
│線│    │   2.6│  38│  36│  31│  26│    24│    22│    20│
├─┼──┼───┼──┼──┼──┼──┼───┼───┼───┤
│  │ 3.5│ 7/0.8│  28│  25│  22│  20│    17│    16│    14│
│  │ 5.5│ 7/1.0│  39│  38│  31│  28│    24│    22│    18│
│  │   8│ 7/1.2│  45│  40│  38│  33│    28│    27│    23│
│絞│  14│ 7/1.6│  65│  60│  55│  50│    40│    35│    30│
│  │  22│ 7/2.0│  90│  80│  70│  60│    55│    50│    40│
│  │  30│ 7/2.3│ 110│  95│  85│  75│    65│    60│    50│
│  │  38│ 7/2.6│ 125│ 115│ 100│  90│    75│    70│    60│
│  │  50│19/1.8│ 150│ 130│ 115│ 100│    90│    80│    70│
│  │  60│19/2.0│ 165│ 150│ 135│ 115│   100│    95│    80│
│  │  80│19/2.3│ 200│ 180│ 160│ 140│   125│   110│    95│
│  │ 100│19/2.6│ 230│ 205│ 185│ 160│   140│   130│   110│
│  │ 125│19/2.9│ 270│ 240│ 210│ 185│   165│   150│   130│
│線│ 150│37/2.3│ 305│ 275│ 245│ 210│   190│   170│   150│
│  │ 200│37/2.6│ 360│ 325│ 290│ 255│   225│   200│   175│
│  │ 250│61/2.3│ 430│ 390│ 345│ 300│   265│   240│   210│
│  │ 325│61/2.6│ 505│ 455│ 405│ 350│   310│   280│   245│
│  │ 400│61/2.9│ 580│ 520│ 460│ 405│   355│   325│   280│
│  │ 500│61/3.2│ 655│ 590│ 520│ 460│   400│   365│   315│
├─┴──┴───┴──┴──┴──┴──┴───┴───┴───┤
│註:同表 16-3                                                   │
└────────────────────────────────┘
表一六~五: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80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數    │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61以上│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培) │
│  │公厘│      │                                              │
│  │)   │      │                                              │
├─┼──┼───┼──┬──┬──┬──┬───┬───┬───┤
│單│    │   1.6│  23│  21│  18│  16│    15│    13│    11│
│  │    │   2.0│  29│  27│  23│  21│    18│    17│    15│
│線│    │   2.6│  40│  37│  33│  28│    26│    23│    21│
├─┼──┼───┼──┼──┼──┼──┼───┼───┼───┤
│  │ 3.5│ 7/0.8│  29│  27│  23│  21│    18│    17│    15│
│  │ 5.5│ 7/1.0│  41│  38│  33│  29│    26│    23│    20│
│  │   8│ 7/1.2│  50│  45│  40│  35│    31│    28│    24│
│絞│  14│ 7/1.6│  70│  65│  60│  50│    45│    40│    35│
│  │  22│ 7/2.0│  95│  85│  75│  65│    55│    50│    45│
│  │  30│ 7/2.3│ 115│ 100│  90│  80│    70│    60│    55│
│  │  38│ 7/2.6│ 135│ 120│ 105│  90│    80│    70│    65│
│  │  50│19/1.8│ 165│ 140│ 125│ 110│    95│    85│    75│
│  │  60│19/2.0│ 180│ 160│ 140│ 125│   105│   100│    85│
│  │  80│19/2.3│ 210│ 190│ 170│ 145│   130│   115│   100│
│  │ 100│19/2.6│ 245│ 210│ 195│ 170│   150│   135│   115│
│  │ 125│19/2.9│ 280│ 250│ 225│ 195│   175│   155│   135│
│線│ 150│37/2.3│ 325│ 290│ 260│ 225│   195│   180│   155│
│  │ 200│37/2.6│ 385│ 345│ 305│ 270│   235│   215│   185│
│  │ 250│61/2.3│ 455│ 410│ 360│ 315│   280│   255│   220│
│  │ 325│61/2.6│ 535│ 480│ 425│ 370│   340│   300│   260│
│  │ 400│61/2.9│ 610│ 550│ 490│ 425│   375│   340│   295│
│  │ 500│61/3.2│ 690│ 620│ 550│ 485│   425│   385│   335│
├─┴──┴───┴──┴──┴──┴──┴───┴───┴───┤
│註:同表 16-3                                                   │
└────────────────────────────────┘
表一六~六:
            導線管槽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90 ℃者)
            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銅  導  線  │    同  一  導  線  管  內  之  導  線  數    │
│  ├──┬───┼──┬──┬──┬──┬───┬───┬───┤
│  │公稱│根數/│ 3  │ 4  │ 5-6│7-15│ 16-40│ 41-60│61以上│
│別│截面│直徑 (│以下│    │    │    │      │      │      │
│  │積( │公厘) ├──┴──┴──┴──┴───┴───┴───┤
│  │平方│      │  安      培      容      量     (安      培) │
│  │公厘│      │                                              │
│  │)   │      │                                              │
├─┼──┼───┼──┬──┬──┬──┬───┬───┬───┤
│單│    │   1.6│  26│  23│  20│  18│    16│    15│    12│
│  │    │   2.0│  32│  30│  26│  23│    20│    19│    16│
│線│    │   2.6│  45│  41│  38│  31│    28│    26│    23│
├─┼──┼───┼──┼──┼──┼──┼───┼───┼───┤
│  │ 3.5│ 7/0.8│  32│  30│  26│  23│    20│    19│    16│
│  │ 5.5│ 7/1.0│  46│  42│  36│  32│    28│    26│    22│
│  │   8│ 7/1.2│  55│  48│  43│  38│    34│    31│    27│
│絞│  14│ 7/1.6│  75│  70│  60│  55│    45│    40│    35│
│  │  22│ 7/2.0│ 100│  90│  80│  70│    60│    55│    50│
│  │  30│ 7/2.3│ 125│ 110│ 100│  85│    75│    70│    60│
│  │  38│ 7/2.6│ 145│ 130│ 115│ 100│    90│    80│    70│
│  │  50│19/1.8│ 170│ 150│ 135│ 115│   105│    95│    85│
│  │  60│19/2.0│ 195│ 175│ 155│ 135│   115│   105│    95│
│  │  80│19/2.3│ 230│ 205│ 185│ 160│   140│   125│   110│
│  │ 100│19/2.6│ 265│ 240│ 215│ 185│   160│   150│   130│
│  │ 125│19/2.9│ 310│ 275│ 245│ 215│   190│   170│   150│
│線│ 150│37/2.3│ 355│ 315│ 285│ 245│   215│   195│   170│
│  │ 200│37/2.6│ 420│ 380│ 335│ 295│   260│   235│   200│
│  │ 250│61/2.3│ 500│ 450│ 400│ 350│   305│   275│   240│
│  │ 325│61/2.6│ 580│ 525│ 465│ 405│   360│   325│   280│
│  │ 400│61/2.9│ 670│ 600│ 535│ 465│   410│   375│   325│
│  │ 500│61/3.2│ 755│ 680│ 600│ 530│   445│   420│   365│
├─┴──┴───┴──┴──┴──┴──┴───┴───┴───┤
│註:同表 16-3                                                   │
└────────────────────────────────┘
表一六~七:
            PVC 管配線 (導線絕緣物溫度 60 ℃者)
            之安培容量表 (周溫 35 ℃以下)
┌─┬───────────────┬────────────┐
│線│  銅          導          線  │  同一導線管內之導線數  │
│  ├───────┬───────┼───┬──┬──┬──┤
│  │公稱截面積 (平│根數/直徑 (公│ 3以下│ 4  │ 5-6│7-15│
│別│方公厘)       │厘)           ├───┴──┴──┴──┤
│  │              │              │  安  培  容  量 (安培) │
├─┼───────┼───────┼───┬──┬──┬──┤
│單│              │           1.6│    15│  13│  10│   9│
│  │              │           2.0│    19│  16│  14│  12│
│線│              │           2.6│    26│  22│  20│  16│
├─┼───────┼───────┼───┼──┼──┼──┤
│  │        3.5   │         7/0.8│    19│  16│  14│  12│
│  │        5.5   │         7/1.0│    25│  23│  20│  17│
│  │          8   │         7/1.2│    33│  30│  25│  20│
│絞│         14   │         7/1.6│    50│  40│  35│  30│
│  │         22   │         7/2.0│    60│  55│  50│  40│
│  │         30   │         7/2.3│    75│  65│  55│  50│
│  │         38   │         7/2.6│    85│  75│  65│  55│
│  │         50   │        19/1.8│   100│  90│  80│  65│
│  │         60   │        19/2.0│   115│ 105│  90│  75│
│  │         80   │        19/2.3│   140│ 125│ 105│  90│
│  │        100   │        19/2.6│   160│ 150│ 125│ 105│
│  │        125   │        19/2.9│   185│ 165│ 140│ 120│
│線│        150   │        37/2.3│   215│ 190│ 165│ 140│
│  │        200   │        37/2.6│   255│ 225│ 195│ 165│
│  │        250   │        61/2.3│   300│ 265│ 230│ 195│
│  │        325   │        61/2.6│   355│ 310│ 270│ 230│
│  │        400   │        61/2.9│   405│ 360│ 310│ 265│
│  │        500   │        61/3.2│   460│ 405│ 350│ 300│
├─┴───────┴───────┴───┴──┴──┴──┤
│註:本表所稱導線數不包括中性線、接地線、控制線及訊號線。但單│
│    相三相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供應放電燈管者,因中性線有第三諧│
│    波電流存在,仍應計入。                                  │
└──────────────────────────────┘
表一六~八:
            絕緣導線於周溫超過 35 ℃時之修正係數
┌───────┬───────────────┐
│周圍溫度 (℃) │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            │
│              ├───┬───┬───┬───┤
│              │ 60 ℃│ 75 ℃│ 80 ℃│ 90 ℃│
├───────┼───┼───┼───┼───┤
│     40       │ 0.90 │ 0.94 │ 0.94 │  0.96│
│     45       │ 0.78 │ 0.87 │ 0.87 │  0.90│
│     50       │ 0.64 │ 0.79 │ 0.80 │  0.85│
│     55       │ 0.45 │ 0.71 │ 0.74 │  0.80│
│     60       │      │ 0.62 │ 0.67 │  0.74│
│     65       │      │ 0.50 │ 0.58 │  0.67│
│     70       │      │ 0.36 │ 0.48 │  0.61│
│     75       │      │      │ 0.34 │  0.53│
│     80       │      │      │      │  0.43│
│     85       │      │      │      │  0.30│
└───────┴───┴───┴───┴───┘

第 94 條   花線安培容量應依表九四規定。
表九四:
        花線安培容量 (周圍溫度 35 ℃以下)
┌──┬─────┬───┬────┬────┬───┬───┐
│截面│根數/直徑│絕緣物│ PVC、天│耐熱 PVC│人造橡│ EP  (│
│積 (│ (根/公厘│種類  │然橡膠混│、 PE  (│膠 (丁│乙丙烯│
│平方│)         │      │合物    │聚乙烯) │基橡膠│) 、交│
│公厘│          │      │        │、 SBR (│)     │連 PE │
│)   │          │      │        │苯乙烯丁│      │ (交連│
│    │          │      │        │二烯橡膠│      │聚乙烯│
│    │          │      │        │)       │      │)     │
│    │          ├───┼────┼────┼───┼───┤
│    │          │最高容│ 60 ℃  │ 75 ℃  │ 80 ℃│ 80 ℃│
│    │          │許溫度│        │        │      │      │
├──┼─────┼───┼────┼────┼───┼───┤
│0.75│30/0.18   │安培容│    7   │    8   │   9  │  10  │
│1.00│40/0.18   │量 (安│    9   │   10   │  11  │  12  │
│1.25│50/0.18   │)     │   11   │   14   │  15  │  16  │
│2.0 │37/0.26   │      │   15   │   20   │  21  │  23  │
│3.5 │45/0.32   │      │   21   │   26   │  28  │  31  │
│5.5 │70/0.32   │      │   32   │   40   │  43  │  47  │
└──┴─────┴───┴────┴────┴───┴───┘

第 244 條   非金屬管徑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線徑相同之導線穿在同一管內時,管徑之選定按表二四四~一及表二
    四四~二。
二、管長六公尺以下且無顯著彎曲及導線容易更換者,如穿在同一管內之
    線徑相同且在八平方公厘以下按表二四四~三選用,其餘可依絞線與
    絕緣皮截面積總和不大於二四四~四中導線管截面積之百分之六○選
    定。
三、線徑不同之導線穿在同一管內時,可依絞線與絕緣皮截面積總和不大
    於二四四~四導線管截面積之百分之四○選定。

表二四四~一:
              PVC 管管徑之選定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 │  2 │  3 │  4 │  5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12 │ 12 │ 12 │ 16 │ 16 │
│  2.0       │     3.5        │ 12 │ 12 │ 16 │ 16 │ 20 │
│  2.6       │     5.5        │ 12 │ 16 │ 16 │ 20 │ 28 │
│            │       8        │ 12 │ 20 │ 20 │ 28 │ 28 │
│            │      14        │ 12 │ 20 │ 28 │ 28 │ 35 │
│            │      22        │ 16 │ 28 │ 35 │ 35 │ 41 │
│            │      30        │ 16 │ 35 │ 35 │ 41 │ 41 │
│            │      38        │ 16 │ 35 │ 35 │ 41 │ 52 │
│            │      50        │ 20 │ 41 │ 41 │ 52 │ 52 │
│            │      60        │ 20 │ 41 │ 52 │ 52 │ 65 │
│            │      80        │ 28 │ 52 │ 52 │ 65 │ 65 │
│            │     100        │ 28 │ 52 │ 65 │ 65 │ 80 │
│            │     125        │ 35 │ 65 │ 65 │ 65 │ 80 │
│            │     150        │ 35 │ 65 │ 65 │ 80 │    │
│            │     200        │ 41 │ 65 │ 80 │ 80 │    │
│            │     250        │ 41 │ 80 │ 80 │    │    │
│            │     325        │ 52 │    │    │    │    │
│            │     400        │ 52 │    │    │    │    │
│            │     500        │ 65 │    │    │    │    │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6 │  7 │  8 │  9 │ 10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20 │ 20 │ 28 │ 28 │ 28 │
│  2.0       │     3.5        │ 20 │ 28 │ 28 │ 28 │ 28 │
│  2.6       │     5.5        │ 28 │ 28 │ 35 │ 35 │ 35 │
│            │       8        │ 35 │ 35 │ 35 │ 41 │ 41 │
│            │      14        │ 35 │ 41 │ 41 │ 41 │ 52 │
│            │      22        │ 41 │ 52 │ 52 │ 52 │ 65 │
│            │      30        │ 52 │ 52 │ 52 │ 65 │ 65 │
│            │      38        │ 52 │ 52 │ 65 │ 65 │ 65 │
│            │      50        │ 65 │ 65 │ 65 │ 80 │ 80 │
│            │      60        │ 65 │ 65 │ 80 │ 80 │ 80 │
│            │      80        │ 65 │ 80 │ 80 │    │    │
│            │     100        │ 80 │    │    │    │    │
│            │     125        │    │    │    │    │    │
│            │     150        │    │    │    │    │    │
│            │     200        │    │    │    │    │    │
│            │     250        │    │    │    │    │    │
│            │     325        │    │    │    │    │    │
│            │     400        │    │    │    │    │    │
│            │     500        │    │    │    │    │    │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四四~二:
              最多導線數 (超過十條者)
┌───────────────┬───────────┐
│  線                      徑  │ PVC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28│35│41│52│65│80│
├──────┼────────┼─┼─┼─┼─┼─┼─┤
│  1.6       │                │12│19│26│42│70│95│
│  2.0       │       3.5      │  │16│22│36│61│83│
│  2.6       │       5.5      │  │12│16│26│44│59│
│            │         8      │  │  │12│19│32│44│
│            │        14      │  │  │  │14│24│33│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四四~三:
              最多導線數 (管長六公尺以下)
┌───────────────┬──────────────┐
│線                          徑│         PVC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2   │   16   │   20   │
├──────┼────────┼────┼────┼────┤
│    1.6     │                │    6   │   10   │   15   │
│    2.0     │         3.5    │    4   │    7   │   11   │
│    2.6     │         5.5    │    3   │    5   │    7   │
│            │           8    │    1   │    2   │    4   │
├──────┴────────┴────┴────┴────┤
│註:管徑根據 CNS規定以內徑表示                              │
└──────────────────────────────┘
表二四四~四:
             PVC管截面積之 40 %及 60 %
┌───┬────┬────┬───┬────┬────┐
│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
│公厘) │40% (平│60% (平│公厘) │40% (平│60% (平│
│      │方公厘) │方公厘) │      │方公厘) │方公厘) │
├───┼────┼────┼───┼────┼────┤
│  12  │   61   │   91   │  35  │  384   │  577   │
│  16  │  101   │  152   │  41  │  502   │  753   │
│  20  │  152   │  228   │  52  │  816   │ 1225   │
│  28  │  246   │  369   │  65  │ 1410   │ 2115   │
│      │        │        │  80  │ 1892   │ 2808   │
├───┴────┴────┴───┴────┴────┤
│註:在表二四四~三中未列之十四平方公厘以上導線線適用於│
│    本表截面積之 60 %欄。                            │
└───────────────────────────┘

第 292-15 條   管徑之選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線徑相同之絕緣導線穿在同一一般金屬可撓導線管之管徑,應按照第
    五章金屬管配線之厚導線管選定表二二二~一選定。
二、線徑相同之絕緣導線穿在同一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內時;其管徑應
    符合左列規定:
(一) 管內穿設絕緣導線數在一○條以下者,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一選定
      。
(二) 管內穿設絕緣導線數超過一○條者,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二選定。
三、金屬可撓導線管如彎曲不多,導線容易穿入及更換者可免按前項規定
    選用。如線徑相同且在八平方公厘以下者可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三選
    定。其餘可按表二九二之一五~五、表二九二之一五~六及參考表二
    九二之一五~四由導線與絕緣被覆截面積總和不大於導線管內截面積
    之百分之四八選定。
四、線徑不同之絕緣導線穿在同一金屬可撓管內時,按表二九二之一五~
    五、表二九二~一五之六及表二九二之一五~四導體與絕緣被覆總截
    面積總和不大於導線管內截面積之百分之三二選定。

表二九二之一五~一:
                    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之選定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 │  2 │  3 │  4 │  5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10 │ 15 │ 15 │ 17 │ 24 │
│  2.0       │                │ 10 │ 17 │ 17 │ 24 │ 24 │
│  2.6       │     5.5        │ 10 │ 17 │ 24 │ 24 │ 24 │
│  3.2       │       8        │ 12 │ 24 │ 24 │ 24 │ 30 │
│            │      14        │ 15 │ 24 │ 24 │ 30 │ 38 │
│            │      22        │ 17 │ 30 │ 30 │ 38 │ 38 │
│            │      38        │ 24 │ 38 │ 38 │ 50 │ 50 │
│            │      60        │ 24 │ 50 │ 50 │ 63 │ 63 │
│            │     100        │ 30 │ 50 │ 63 │ 63 │ 76 │
│            │     150        │ 38 │ 63 │ 76 │ 76 │101 │
│            │     200        │ 38 │ 76 │ 76 │101 │101 │
│            │     250        │ 50 │ 76 │ 83 │101 │    │
│            │     325        │ 50 │101 │101 │    │    │
├──────┴────────┴──┴──┴──┴──┴──┤
│註:一  導線一條適用於接地線及直流之電線。                  │
│    二  本表係依據實驗及經驗訂定。                          │
└──────────────────────────────┘
┌───────────────┬──────────────┐
│  線                        徑│  導        線        數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6 │  7 │  8 │  9 │ 10 │
│            │                ├──┴──┴──┴──┴──┤
│            │                │導線管最小管徑 (公厘)       │
├──────┼────────┼──┬──┬──┬──┬──┤
│  1.6       │                │ 24 │ 24 │ 24 │ 30 │ 30 │
│  2.0       │                │ 24 │ 24 │ 30 │ 30 │ 30 │
│  2.6       │     5.5        │ 30 │ 30 │ 30 │ 38 │ 38 │
│  3.2       │       8        │ 30 │ 38 │ 38 │ 38 │ 38 │
│            │      14        │ 38 │ 38 │ 50 │ 50 │ 50 │
│            │      22        │ 50 │ 50 │ 50 │ 50 │ 63 │
│            │      38        │ 63 │ 63 │ 63 │ 63 │ 76 │
│            │      60        │ 63 │ 76 │ 76 │ 76 │ 83 │
│            │     100        │ 76 │ 83 │101 │101 │101 │
│            │     150        │101 │101 │    │    │    │
│            │     200        │101 │    │    │    │    │
│            │     250        │    │    │    │    │    │
│            │     325        │    │    │    │    │    │
├──────┴────────┴──┴──┴──┴──┴──┤
│註:一  導線一條適用於接地線及直流之電線。                  │
│    二  本表係依據實驗及經驗訂定。                          │
└──────────────────────────────┘
表二九二之一五~二:
                    最多導線數 (超過 10 條者)
┌───────────────┬──────────────┐
│線                          徑│       PVC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30 │   38 │   50 │ 63 │
├──────┼────────┼───┼───┼───┼──┤
│    1.6     │                │   13 │   21 │   37 │ 61 │
│    2.0     │                │      │   17 │   30 │ 49 │
│    2.6     │         5.5    │      │   14 │   25 │ 41 │
│    3.2     │           8    │      │      │   18 │ 29 │
└──────┴────────┴───┴───┴───┴──┘
表二九二之一五~三:
                    最多導線數 (導線管彎曲少,導線容易穿入及更換
                    者)
┌───────────────┬──────────────┐
│線                          徑│         PVC管徑 (公厘)     │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12   │   16   │   20   │
├──────┼────────┼────┼────┼────┤
│    1.6     │                │    6   │   10   │   15   │
│    2.0     │                │    4   │    7   │   11   │
│    2.6     │         5.5    │    3   │    5   │    7   │
│    3.2     │           8    │    1   │    2   │    4   │
└──────┴────────┴────┴────┴────┘
表二九二之一五~四:
                    耐水性金屬可撓導線管截面積之 32 %及 48 %
┌───┬────┬────┬───┬────┬────┐
│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管徑 (│截面積之│截面積之│
│公厘) │40% (平│60% (平│公厘) │40% (平│60% (平│
│      │方公厘) │方公厘) │      │方公厘) │方公厘) │
├───┼────┼────┼───┼────┼────┤
│  10  │   21   │   31   │  38  │  345   │  518   │
│  12  │   32   │   48   │  50  │  605   │  908   │
│  15  │   49   │   74   │  63  │  984   │ 1476   │
│  17  │   69   │  103   │  76  │ 1450   │ 2176   │
│  24  │  142   │  213   │  83  │ 1648   │ 2472   │
│  30  │  215   │  323   │ 101  │ 2522   │ 3783   │
└───┴────┴────┴───┴────┴────┘
表二九二之一五~五:
                    導線 (含絕緣被覆) 之截面積
┌───────────────┬──────────────┐
│線                          徑│                            │
├──────┬────────┤截  面  積 (平  方  公  厘)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
├──────┼────────┼──────────────┤
│    1.6     │                │           8                │
│    2.0     │                │          10                │
│    2.6     │       5.5      │          20                │
│    3.2     │         8      │          28                │
│            │        14      │          45                │
│            │        22      │          66                │
│            │        38      │         104                │
│            │        60      │         154                │
│            │       100      │         227                │
│            │       150      │         346                │
│            │       200      │         415                │
│            │       250      │         531                │
└──────┴────────┴──────────────┘
表二九二之一五~六:
                    絕緣導線穿入金屬管內之校正係數
┌───────────────┬──────────────┐
│線                          徑│                            │
├──────┬────────┤校      正      係      數  │
│單線 (公厘) │絞線 (平方公厘) │                            │
├──────┼────────┼──────────────┤
│    1.6     │                │           2.0              │
│    2.0     │                │           2.0              │
│    2.6     │       5.5      │           1.2              │
│    3.2     │         8      │           1.2              │
│            │   14 以上      │           1.0              │
└──────┴────────┴──────────────┘

第 461 條   進屋線伸出壁外長度應按左列規定:
一、進屋線如屬電纜,其伸出壁外長度應為四○公分以上。
二、進屋線如屬導線管其伸出壁外長度應為一○公分以上,且在屋外一端
    一律應加裝防水分線頭,其導線應伸出分線頭外三○公分以上。
三、如用戶房屋壁外尚有遮屏者,其進屋線應裝至建築物之外側。
四、進屋點離地面高度不及二‧五公尺,其在二‧五公尺以下露出線必須
    為完整之PVC 線 (即進屋線應延長至距地面二‧五公尺以上之處) ,
    且應加裝導線管保護。

第 477 條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度表電源側至接戶點之線路應按 PVC電纜或經認可之其他電纜、金
    屬管或硬質PVC 管及可封印型導線槽配裝之,如屬明管應以全部露出
    ,不加任何掩護者為限。
二、電度表應加封印之電度表接線箱保護之。但電度表如屬插座型及低壓
    三○安以下者 (限裝於非鹽害地區之乾燥且雨線內之場所,其進屋線
    使用導線管時,該管應與電表之端子盒相配合) 得免之。
三、電度表接線箱,其材質及規範應考慮堅固、密封、耐候及不燃性等特
    性者,其箱體若採用鋼板其厚度應在一‧六公厘以上,採用不燃性非
    金屬板者其強度應符合國家標準。

楼主:
AWG 標準線徑規格對照表

AWG 標準線徑規格對照表
業界線徑的粗細是以號數(xxAWG)來表示的,數目越小表示線徑愈粗,所能承載的電流就越大,反之則線徑越細,耐電流量越小。例如說:12號的耐電流量是20安培,最大承受功率是2200瓦,而18號線的耐電流量則是7安培,最大承受功率是770瓦。
   為什麼AWG號數越小直徑反而越大?如這麼解釋你就會明白,固定的截面積下能塞相同的AWG線的數量,如11#AWG號數可塞11根而15#AWG號數可塞15根,自然的15#AWG的單位線徑就較小。
   美規線徑值單一導體或群導體【各正值或負值】的線徑值(Gauge)是以圓或平方厘米(mm2) 量測而得,平方厘米不常用在量測線徑值,由於牽涉到不正確,因一般大部份的導體形體,包含長方形及其他怪異形狀。因此我們拿全部的量測以圓平方厘米(c/m)為參考值
群導體計算的方法或公式:
   加上單一導體的線徑值總和,並比較上表求得。如果值落入兩者之間,取比較少的值。
   40股群導體線的線徑值為,如每一芯為24 Guage = 40 x 405 c/m = 16200 c/m = 9 AWG(得出值落入12960c/m16440c/m之間)
快速求得線徑值的方法:
兩條(AWG)相加時,該單一線徑值減3.  ex. 2 x 18 AWG = (18-3=) 15 AWG
三條(AWG)相加時,該單一線徑值減5.  ex. 3 x 24 AWG = (24-5=) 19 AWG
四條(AWG)相加時,該單一線徑值減6.  ex. 4 x 10 AWG = (10-6=) 04 AWG
   請記得快速求得線徑值的方法一些案例也許邊際會不正確,只採用此方式為大原則
AWG 標準線徑規格對照表

AWG Number

O [Inch]

O [mm]

O [mm2]

Resistance [Ohm/m]

4/0 = 0000

0.460

11.7

0.000161

3/0 = 000

0.410

10.4

85.0

0.000203

2/0 = 00

0.365

9.26

67.4

0.000256

1/0 = 0

0.325

8.25

53.5

0.000323

0.289

7.35

42.4

0.000407

0.258

6.54

33.6

0.000513

0.229

5.83

26.7

0.000647

0.204

5.19

21.1

0.000815

0.182

4.62

16.8

0.00103

0.162

4.11

13.3

0.00130

0.144

3.66

10.5

0.00163

0.128

3.26

8.36

0.00206

0.114

2.91

6.63

0.00260

AWG Number

O [Inch]

O [mm]

O [mm2]

Resistance [Ohm/m]

0.102

2.59

5.26

0.00328

0.0907

2.30

4.17

0.00413

0.0808

2.05

3.31

0.00521

0.0720

1.83

2.62

0.00657

0.0641

1.63

2.08

0.00829

0.0571

1.45

1.65

0.0104

0.0508

1.29

1.31

0.0132

0.0453

1.15

1.04

0.0166

0.0403

1.02

0.823

0.0210

0.0359

0.912

0.653

0.0264

AWG Number

O [Inch]

O [mm]

O [mm2]

Resistance [Ohm/m]

0.0320

0.812

0.518

0.0333

0.0285

0.723

0.410

0.0420

0.0253

0.644

0.326

0.0530

0.0226

0.573

0.258

0.0668

0.0201

0.511

0.205

0.0842

0.0179

0.455

0.162

0.106

0.0159

0.405

0.129

0.134

0.0142

0.361

0.102

0.169

0.0126

0.321

0.0810

0.213

0.0113

0.286

0.0642

0.268

AWG Number

O [Inch]

O [mm]

O [mm2]

Resistance [Ohm/m]

0.0100

0.255

0.0509

0.339

0.00893

0.227

0.0404

0.427

0.00795

0.202

0.0320

0.538

0.00708

0.180

0.0254

0.679

0.00631

0.160

0.0201

0.856

0.00562

0.143

0.0160

1.08

0.00500

0.127

0.0127

1.36

0.00445

0.113

0.0100

1.72

0.00397

0.101

0.00797

2.16

0.00353

0.0897

0.00632

2.73

0.00314

0.0799

0.00501

3.44

電線上都會標示溫度值,代表該電線能承受的最高溫度,舉個例子一條標示有 60°C 的電線,若使用於 70°C 的環境 (可能是導線本身通過的電流或是環境溫度等造成),電線的絕緣可能因此破壞,造成短路,產生電擊火災等危險。

一條電線能承受多少電流 (電線的Ampacity) 是依據其絕緣耐溫度來決定的。對具有相同 Ampacity 的電線,一條較細有較高絕緣耐溫的電線可以用來取代一條較粗有較低絕緣耐溫的電線。

一條 8 AWG 的電線能承受多少電流? 電工法規中使用 8 AWG/60°C 的電線 (銅) 可能可以耐 40 A,而同樣尺寸 8 AWG/75°C 的電線可以耐 50 A ,又 3 AWG/60°C 電線可耐 85 A,而 4AWG/75°C 電線也可耐 85A,這告訴我們一條電線承載電流能力是與電線的絕緣耐溫度有絕對的關係。產品中電線是否適用,我們常於電線上量其溫度確保其電流通過時沒有超過絕緣溫度,而不是單單以電線的尺寸來決定電線能承載的電流。

网友:
給你拍拍手,放煙火 感謝分享寶貴的資料

网友:
非常棒的資料, 很感謝 s 大的分享!

网友:
非常詳細的資料.感恩阿.比我手上的資料詳細太多了下載備用n_131|
大家在看線徑耐電流時也要注意配線環境方式喔.例1.6單心銅線在磁珠配線跟pvc配線.兩種環境.耐電流也有所不同喔.切記....目前住家都以PVC管1.6mm或2.0mm.耐電流1.6mm只能15培喔
而2.0mm只能19安培.別看到磁珠配線1.6mm可20安培以為您家中也可喔

网友A:
很詳細...
雖然我都已經有了...
因為我們家做弱電系統的,所以類似的資料都有...
其實就像Dave大說的,配管的環境因素其實也是很大的,
一般家用配線工程都是用PVC管,甚至是塑膠浪管,
但是如果旁邊有大電通過的話,避免干擾,建議還是更換EMT管會好一點,
如果很不好拉線的狀況,最起碼要配金屬浪管...
不過最好還是閃大電遠一點...越遠越好...
如果都是訊號線的話,可以考慮直接走線槽或線架,就可以避免配管排...花錢又浪費時間...

突然發現...我在說什麼啊???
文不對題了......

网友:
常用到的線徑.
PC電源用的跟去電子街買的線都是用AWM 1007這規格..

楼主:
目前住家都以PVC管1.6mm或2.0mm.耐電流1.6mm只能15培喔
說真的~~~~1.6mm只能15安培~~~那是最高電流~~~
通常在裝配大電~~需要有安全係數的~~~
雖然1.6mm可以耐到20A...但安全係數是以15A為主~~
因此法規規定不可超出這安培數...會有這考量~~
是因為你還要考慮到..有些設備有啟動電流...這些也要算進去...
所以~~~已110V來裝一台冷氣....以一噸的冷氣來說他就耗掉8A的電流了
而且它的啟動電流約在24A....正常來說1.6mm就夠用了...
但在這條線與冷氣的位置..必須加裝20A的保護裝置..
以防止啟動異常而使電線超出可耐之電流..使得電線過熱引發電線走火...
而且~~這條線~~~也僅能使用在這台冷氣~~不可在外接其它電器設備...
這就是安全係數...只要你會計算~~大致上的電線配置你就懂了一半....

另外~~冬天常常聽到電暖爐引發的電線走火....大家自己想想~~~為何會如此...
等你知道自家的配線與插座位置~~你就可以發現真正原因出在哪邊了

通常舊的房屋~~~都是一條線衝到底...
也就是該層樓的所有插孔最高只能耐13A左右的電流..
但~~就是有人一次插一大堆耗電重的電器....真的很無言

歐歐~~~小龐大又PO出我想要的資料了~~我一直找不到這表格耶~~
感謝分享

网友:
呵呵~~又發現好資料了~~
要不是有板上的大大們分享..我可能都不知道有這些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詳細...
雖然我都已經有了...
因為我們家做弱電系統的,所以類似的資料都有...
其實就像Dave大說的,配管的環境因素其實也是很大的,
一般家用配線工程都是用PVC管,甚至是塑膠浪管,
但是如果旁邊有大電通過的話,避免 ...

car10804大您說的一點都沒錯.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絕竅.改天您也po一文吧

网友(2010-06-28):
大大真是用心..給你拍拍手

网友:
shunxing 大.您這個帖好像有資料遺失了n_083|

网友:
剛剛又看了一下.是圖多.我電腦爛.比較慢出現資料.歹勢n_080|

网友B(2010-08-05):
報告順興大。。。。。。我找了很多家電料行,我買不到磁珠。

不知道您那邊是否還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順興大。。。。。。我找了很多家電料行,我買不到磁珠。

不知道您那邊是否還有料?

磁珠????你要做什麼用???
我這邊沒這種東西~~~~~如果要過濾干擾訊號~~~用磁環不就可以了???

网友A:
磁珠...配線用....不是要過濾干擾訊號....
電工法規裡面有規定....

可是說實在的...現在還有人用磁珠嗎???
我好像沒見過了耶....

网友:
據之前跟台電的人談過。
說到磁珠這個東西。他說這個東西其實是最好的。
PVC管是配線方便。但是熱散不掉。
用磁珠加上電線,其實直接在空氣中,沒有走火的問題。

下次我回鄉下,再拍兩張這個東西的照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配線用....不是要過濾干擾訊號....
電工法規裡面有規定....

可是說實在的...現在還有人用磁珠嗎???
我好像沒見過了耶....

.....我還是搞不懂這要使用在哪邊~~~
配線....還真不知道綁這個的用意....完全沒玩過~~~
這些圖~~~我看了~~~還是不懂阿~~~~
該不會是綁木頭或是支撐架絕緣......

PS:該不會是台電電桿上面的那圓圓白色的就是????圓形陶瓷因該也可以代用吧....

网友:
很難找實際範例給你看耶....
我已經很久沒看過磁夾板磁珠配線了...
尤其在台北,更難看到....

网友:
電機配線標準必備資料 贊喇 :lol

网友(2011-02-25):
看到都揮了..............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