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K8NE 「放棄」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22):
這塊板子,是三伯電腦拆下來的,他是抱整台電腦來修,電腦原本是堂哥的,後來堂哥換用筆電,所以這台電腦給三伯上網用。
據三伯描述,電腦到他手上,才用了3天,就掛了,所以才抱來,他說壞掉的時候,有聞到電子零件燒毀的味道,他說味道好像是從電源供應器出來。
於是我也就換了電源供應器上去,換下來那顆,用測試器測了一下,果然,那顆電源供應器是故障的,有待機,但無法power on。
好了!換好電源供應器之後,先不上電,必須先針對主機板做打阻值的動作,結果發現ATX 4pin 12V電源短路(其實可能誤判),這也是星期四的事了。
今天(2010.5.22),決定仔細檢修,將主機板拆下來。
這時候打阻值,奇怪了!12V不短路了?
看到一顆電容長高了,所以也先處理掉。
弄好之後,一上電.............完了!不跑碼,才正要看是什麼樣的情形,突然聞到一股淡淡的電子元件燒毀的味道。
趕快斷電,但為時已晚了。仔細端詳一下,慘!看不出什麼名堂。
再度上電,這時候已經完全不能夠power on。電源供應器短路保護。
於是著手再打一次阻值,發現其他都正常,唯獨+5V對地短路。
用到+5V電源,何其多啊!從何查起,於是檢查板子上所有供電。
總算先發現一個地方了。
這裡一對上下MOS構成的PWM電路,負責提供整合橋供電的地方,而查到這裡,心裡已經有不好的預感。
有少拍照片,所以僅以描述來說明。
既然是整合橋供電,所以必須先將電路隔離出來,確認是前端短路,還是後端短路。
斷開之後,再針對+5V打阻值,短路情形消失了。
前端也沒有短路囉!
這時候換量後端,完了!短路!再仔細量整合橋上的貼片電容,已經有部分已然短路,初步判斷,晶片損毀。
這下也不用玩了!
既然會短路,一定是有某個因素引起的,順手量了前端的上下MOS,發現up side已經擊穿損毀。
這塊板子檢修到這樣算結束了!

向三伯說明故障情形!三伯說,他有拿一個機殼,裡面有一塊主機板,和好的電源供應器(換過去那顆),轉移到那台好了。
等到換好之後(板子也有事先做測試,確定是好的),慘案再度發生了...................

換好了,我很高興得按了開關,開機了!也看除錯卡很順利的跑碼,C0 E2 .....,就在這時候,我眼睛看到.....紅光一閃!
啊!~~~啊!硬碟的馬達控制晶片,竟然燒了起來,趕快斷電。
又仔細檢查了好一陣子,硬碟毀了!
眼睛瞥見....我擺在桌上,三伯的高階顯示卡.....拿去用空壓機把灰塵吹掉,仔細端詳了一下型號。
啥!9500GT,這搞什麼東西啊!
思考了好一陣子,歸納出下列的維修結果。
「因為使用機殼牌power,而此顆power,號稱功率達到350W,其實是放屁,單手拿,與手邊修好測試用的七盟300W的一比,重量天差地遠,輕的要命。加上顯示卡用高檔的9500GT,電力供應不足,power不穩,輸出電壓不定,故造成燒毀,連帶其他周邊,一起拖下水,主機板燒毀,硬碟燒毀,估計,連顯示卡可能也已經損毀,目前尚不敢測是那張顯示卡。」

回到那張主機板,大家可以想看看,為什麼整合橋會燒掉呢?

网友:
.....又是這一塊........我已經遇到燒掉的~~~有好幾台了.....
都是機殼牌電源供應器惹禍.....
有次更倒楣~~~確認機殼牌電源供應器有問題造成系統不穩~~~
但....那時候完全不知道...整合橋已經要死不活的~~~~~
換了一顆電源器....系統整各正常...但好死不死...
第2天~~~客戶把電腦帶來了....原因不開機....
因為他第一天用一整天沒事...第二天開機開不了...
查到最後....確認~~~整合橋燒毀...
因為~~我直接對晶片上方的電容測量...0.5歐姆左右......
直接跟客戶說~~~~主機板也掛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摸跟客戶說~~~
我就說~~我電源供應器收回把錢退給它~~~畢竟他們也不想再花主機板的錢
然後把舊的在裝回去(還在沒把舊的給拆了).....
現在看到批主機板~~~要死不死的~~~我都直接跟客戶說~~換台新的...
有一次經驗~不想要有第二次經驗~~~~

你這台~~沒有含顯示的吧~~~~~我遇到的是有含顯示的~~但它是外接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啊!是沒有內顯的板子!
當時看到電腦時,我的目光馬上集中到那塊顯示卡.....太顯眼了!堂哥為了玩遊戲,買了這塊。電源供應器偏偏是個機殼牌的爛貨,燒板子、燒硬碟,太誇張了。

要不然這塊板子用料還不錯的說!散熱片只要加掛一顆風扇,就非常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是沒有內顯的板子!
當時看到電腦時,我的目光馬上集中到那塊顯示卡.....太顯眼了!堂哥為了玩遊戲,買了這塊。電源供應器偏偏是個機殼牌的爛貨,燒板子、燒硬碟,太誇張了。

要不然這塊板子用料還不錯的說!散熱片 ...

一切都是電源惹的禍阿~~~~~
不過~~~你一開始沒把電源給先拆了嗎???至少會看到電容暴開吧~~~~

网友:
如果會壞主機板...通常我也會注意 電源...
機殼牌的 `壞起來都好像 很嚴重.

楼主:
那顆惹禍的power,已經先拆了!爆了幾顆電容。這顆已經無法power on,有時間的話,再來慢慢修這顆。
至於檢修主機板的時候,是用我的power。
換機的時候(燒硬碟),已經不是用惹禍的power,而是用三伯拿來的那個機殼上的power,有檢查過了,沒問題,才敢用。但用料也不怎麼樣。如果這顆再加上顯卡,我想不用多久,這顆也會掛。

网友:
回复 网友B:

FSP不是全漢的嗎,若以品牌來說應該算有名的
但是此顆用料就不知道了~~
s10274chen大修成這樣可真是傻眼~~也是只好放棄了~~都是電源惹的禍
大家真的要注重電源供應器才是ㄚ

网友:
哇~s10274chen大,那東西都在你家掛掉,怎麼向你親戚交代啊?
power真的要用好一點的,可是我每次跟客戶這樣說,很多人都愛理不理的,有時候去服務維修時,常問客戶說你要用多少錢的power,大家都說不是能過電就好,不都一樣?我還是堅持都向客戶報350w大約800~1000內的不要太爛的,含工資100元,可是客戶一聽到都....啥?要1000元,賣場不是有的才賣550~650........,最後我都跟他們說我有更便宜的400的嘉X的......這個牌子相信媽咪上的大大們沒人敢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你三伯有沒有說什麼?
有時候好心幫忙,事後的突發狀況會很無言!

网友:
小弟手頭上也有一塊技嘉的GA-K8N Ulta-9也是整合橋的...

目前也是被宣告放棄維修,當料板及練習板使用中....

另外電源供應器部份,那一台電源供應器小弟接過很多台...

要掛都掛一堆零件的,真的害人不淺丫...

网友D:
全漢的power不差...僅限於零售...
應該說各家的PSU只要是零售販賣的都差不到哪去...
可是只要是供隨機殼出廠用的貨...除非你是裝上網機或是文字處理機,不然都撐不久...
不這樣做,誰去買他零售的PSU啊?

另外PSU的好壞也不是看重量的,不是越重的就越好,
雖然普遍來說,好一點的PSU重量的確比較沉.....
我遇過超輕量的工業server用PSU,長的也很奇怪,是長方形的...
也不是迷你機殼那種長方形...
重點1...很輕,重量和機殼牌差不多重...
重點2...瓦數很大,650W...
重點3...很貴,聽業主說是進口品,一顆台幣要近萬元...
重點4...第一次聽到有PSU保固5年,保固內直接更換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漢的power不差...僅限於零售...
應該說各家的PSU只要是零售販賣的都差不到哪去...
可是只要是供隨機殼出廠用的貨...除非你是裝上網機或是文字處理機,不然都撐不久...
不這樣做,誰去買他零售的PSU啊?

另外PSU的好 ...

近萬元....我也可以保固5年.....
最主要是在賺保固的錢...當然..長方形的~~散熱通常都做的很好~~~
也很吵....最主要~~~是他的外觀你想買到一樣的~~~很難......

网友:
的確  PSU並不是越重越好,APFC的通常會比較輕

但是以同樣設計的PSU來說,加大設散片、電感以及濾波元件都會增加重量

與其說重量不足,到不如預到過輕的PSU時,拆開來看到底有沒有偷料....

楼主:
其實當然不能夠以重量來斷定power的質量,線材也會占了不少重量。
開關電源內,決定功率最大條件在於開關晶體的質量、開關變壓器的承受功率。
若內部用料得當,線路設計優質,那保固5年,這點廠商可以賭。

回覆#7、#8、#9、#10 幾位大大們
也不知道三伯父要怎麼辦,有跟他電話聯絡,也敘述過主機板的情形,不過硬碟的問題,是在通完電話之後發生的,所以他還不知情。
原本想說他昨天晚上要來拿機器,他住我家隔壁,但他要照顧三伯母,分身乏術。

爛電源會燒很多東西,以前是有所聞,但這次是我第一次親身體驗,果然「名不虛傳」。
那顆全漢的電源,內部用料跟那顆故障的差不了多少,但也沒那麼誇張,標示350W。
六樓最底下那三張圖,就是那顆全漢的內部設計,也算蠻精簡的。
不過用料卻比故障那顆好些了。
這次燒這麼慘,不知道要跟三伯父怎麼說,他說會給工資,但我拿不下手......好像趁火打劫啊!
的確東西在我家死那麼悽慘,很難讓人取信是電源惹禍.....我沒有讓東西短路燒毀啊!
最大肇因在於堂哥買的那塊顯卡,有去微星官網看一下,要350W足瓦,才能夠供應。
但那顆power哪來300W足瓦啊!才那麼悽慘,顯卡還不敢測,不知道有沒有壞,那張拉麵版的很棒。

主機板,我想還有修復餘地,真希望只有周邊的貼片電容燒掉,不然壞那顆橋真不甘心。

現在換的板子是技嘉GA-M55plus-SG3 V1.2,CPU用3600+雙核,已經不敢再加上獨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當然不能夠以重量來斷定power的質量,線材也會占了不少重量。
開關電源內,決定功率最大條件在於開關晶體的質量、開關變壓器的承受功率。
若內部用料得當,線路設計優質,那保固5年,這點廠商可以賭。

回覆#7、#8、#9、#1 ...

通常遇到這種情形.....是沒有錢可以領的...
而且這種情況我也不會跟客戶收錢的.....
我只能請客戶在買一台....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燒硬碟的 I/O 板子可能還有機會救看看 ,  但前題是要找到同規格的硬碟更換它的 I/O 板才行 ,  再不然就要寄去給 黑歐米 或是 硬碟資料修復店家 試試看 ,  但他們收費比較貴 。
MAXTOR 的硬碟比較不好救 ,  因為它的硬碟辨識碼是跟硬碟裡的啟動碼是一致的 , 必須用PC-3000 來救 , ( 用另一個同型好的 MAXTOR  硬碟複製出硬碟辨識碼來 , 然後以覆蓋方式將待修的 MAXTOR 硬碟裡面的啟動碼變更 ) 《 硬碟辨識碼儲存於 I/O 板上的 EPROM 上 》以上建議給您作為參考 ,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

网友:
回复 网友F:

『 PCuSER研究室  的 硬碟檢測/維護/救援工具箱 』 是一本不錯的書 , s10274chen (大) 亦可以參考一下 。

楼主:
謝謝HELLSING大,壞那顆是德儀的SH6950。硬碟是希捷ST380817AS,80G。
也不知道要不要修.....看機緣吧!

下次來找那本書好了。
剛剛查了一下硬碟維修....好貴啊!

如果能夠學成硬碟維修技術.............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我一定要跟三伯說,不要拿錢。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通常會燒到 『 德儀的SH6950 』大概整塊 I/O 板 已經是沒救了 ,  唯一最保險的的方法就是換整塊好的同型 I/O 模組 。
我查了一下 Google 發現 SH6950 用在 希捷-梭魚系列 硬碟比較多 ,  如果能找到同型號好的 I/O 板更換 , 資料被救回的機率可能會比較高些。
http://hdd.tw/hdd_pcb.pdf --- >> 這個網頁PDF有列舉有關 SH6950 用在哪一顆硬碟上的資料 , 您亦可以參考一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手上只有 ST380013A  這顆硬碟 , 與《 ST380817AS不同型號 》, I/O 板裏面是有 SH6950 這顆晶片 , 但我認為硬碟型號如果不同亦無法代用 ! 沒幫到您有些遺憾 ! 或許您可以上網拍看有無拍賣可用的二手硬碟 , 這或許是另一種方法也說不定 !

楼主:
HELLSING大您客氣了,沒關係!
有沒有修起來,並不在意。那我慢慢碰機會好了。
那份資料我也有看到耶!
那家公司維修,好恐怖啊!硬碟為修行情竟然那麼高。

网友:
回复 网友I:

所以說 "  備份硬碟資料 "  是很重要的 ,  常做資料備份的人 , 根本不怕硬碟掛點這檔事 ! 順便教您一下小訣竅 , 《 遇到修電腦前 , 先拔掉客戶電腦裡的硬碟電源與排線 》這樣即使 POWER ; 主板 再如何燒毀 , 都還保有硬碟裡的完好資料 ,  即使要測試上硬碟試機亦使用沒有資料在內的硬碟 , 這樣就可萬無一失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小弟我自己的電腦....倒備分了好幾顆硬碟,同一份資料備份那麼多,其實是因為空間不夠,慢慢換硬碟40G...80G....到現在的120G,資料沒刪掉,就留了好幾份。

這次燒硬碟,是覺得很誇張,檢修時並沒有去動它,是直到換完板子、power,之後確定沒問題,才裝上硬碟,哪知道一上電,馬上掛。

後來又想了一下,有一些疑問,三伯的硬碟是用大4pin,轉成SATA,所以一定會缺3.3V,但奇怪的是,會因為缺3.3V,而造成硬碟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記得 大4PIN 只供應 +12 與 +5V 而已呀 !  +5V 已高過 +3.3V 了 !  S-ATA 的供電方式與 IDE 的供電不同 ,  您要看一下 POWER 上的 S-ATA 與 IDE 的接頭線材顏色做比較 , 應當可以分辨出來 。
IDE (大4PIN) 黃色是 +12V ;紅色是 +5V ; 黑色是0V !S-ATA (薄型15PIN)有加入 橙色 +3.3V 的線 , 我懷疑是大4pin,轉成S-ATA時把 +5V 的接去 +3.3V 端來用 , s10274chen (大) 您可以用電錶量測 大4pin,轉成S-ATA 試試看是否 +5V 與 +3.3V 是否同一迴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燒硬碟的 I/O 板子可能還有機會救看看 ,  但前題是要找到同規格的硬碟更換它的 I/O 板才行 ,  再不然就要寄去給 黑歐米 或是 硬碟資料修復店家 試試看 ,  但他們收費比較貴 。
MAXTOR 的硬碟比較不好救 ,  因 ...

挖~~~看到很重要的維修資訊拉~~~~
難怪~~~~我直接換板子居然沒用~~~~
原來資料藏在EEPROM阿~~~~~
那以後要換~~~不就連同EEPROM要換過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HELLSING大,壞那顆是德儀的SH6950。硬碟是希捷ST380817AS,80G。
也不知道要不要修.....看機緣吧!

下次來找那本書好了。
剛剛查了一下硬碟維修....好貴啊!

如果能夠學成硬碟維修技術............. ...

是超級貴~~~~一般的消費者花不起的~~~~~
每次遇到有人說要救硬碟~我都直接推掉~~~就是這原因~~~
為何呢~~~怕的就是~~~資料救不完整~~~客戶還不想支付這筆錢~~~
那我乾脆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去救這些也不用去跟客戶再那邊五四三....
通常會成立硬碟救援公司的..都是合股的~~~~也就是說~~~~要救資料~~都是要簽約的..
所有明細合約書寫的清清楚楚的~~~客戶想賴也賴不掉~~~~他們救資料都可以開發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shunxing  (大) 只有 MAXTOR 硬碟才要這樣做啦 !『 PCuSER研究室  的 硬碟檢測/維護/救援工具箱 』這本書我還有留著 , 此書最後兩章有說到 如何用 《 俄羅斯 PC-3000  》來救 MAXTOR 硬碟 , 網拍上也有一家有在賣 PC-3000  的硬碟診斷卡(PCI介面)但賣的有些貴 。 有加上診斷卡支援性會比較好 , 書上介紹的救法比較有些風險 , 算是比較不怕死的方法 !  還有因為 PC-3000 它是俄羅斯 ACE Laboratory 公司開發的 ,  使用上要有翻譯俄文的心理準備 ,  一般來說 PC-3000 用來修硬碟邏輯壞軌最好用 , 因為它可以針對壞軌予以覆蓋寫入 EPROM 裡面 , 讓硬碟即不再去讀壞軌區域 , 讓硬碟即使失去一些磁簇依然讓硬碟起死回生 !

『 PCuSER研究室  的 硬碟檢測/維護/救援工具箱 』出書已有一段時間 , 當時的 PC-3000 軟體版本我記得是 V12 或是 V14 版的 , 後期是否有新版支援 S-ATA 硬碟救援 , 就必須上網再查看看了 !

還有必須說明給 shunxing  (大)了解一下 , 通常修硬碟 I/O 板是不需要解焊那顆 EPROM 的 , 除非您神通廣大有待修硬碟的啟動碼資料可以燒入 , 不然硬碟救援公司與硬碟廠商要靠啥賺錢呀 ! 這就是為何請硬碟救援公司救硬碟為何如此貴的原因 , 因為專業的硬碟救援公司備有無塵室取出硬碟碟片救援的實力 , 以我們現有的設備實力只能用 PC-3000 以不開蓋取硬碟碟片的方式試著救看看 ! 如此而已 !
您上次那顆有怪聲的硬碟 , 用 PC-3000 是無法救回您心愛老婆的硬碟 , 因為磁頭已經受損了連救的機會都沒有 !

楼主:
電源是獨立開沒有錯,這點可以肯定。大4pin是只有提供12V與5V,所以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會有3.3V。
power上的SATA電源,3.3V是另外拉的(與20pin的3.3V是同一路。)
由大4pin轉SATA,會沒有3.3V。
也查了一下資料,狼大曾經做實驗,3.3V那路,有些硬碟是沒有的,會經由5V或12V提供。

硬碟的啟動碼,小弟我也早已略有所聞,當時曾嘗試將同型號的IBM硬碟(鬧瘟疫那批),機板對調,絕對是沒辦法啟動。內部已經針對啟動碼做驗證的機制。

网友:
回复 网友M:

現在連 IBM 也學起 MAXTOR 了 !  看來用 I/O 板玩 《借屍還魂》已經被硬碟廠商列為『阻礙硬碟產業』的打擊對象了 !

网友:
我也試過換板絕對不行~~~
還會有怪聲音~~~~~換回來又好了~~~~這下終於明白原因出在那顆EEPROM了~~~~
代表換板之前~~要把那顆1M的EEPROM也順便拆換....
有的並沒有那顆~~~就不知道該怎摸玩了....

楼主:
從中午到剛剛,原本想要把肇事的power給修起來。
哪知道真慘,壞了一堆東西,到目前為止,一次側壞了一顆開關晶體,二次側PWM晶片附近,毀了一顆電阻、兩顆電晶體,電阻還燒得焦黑。
另外,到了尾聲,找到一顆稽納燒毀...2.4V,再來就找不下去了。
PWM晶片的Vcc始終消失不見,為了一顆爛power,這樣修下去,沒有什麼報酬率,算了,不修了。等著拆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中午到剛剛,原本想要把肇事的power給修起來。
哪知道真慘,壞了一堆東西,到目前為止,一次側壞了一顆開關晶體,二次側PWM晶片附近,毀了一顆電阻、兩顆電晶體,電阻還燒得焦黑。
另外,到了尾聲,找到一顆稽納燒毀...2.4V,再來就找 ...

通常~~~濫電源供應器我是不會去想把它修好~~~~拆料比較實在~~~
除非只是點單的輸出電容迫辜~~~換一換就好了~~其他的我就不動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N:

新型硬碟的 EPROM 都已經整合到 單晶片IC 裡面去了 ,  連拆的機會都沒有啊 ! 另外還有 即使有 EPROM 讓您解焊移植 , 這顆 EPROM 是否資料會跑掉還是個問題 , 所以還是換 I/O 板比較保險 。 我曾經試過 MAXTOR 40GB Fireball 3 ( 火球3代) I/O 板同型號代換 , 竟然可以互換 , 但也只有一次有成功過其他都是失敗 , 這或許是更換後的 I/O 板裡面的既有資料 , 有去讀到待修硬碟的壞軌區域 , 以致無法成功吧 !

( 火球3代) 就是以前的 Quantum ( 昆騰 ) 的系列 , 它很久以前就被 MAXTOR 給併購了 ,  但 Fireball 3 ( 火球3代) 的技術卻被 MAXTOR 用來做薄型 IDE 3.5 吋(單碟) 系統 , 佳能的影印機裡面就有用到它 ,  據了解 佳能之前進了一倉庫的 MAXTOR 40GB Fireball 3 ( 火球3代) 給維修工程師維修換料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型硬碟的 EPROM 都已經整合到 單晶片IC 裡面去了 ,  連拆的機會都沒有啊 ! 另外還有 即使有 EPROM 讓您解焊移植 , 這顆 EPROM 是否資料會跑掉還是個問題 , 所以還是換 I/O 板比較保險 。 我曾經試過 MAXTOR 40GB F ...

我知道已經整合到單晶片裡面去了....所以才不知道怎麼玩了阿~~~
另外~~那顆1M的EEPROM~~~它的資料不會消失~~它跟BIOS的EEPROM功能是一樣的~~~
我之前還拆了不少~~可讀寫資料~~~只是~~~很多設備少用這規格就是~~~
都是TSOP系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解焊移植 EPROM  比較適合舊型硬碟 ,  因為困難度不大 , 但必須先要有硬碟裡面的認證碼及先前待修硬碟 I/O 板裡面 EPROM 的一致資料 , 否則忙了一整天亦是白忙一場 ,  所以我都是用換 I/O 板試看看 ,  再不行再用 PC-3000 救看看 , 遇到硬碟送電後有怪聲的一律不修 , 拆 I/O 板當備料 , 鋁殼 ; 碟片 ; 磁頭 就賣給資源回收廠賺零用錢 !

說到硬碟怪聲 , 我手上有顆 HITACH I& IBM HDS722540VLAT20 40GB 3.5吋 7200轉的 , 它運轉讀資料都很正常 , 但它有時候會出現1秒鐘的 嚶~~~~ 的怪聲 , 但說也奇怪 , 它總是不會掛 !  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

网友:
全漢也有精簡版n_123| .大都裝在套裝電腦上.修過一台宏x就是這情形.標示300w.實際應該沒

网友P:
引用 楼主:
也查了一下資料,狼大曾經做實驗,3.3V那路,有些硬碟是沒有的,會經由5V或12V提供。

目前還沒有看過有任何SATA硬碟要用3.3V的

隨殼電源保護通常不齊全,甚至一些名牌低瓦電源常常少了OCP,所以無論在測試時或是平常用,最好選擇保護齊全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目前還沒有看過有任何SATA硬碟要用3.3V的

隨殼電源保護通常不齊全,甚至一些名牌低瓦電源常常少了OCP,所以無論在測試時或是平常用,最好選擇保護齊全的電源供應器。 ...

那個3.3V是不是要給SSD碟使用的阿~~~~~因為~~3.3V也只有可讀寫的記憶體會用到阿~~~

网友P:
沒,目前SSD也是僅使用5V。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沒,目前SSD也是僅使用5V。

那~~~這3.3V的供電????是要給未來產品使用的囉????

楼主:
原本規範中,3.3V要給硬碟機板上的邏輯電路使用,但設計上,常常不直接用3.3V,而採用5V來間接取得3.3V。
哇!狼大這樣說,那3.3V等於是擺好看了。

是啊!爛電源,保護電路,設計上比較節省......唉!這次的經驗真的很深刻。硬碟就這樣在我眼前燒燬。主機板也體無完膚。

网友Q:
引用 楼主:
原本規範中,3.3V要給硬碟機板上的邏輯電路使用,但設計上,常常不直接用3.3V,而採用5V來間接取得3.3V。
哇!狼大這樣說,那3.3V等於是擺好看了。

是啊!爛電源,保護電路,設計上比較節省......唉!這次的經驗真的很深刻。硬碟就這樣 ...

對了~~~說到硬碟的備份~~~~有件事要大家注意~~~~
我剛剛接到電話說要修復光碟~~~~~我無論在哪個拍賣都說的很清楚了
我只修復正版壓制片的表面刮傷....
燒錄片我就不處理了~~~~但是還是有人打電話來確認~~~~
燒錄片屬於染料材質~~~這種東西~~~放久了~~~就會變質...
也就是說~~~如果有重要的資料與相片...通常燒好之後要再比對過一次~~~然後~~~最安全的做法
每半年就要在備份一片.....但是~~就是很多人不理會我的說法~~~~就說~~光碟片不是可以放100年...
大家真的很喜歡建立錯誤觀念~~~~然後再來埃埃叫~~~~~~
能放100年資料不會損毀的也只有光碟壓製片..用印的~~~而不是用燒的...
遇到無法讀取資料的時候~~有人會用軟體補助...但~~~~要是真的資料受損~~~
要是沒有特殊設~~用軟體補助有下列後遺症....
就是持續讀取同區段...雷射功率大小變來變去...
到最後~~把資料燒了..運氣差一點~~就連雷射頭也燒了....
正確的做法~~因該是不管資料好壞~~都要能讀過..
然後建立出一個完整檔案~~~再由專業人士去分析該檔案之後再重建資料...
要做到這樣~~我看~~~費用跟救硬碟資料一樣~~~~價格有可能比救硬碟資料還貴上好幾倍.....

有關備份的正確知識~~~我到希望有人看完之後~~~寫份完整的發表出來~~~~
因為我的用的文法~~真的很多人都當我說的是屁話~~~~連我老爸跟我老媽也一樣...說都說不聽~~~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對了~~~說到硬碟的備份~~~~有件事要大家注意~~~~
我剛剛接到電話說要修復光碟~~~~~我無論在哪個拍賣都說的很清楚了
我只修復正版壓制片的表面刮傷....
燒錄片我就不處理了~~~~但是還是有人打電話來確認~~~~
燒錄片 ...

我也遇過.是精x的光碟.備份了一些客戶檔案後.把硬碟裡的清調後.過了2~3年.
光碟塗料都翻起來了.欲哭無淚阿打電話給精x.反應問題.回應我竟是把良品寄給他.他門再寄新的給我.但我要的是他們下次還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他們也不給我保證.之後我都不敢買精x.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遇過.是精x的光碟.備份了一些客戶檔案後.把硬碟裡的清調後.過了2~3年.
光碟塗料都翻起來了.欲哭無淚阿打電話給精x.反應問題.回應我竟是把良品寄給他.他門再寄新的給我.但我要的是他們下次還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

不管是哪一家的都一樣吧~~~~
詳細解說~~我到時在打屁區開一份完整的討論~~~~
到時再所有疑問通通告訴你們~~~~這就先到這~~~

网友:
K8NE這張我也有,第一次拿到手OK可以開機灌XP
後來就掛了不跑碼...

這張板用NF4晶片組只有小散熱片烤到四周PCB都黃黃
溫度超高.....最後發現是晶片組冷焊...

這台系統會燒就是威利小貨車裝法拉利引擎,顯示卡這麼
好供電卻這麼差,還只用300W的.....我手上有顆FSP-300W
料就沒這麼差,它是搭配AOPEN機殼出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