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主機板

楼主(2010-05-22):
新型主機板如775腳座與AM2腳座的BIOS晶片再哪?

网友:
8隻腳的~ 通常有上一點 漆 SO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圖片可以參考嗎?8隻腳的一堆
我看到有一顆上面有貼紙,a7528-ims3330
7528是主機板代號,是不是這一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9055-1-2.html

參考  看看文章 一下...新的 BIOS 是這種 ~型號 不一定 ~..

网友:
一般在主機板上8腳的IC..然後有貼板子BIOS版本的那個就是囉!
不確定的話可以撕下貼紙看上面的編號去查DATASHEET就可以確定囉。

网友:
gigabyte p35c-ds3r用的BIOS也是so8, 型號是sst25vf080b。

网友:
4 樓的 Crazy1kimo 不是就有正確答案了嗎..

或者參考一下:

http://www.dinshang.com/PDF/MXIC/MX25L512ver1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