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損壞的高壓板逆變器

楼主(2010-05-23):
Acer AL-1712  逆變器燒掉了,一直找不到合用的逆變器,有人有廢板割愛嗎?  還是有代用的? 很難找說~~~

這三顆看不清楚型號黑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是搶劫~另的站左邊女的右邊不男不女站中間,不要錢不要人要你的Know How

挖~~~不要搶我~~~~我沒有~~~~~我可以兩邊都不要站嗎?~~~我烙跑~~~~~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把編號給我 我這拆了一堆燒板的我有我寄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是搶劫~另的站左邊女的右邊不男不女站中間,不要錢不要人要你的Know How

引用 网友A:

挖~~~不要搶我~~~~我沒有~~~~~我可以兩邊都不要站嗎?~~~我烙跑~~~~~n

     這是發生什麼情形?

网友:
直接用新的高壓版去帶就解決了

那高壓圈故障.背面的 BI3101A   可能也會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編號給我 我這拆了一堆燒板的我有我寄給你@@

只有板子的型號 ADP-40AF

网友(2010-07-01):
今天拆到一塊一樣型號的版子,那三顆,左上12p ,右上只看出前面的是Y後面那個字看不清楚,下面的是A6UV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編號給我 我這拆了一堆燒板的我有我寄給你@@

阿國你還欠我十塊廢板什麼時候給我 ?

网友(2010-08-18):
那顆 A6UVH 為IRLML2402 SOT-23
我也是在右上的電晶體 SOT-323 比SOT-23大一點的~~~我是有看到上面寫 YS 只是我不知道要怎樣去查~~~
頭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