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液晶螢幕用變壓器

楼主(2010-05-23):
想請教各位大大,誰有沒有要用的外接式液晶螢幕變壓器丫?

小弟需要19V/2.6A的變壓器,請問有那位大大願意割愛的?

因為小弟實在找不到變壓器n_143| ,特向各位大大購買嘍~:on_097|

先謝謝各位大大嘍!!:on_109|

网友:
19V的 ~網拍不是很多嗎?
...怎麼會找不到耶~

网友:
撲...這也太容易找了吧???
網拍真的找不到的話...
給你個提示:
孤狗大神拜一下..."電池先生"...
打電話去問,應該會有....

网友:
19V會不會太多了~~`
隨便打都有~~加油阿!!

网友:
19V不是奇美常見的變壓器規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意外的話正負2V範圍都可啟動

17~21 V

可試試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小弟只是在想如果液晶無法修好的話~

那變壓器不就白買了?所以想說各位大大有便宜不要用的變壓器可以賣我?

這樣我還是繼續等待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次買一個19v的才300有找,可能買來試看看啦,
有在修的話,以後還是會用到的啦

网友:
沒意外的話正負2V範圍都可啟動

17~21 V

可試試看

找到【一個】【18V 2.6A】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earch/ac?p=18V+2.6A&ei=UTF-8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1782546
【一個】【19V 2.64A】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3721195?u=sinyu0807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300-350...

网友:
回复 网友D:

螢幕後面都會貼幾A啊
應該是通用規格吧

网友:
你願意多少錢買 ? 我有很多 我在景安站 電話 0953240043 陳'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