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線收發電路

楼主(2010-05-23):
當SW1~SW5分別按下時,D1~D5會分別點亮。
PT2248,PT2249目前去找了光華商場都找不到,我是在益眾買的,也可以跟原公司要
在yahoo搜尋PT2248,就可以了

圖一、發射接腳圖

圖二、接收接腳圖

                      圖示                實品圖

圖三、發射參考電路圖

圖四、接收參考電路圖

网友:
請問接收器旁的電容,是什麼功用,我有一台ZINWELL電視的搖控接收器的電容壞了,自己換上新的後,可以用了,可是沒幾天又壞了,不知道是否可以改規格?原本是1uf 50v的"謝謝各位先進"

楼主:
電源濾波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