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ZER 350W POWER一些問題...

楼主(2010-05-23):
呃...小的初入貴寶地還請多指教...

小的自己不知道發什麼神經自己心血來潮跟朋友要了一顆他退役的power來玩...

最初拿到開機的時候是風扇動一下(只是稍微移動沒有轉圈)風扇完全不動  開機正常... 但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再拿出來時...

通電開機正常,然後power會散發出詭異的"薰香味",斷電後電容漲起

圈起來的地方是"外表上"掛掉的....  其他有沒有掛 小的配備只有指針式三用電錶...所以無法測試...

在換的過程中發現這個熱敏電阻破開...

感覺很像某m牌巧克力...

感覺很像某m牌巧克力...

爆掉的熱敏電阻是 sck-054

但是小的去光華問到快吐血都沒有這型號的...最後逼不得已把買到"最接近"的sck-075換上...

(沒相機拍...小的會盡快補圖...)

換掉之後是回歸了最初拿到的問題... 但是這次只要把接頭接上主機板 power開關用成(-)還沒在主機板上開機的時候 就會自動讓主機板啟動 cpu的風扇也跟power風扇一樣只動一下...

還帶著一點聽起來略尖的聲音.... 請問高手們能略點哪邊是問題所在嗎...

网友:
SCK-055 我有買過,電子街買一顆10元,商家說055是代表5歐姆5安培,所以你只要買相同規格就好了不一定要買同樣的SCK-054~~
不過你的NTC都爆成這樣了上面的保險絲沒有燒嗎?(圖上好像也沒看到保險絲???)
風扇會動一下不啟動,應該是有+5VSB但看NTC燒成這樣又很懷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PIN 電源一插上主機板就立刻有電 , 您的主機板上的 PW-SW 端子是否已經有短路現象了 ?  您可以多爬文 , 看這裡先前各位大大的維修範例文章 , 裡面有很多修理的方式可以運用。

楼主:
回二樓的大大  保險絲中間不知道被塗了什麼完全看不到裡面  也摳不掉...不知道有沒有燒斷  但是還能正常通電...
回三頭的大大 小的可以確認主機板上的開機端子沒有短路...   小的有爬過 但是沒有大大們的配備...實在困難...

今天早上又開來測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主機板風扇會運作了.... 想說保險絲看看 結果換完通電之後馬上燒斷... 用回舊的就照常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通電,表是保險絲可能沒有燒斷。
熱敏電阻燒成這樣,幸運點,只有熱敏電阻犧牲,但整個裂開爆裂,難保後端沒有問題。

第一點先看待機電壓有沒有出現。不要馬上接至主機板測試,避免不必要的困擾,等確定修好了,再進行測試。

修power,只要有電錶、烙鐵,就可以動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 想請問要如何測待機電壓呢!?...(目前重新爬文中)

忘記補充一點... PWOER在啟動的時候 熱敏電阻SCK075超燙的....

回二樓的大大,您說的電子街有賣  能否詳細在地下幾樓 ...

网友:
待機.....便是+5VSB有沒有出現呢?
因為待機是關鍵,大大您如果看過有印象的話,W大說過,沒待機,修高壓,有待機,修低壓。
這是ㄧ般正常的檢修方向,但也有例外....小弟我前幾天遇到的機殼牌power便是有待機,但偏偏TL474根本沒有電壓,有一顆稽納也找不到材料,電阻燒嘿,故放棄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燒保險絲通常是高壓的問題 。  用電錶檢查一下橋式整流器與高壓用MOSFET與蕭特基二極體是否已燒毀短路了 ,  另外目視脈衝變壓器有無燒焦痕跡 。

楼主:
忙了一陣子  今天才有時間測阿 囧

小的手賤  讓power短路啟動  就聽到小聲的"高頻"?聲 把開關弄成(o)的話會有聽起像是快要爆炸的那種頻率的聲音...

小的有參考這邊解決高頻音的方法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小的便把所有電容都換了....  但結果還是一樣

由於太過恐怖 所以改測待機電壓  結果測出來的結果是

這樣是確定是高壓的問題嗎  測空載電壓的部分小的不會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