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螢幕 JG171A 怎麼搞呀?

楼主(2010-05-23):
昨天拿到這台不會處理的螢幕
剛開機(綠燈)螢幕由黑變全白

不接信號(橘燈)全黑
接信號(綠燈)螢幕全白

AD + P + I = All in one

請問這怎麼處理呢?

网友A:
這台不用修了~~被拆過面板了......
裡面的偏光板也被拆掉了~~~看到好多的擴散用白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不用修了~~被拆過面板了......
裡面的偏光板也被拆掉了~~~看到好多的擴散用白點......

白點是短暫的
剛開機會出現第一張圖片
過了半秒就變全白
並不是一直都是顯示白點

不曉得這樣還可以修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點是短暫的
剛開機會出現第一張圖片
過了半秒就變全白
並不是一直都是顯示白點

不曉得這樣還可以修理嗎?

你的白屏一樣有1點1點的圓點阿.........照片不會騙人的吧......

网友:
TN 沒偏光版,據我所知會是全白~

橘燈通常是待機模,背光沒亮當然是黑的...

至少也確認供電有沒有正常阿n_080|  這螢幕的面板電壓應該是5V吧

网友B:
這張3合1板修過幾次(優派 va902也是用此板),一般更換電容即可,最嚴重時左邊那兩顆高壓線圈阻抗會

變大,像樓主這樣有斑點白屏還是第一次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白屏一樣有1點1點的圓點阿.........照片不會騙人的吧......

我倒是沒注意
謝謝 SHUNXING 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3合1板修過幾次(優派 va902也是用此板),一般更換電容即可,最嚴重時左邊那兩顆高壓線圈阻抗會

變大,像樓主這樣有斑點白屏還是第一次遇過..... ...

請教一下高壓線圈如何量它的阻抗呢?

网友C:
1.先將屏線兩端徹底清潔或是換掉.

2.將主板所有焊點重新補焊.

3.將黃色變壓器左上以及右上一共4顆較大顆的電容
一起換掉.

网友:
和彩晶還算熟...
要不要叫他們出一塊面板給你替換啊?
不然偏光板被拆掉...就甭花時間浪費力氣了...

网友:
可以的話先用公板AD測試,不過面板掛點機率較高。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電錶無法測出高壓線圈是否好壞?只能比對各高壓線圈..

我習慣用指針來比對阻值,歐姆檔開最大量程(x1k或x10k),分別對一,二次側作對地阻抗

比對,再來把紅,黑棒分別跨接在一次側跟2次側再比對阻值一次..

通常比對阻值是相近似,若有高阻值或接近無窮大時就是壞掉...目前還沒碰過完全開路..

數位電錶每家製程不同,各家電錶歐姆檔測出值都不同,容易造成誤判,只能用二極體檔來

檢測,方法如上..,但要注意有阻值正常,開路不正常...

拿幾塊好的跟壞的高壓板來玩玩就有心得,當然這跟你目前狀況不相關,是你問我才回

你,千萬別搞混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將屏線兩端徹底清潔或是換掉.

2.將主板所有焊點重新補焊.

3.將黃色變壓器左上以及右上一共4顆較大顆的電容
一起換掉.

這4顆都分別量過容值沒問題

還需要更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錶無法測出高壓線圈是否好壞?只能比對各高壓線圈..

我習慣用指針來比對阻值,歐姆檔開最大量程(x1k或x10k),分別對一,二次側作對地阻抗

比對,再來把紅,黑棒分別跨接在一次側跟2次側再比對阻值一次..

通常比對阻值是相 ...

非常感謝 playx 精闢解說

指針式的沒有買

就回家用數位的量看看囉

再次感謝

网友:
就我的經驗,瀚宇LCD一般來說壞電源背光板的不多

通常多是AD板 and panel故障

你的狀況~~請往 AD板及panel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要用數位電錶的二極體檔測,黑棒接一次側,紅棒接二次側比較有參考性...

離題了,對你的白屏相當感興趣,摸索進展如何要po上來...祝順心.

网友(2011-01-18):
謝謝各為大大 又學會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