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6593 開機後立刻斷電

楼主(2010-05-23):
(1)各位先進 MSI K7T266Pro2-UL (MS-6593)第一次上電開機後立刻斷電(風扇約轉0.5秒), 之後按開機鍵全無反應.
曾試過將所有介紹卡, 記憶體, 移除後再試還是同樣現象
電源供應器與另一片主機板測試 是正常的
量測主機板上各電源並無短路狀況, 不知先進前輩是否有類似問題的維修經驗.

(2) 本主機版使用 MS-3,  MS-5 兩棵IC, 不知其功能,
先進前輩是否有MS-6593的線路圖, 或是類似的MSI主機版線路圖(使用MS-3,  MS-5兩棵IC), 可分享給小弟參考.
感恩 !!

网友:
板上有很多先進有類似的教學或指導,請善用搜尋。
這兩篇您先做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4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616

网友:
感覺像CPU供電保護了~~~
找找舊文看看~~

楼主:
這塊主機板每一個電源點我都量過了, 沒有短路的狀況
上電不會主動開機,但是按電源鍵,風扇轉0.5秒, 就沒動作了,
把介面卡, CPU, RAM全部移除還是一樣的狀況.
正常主機板沒有CPU, RAM 應該還可以開電.只是不跑Code,
我無法確定bios狀況,不過個人覺得沒Bios也應該要可以開電才對.

网友:
會不會是...CPU掛了....K7的很容易壞....

网友:
感覺像短路保護
你是只有量power接頭嗎?
還是連mos都有查到

网友:
應該有MOS掛了吧???
而且可能不只一個...
K7 CPU並不耐操,不過不覺得CPU是重點,
還是建議朝MOS著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