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VE155開機白屏兩秒後無畫面

楼主(2010-05-23):
朋友給我一台如標題的液晶螢幕,一開始是完全沒畫面,量主要供電和驅動高壓版的供電後決定先換一個公板高壓版,換上後已經能開機閃一下
但是畫面白屏,由下往上白。
現在想請教前輩們白屏大多要往那邊下手?這台還有其他問題,我判斷上燈管應該也故障,但是那都是小問題,我比較想知道白屏的問題。
感謝回應:)

開機瞬間白屏0.5秒後黑屏

開機瞬間白屏0.5秒後黑屏

黑屏後電源燈轉橘色瞬間由下往上白屏2秒後再度黑屏

黑屏後電源燈轉橘色瞬間由下往上白屏2秒後再度黑屏

面板上的一些標籤

面板上的一些標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狀況都出在PU版與AD板上
你查看其ㄊ大大的為˙修實力找相關的看看

网友:
面板的廠牌以及型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補上了照片,但是不知道哪個才是面板型號。

网友:
面板的驅動晶片
可能已經故障了
看有無零件換換先

网友:
在學校有遇過IBM的LCD,也有出現像大大您類似的狀況。
它的狀況是,如果有畫面切換,或是螢幕電源開啟、關閉,畫面就會整個破圖(橫向條紋線,螢幕畫面只剩左右兩邊才有,且左右半邊畫面對調,中間缺一大塊,全部變黑),或是整個白屏,或是黑屏,問題蠻棘手的,後來經過測試,是AD板的問題。

楼主: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112506005

在奇摩找到這篇回應,可能就是這台問題所在。

网友:
 面板應該沒有壞~這種狀況我之前也有碰過,AD板的可能最大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112506005

在奇摩找到這篇回應,可能就是這台問題所在。

===========

這可難說....一般來說Acer 很少壞panel

整個螢幕反白故障原因有可能: 電源板,AD板,AD板連接到panel的排線,panel
因此,就我維修N台LCD的經驗,除非原本的LCD有被其他人維修過,不然以Acer來說很少會壞pan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