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400TE-2WX-80PLUS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05-23):
這顆POWER的狀況常常需要切換後方的開關後才能啟動電源,拆開一看檢查一下才發現機板後面有壞件.
如圖片紅色框所示有兩顆黑黑的三隻腳,好像MOSFET的零件.燒爛了不知編號為何?

下列哪一種適合使用?
http://www.ic995.com/shop/index.php?cPath=10_129

請知道的大大告知.

在主機板上也有用到找到完整類似的零件圖片,如紅框中的零件是啥呢?

网友:
這POWER不是有3年保固嗎?  過保了n_07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不要的也不知送哪維修,所以就拆下來玩玩

网友:
應該不會是MOS,可能的元件,是NPN電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他的長相看起來比較像我貼的MOSFET,上面一支腳,下面兩隻腳,外表看起來是平的.

网友:
主機板上也是會用到,當然也有可能是MOS,但電源供應器設計上,這種貼片電晶體,多數是BJT,並不是MOS。

楼主:
看來看去這元件的編號都有SOT-23長相都類似
http://www.yuja.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033
http://www.ic995.com/shop/index.php?cPath=10_129
所以推斷應該是這個,只不過有分規格嗎?一翹不通一堆看不懂的SOT-23規格

楼主:
不知是NPN 還是PNP 規格.

网友(2011-07-06):
Q8 =  Q4
SOT-23、上面印的字"W2F___橫87"
===================================
Q7=  Q3
SOT-23、上面印的字"W1P___橫85"
===================================

Q4、Q3的位置就再你的第一張圖、未照出來的左上方。
===================================

网友:
Q8: SOT-23、PMBT2222A。(上面的印刷字"W2F")
Q7:SOT-23、PMBT2907A。(上面的印刷字"W1P")
----------------------------------------------------------------
下面請自行查一下詳細規格

ICxxx資訊購物網 - 2N2222A SOT-23
http://www.ic995.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703

ICxxx資訊購物網 - 2N2907A SOT-23
http://www.ic995.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