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BM 6824-IV3無畫面

楼主(2010-05-23):
問題1:IBM 6824-IV3_POWER ON無畫面發出兩個1短聲兩個3短聲後約10秒自動斷電
問題2:BIOS無法記憶設定

處理[01]從3.3V電池量起剩0.2V更換一顆新的電池
處理[02]卸下主機板並將CPU及記憶體一並拿掉,上假負載及打阻卡和除錯卡
處理[03]對地打阻量ATX 20PIN座及4PIN座皆正常都500~800間
處理[04]先測圖片中第1區NMOS將上下管分出來
處理[05]接電源POWER ON 測CPU假負載四個工作電壓
       [5-1除錯卡不跑碼----,-12V,12V,+3.3V,+5V恆亮,IRDY,RST不亮
        [5-2]核心電壓1.43V-----正常
        [5-3]時鐘二點都0.42V---正常
        [5-4]復位1.43V---------正常
        [5-5]PG 1.43V----------正常

處理[06]測假DDR1測6點時鐘1.26V 主供電2點都2.48V 輔助電壓1.23V 信號電壓3.3V------正常
處理[07]測假AGP VDDQ 0.74 第5區最下面二顆MOS電壓 G:3.86V D:3.32V  S:1.49--------正常
處理[08]裝回真CPU及RAM開機POWER ON BIOS發出兩個1短聲兩個3短聲後自動斷電
處理[09]將CPU舊散熱膏清乾淨,在上散熱膏,風扇加W40在裝回去,己經不在自動斷電了
處理[10]問了原廠兩個1短聲兩個3短是什麼狀況,得知記憶體故障
處理[10]心想在打阻卡上測電壓都正常,就開始測記憶體座的左邊跟右邊那些電阻,結果都正常
處理[11]心想電正常那就是座有問題,該不會一次壞二個吧,換到另一個座試開機,有畫面了
處理[12]所以因該是DIMM1壞了吧~先接了1.44磁碟機開機把BIOS刷到最新版
處理[13]在試一下DIMM1奇蹟出現了可以開機,又在關機接DIMM1,DIMM2都可以開機
處理[14]這時問題又出來了,BIOS無法記憶設定,電池己經換過了,所以測電池座無3.3V電壓
處理[15]因該是氧化用去漬油加鋼刷筆清一清裝回電池,測有3.3V
處理[16]關機裝上光碟機及硬碟開機抓不到,心想因該是南橋附近電阻搞鬼,開始量測第9區
處理[17]發現有顆電阻上面是寫222,結果測起來只有1.08k,想壞掉了,拆下來測結果是2.16好的--正常
處理[18]結果去將目前在用硬碟排線拿來用結果抓到了,拿了二條都是壞的那也運氣太差了
處理[18]安裝XP後跑熱機程式,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舊主機板除電容外最常有的接點氧化問題.
DIMM1 暫時可用,再過些時間又可能會再現間題,到時再處理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喔~真是辛苦大大.打了這麼多字n_109|

网友:
開本大這篇維修打了真多字阿~~不過看了也滿爽的
我的排線故障率也很高~~我壞了5條有吧(從我懂電腦開始)
舊版子的確常有接觸不好的情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