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問題我困擾很久~~

楼主(2010-05-23):
先前有塊MSI的保內板子 playart 大說要買去送原廠換~~~
我現在因該會賣給他~~~~

原因~~~我手頭多了一片ASUS的M2N也是保內的板子
它的問題很神奇~~~~這塊板子鍵盤平時很正常~~~~
但會有突發狀況~~~就是持續送按鍵訊號...這耕抓不到鍵盤的故障有點不太一樣
想自己把那排電容換下來換換看...畢竟保內送修不用錢~~我一動下去..
勢必就要自己想辦法修好了~~~~要送~~~還要跑台中~~對我來說~~~經濟效益不合算
上次去台中組那台新電腦~~~我居然忘記把板子帶去送修....如果只為了這塊跑來跑去~~~
油錢~~~跟浪費的時間~~~我可以修好其他的板子了.....埃.....要不要直接開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華碩有跟全家便利商店合作主機板及筆電送件維修服務 , 網址如下 : (左邊選項裡面有 《筆記型電腦便利商店收件服務》 點入即可)
http://support.asus.com/repair/r ... amp;SLanguage=zh-tw
shunxing (大) 送件之前記得先打電話到台中中港路館詢問一下 ,  英才路那邊只收筆電維修件喔 !
華碩有說明拒修的條件《不予維修標準》 ,記得先檢查板子的情形再做斟酌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港路那間皇家俱樂部?
沒進去裡面過......只有每天上下課,坐公車會經過。

楼主:
我又發錯版面拉~~~~~~暈了~~~~~
W大耶~~~~~幫我移到打屁閒聊區~~~~~~~
慘了~~~~最近得了失志症了~~~~~~~

   :on_035|
:on_029| :on_029| :on_029| :on_029| :on_029|

网友C:
看問題好像IO作怪。
但應該不會那麼慘,馬上就掛IO。
排容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問題好像IO作怪。
但應該不會那麼慘,馬上就掛IO。
排容倒是有可能。

我也懷疑IO~~~~要是真的IO掛那倒是還好~~~~我還生的出零件換....
但....如果不是IO也不是排容......而是整合橋....那就好玩了.....
實在是很怕整合橋掛了.....

网友:
送修比较好。。。

但會有突發狀況~~~就是持續送按鍵訊號...這耕抓不到鍵盤的故障有點不太一樣

【1】
我也有一台筆電HP  PRESARIO 2100 是這個【狀況】
持續送按鍵訊號【,】。。會連續按逗點40~50次【,,,,,,,】。。好像
鍵盤卡住一樣><
ps:平常【逗點】那個鍵。。已失去功能!!

【2】
不過。。。按【Esc】键。。就好了 <-->真是奇怪!!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整合橋的可能性應該較低。
溫度會很高嗎?會不會燙手?
鍵盤是由IO進行控制,如果IO壞了,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故障。

您有拿過USB鍵盤試看看嗎?可以進一步判斷哪邊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合橋的可能性應該較低。
溫度會很高嗎?會不會燙手?
鍵盤是由IO進行控制,如果IO壞了,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故障。

您有拿過USB鍵盤試看看嗎?可以進一步判斷哪邊出問題。 ...

使用USB完全正常~~~~~~不會有其他狀況~~~~~
整合橋的溫度~~~要是沒風散扇熱~~還是很熱~~~~

网友C:
如果溫度沒有到燙手的地步(大概60~80以內),那麼還可以接受。

不想搞,乾脆直接送原廠好了.....但怕他們回「無料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溫度沒有到燙手的地步(大概60~80以內),那麼還可以接受。

不想搞,乾脆直接送原廠好了.....但怕他們回「無料退件」。

保固內的機器不可能那樣回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呵呵!那只好送修囉!保內應該不收錢吧!

网友:
送廠維修~~~我拉.要是我的話.我不敢冒這個險.但我都會在板子上做記號.等回來時看是不是我原來那片.要是是的話就看看他換那個零件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只好送修囉!保內應該不收錢吧!

前面我就說過了~~~~雖然不收錢...但~~油錢阿~~~
現在的油錢很貴耶~~~~~更何況我又是開車去的~~~~~
騎機車倒是還好~~~~但來回2次~~等於去2次回來2次4次的車程...
剛好4分之3的油耗..以機車來說~~~油錢1百多...
要是汽車呢??不超過6百我不信~~~

不是我幫客戶組的電腦~~~或是我組的超過1年保固的~~~
我幫忙代送最少都得收1千元~~~~~不然我根本是虧本在做...
更何況~~我做維修的~~~沒有簽約廠商~~~有很多的不便....

网友C:
回复 网友F:

除非託人幫忙,但似乎又不太對。

評估下來,要賭一把吧!

网友:
嚇我一跳! 我以為是什麼問題勒!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明天先電話連絡 華碩 看看吧 !  但記得先檢查板子狀況是否符合他們的維修條件 ,  打包主機板最好套上防靜電袋子 ,  內部用氣泡袋塞好並以紙盒裝好 , 必要時拍下照片並用奇異筆做暗記 ,  這樣就不怕華碩拒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託人幫忙,但似乎又不太對。

評估下來,要賭一把吧!

哈哈~~~~~~最後你才想通阿~~~~你們都說不是整合橋壞了~~單然賭一把阿~~~~
賭中了~~我就有一台雙核心電腦可以用了....我都還在用單核的耶.....
上次那台高階電腦利潤還不錯所以多買了一顆全新X2-5200+的雙核CPU...
本來想買3核的..但要多添加1千多...就沒買了....
不過~~~這顆CPU也不便宜~~~以前最低16XX就可以買到了~~~現在一顆也要2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天先電話連絡 華碩 看看吧 !  但記得先檢查板子狀況是否符合他們的維修條件 ,  打包主機板最好套上防靜電袋子 ,  內部用氣泡袋塞好並以紙盒裝好 , 必要時拍下照片並用奇異筆做暗記 ,  這樣就不怕華碩拒修了 ! ...

用寄的~~~費用也不便宜...來回運費是要自己出的....
不像MSI~~~全家有代收送...才30元......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要玩開核嗎?
不知道您這塊可不可以。

我也要找一天.....升級雙核。...只是要升級的對象,超極煎蛋怪獸,pentium D,主機板也準備好了,現在剩記憶體還在物色。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所以說 s10274chen (大) 要您賭一把啦 ! 要賭不賭 ~ 對不起父母 ! 賭光輸光 ~ 為國爭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玩開核嗎?
不知道您這塊可不可以。

開核????瞎咪挖歌????

引用 网友G:
所以說 s10274chen (大) 要您賭一把啦 ! 要賭不賭 ~ 對不起父母 ! 賭光輸光 ~ 為國爭光 !

這把賭贏了你們才有實例可看阿~~~~賭輸了~~也沒差~~反正這塊板子不用錢的~~~你們還是有失敗的實例可以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J:

您不知道啊?既然要玩AMD,就要開核囉!

玩intel則是拼了命,拉外頻超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不知道啊?既然要玩AMD,就要開核囉!

玩intel則是拼了命,拉外頻超頻。

哈哈~~~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的開核...怎麼玩....

网友:
回复 网友J:

某些被遮蔽核心的CPU,可以藉由某手段重新啟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K:

找了一篇。
http://forum.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222498

啊!只是剛剛找了一下AM2的不能開核。要AM2+或是AM3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篇。
http://forum.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222498

啊!只是剛剛找了一下AM2的不能開核。要AM2+或是AM3才行。

原來這就是開核阿~~~我玩過了~~~我幫客戶測試遊戲~~~可以開核運作~~速度不是普通的快~~
而是超級快~~~~跟INTEL比起來~~~~有點小巫見大巫了...我幫客戶測試該功能的時候
是3核心頂級CPU~~~~

网友:
回复 网友L:

M2N 似乎沒辦法開核耶 !  開核條件要有 (1) 南橋晶片組 SB-710 或是 SB-750 , (2) BIOS 有 AAC 選項功能 , 還有 CPU 的週期是否比較前期 。 我現在用的 X4 620 有試開 L3  但有點不穩 , 後來還是調回原來的 , 玩開核還是要有些好運氣才行 !
另外台北光華這邊 X2 CPU 已經當低階產品在賣了 ,  現在都變 X4 的天下了 !
X2 555黑盒3.2G 體質不錯 , 是網路上開核的常勝軍可超頻性也不錯 , 但要價 2900 !

网友M:
呵呵~~開核啊~~~之前也有看到..是個不錯的選擇~~
shunxing大~~~保內就等有去台中再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開核啊~~~之前也有看到..是個不錯的選擇~~
shunxing大~~~保內就等有去台中再送修吧~~

過幾天在說吧~~~現在不像以前...常常組新電腦1個月至少都有去台中3次左右(包含維修)
現在...2個月看有沒有去一次.....

网友N:
哇您家有離維修中心這麼遠喔~~那我等看實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哇您家有離維修中心這麼遠喔~~那我等看實例囉~~~

什麼實例? 是板子還是機車...cccc

网友:
哈哈哈當然是版子阿~~
機車順興大應該也是會修啦~~因為它是達人(不然小弟也可代勞)
我住的地方離皇家俱樂部很近但是我從來沒去過
因為我現在也是用單核的沒有保內又故障的版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