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下。。大家都用那種【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05-23):
問下。。大家都用那種【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ps:剛才在【網站看到的】。。一台要【4000元】
KI(King Instrument) 8606D:數字式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問題【1】
這樣is貴還是不貴??
可以跟【賣方】議價~小殺一下嗎??

問題【2】
這台好用嗎?? 有沒有人用過??
感覺有點大台一些  》《

問題【3】
大家用的是那種??
台灣 那個牌子是大廠??《--》大家都在用的…………^-^
比較耐用的牌子是那家廠牌??

問題【4】
大家用的是【數字式】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還是【指針式】~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2手市場價格約2千。。

ps:
GW(固緯) GPC-3030D 2組30V/3A 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串
要 3800元!!

回覆  #4樓
而且重點也不是電源供應器,而是要做什麼用~~

ps:最近   買了臺【Toshiba故障筆電】【無法開機】想回家修。。試試運氣。。。
沒想到【200元買的】【15V 5A】的變壓器。。有雜聲。。好像要燒機器的那種聲音。。所以不太敢用!!
所以有點想買【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它內建 過載~自動斷電的功能】^-^

ps:說明一下。。。。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一組是3A】!
筆電用的是5A。。。。所以要買2組【30V/3A】並聯。。才能組合出【5A】的電流!!

ps:   [15V 5A] ==故障的筆電

#1樓
看到那一大陣仗...還以為跟我家一樣要大放送說....

顺便把跟 【carl0804兄】買的~ 名牌【鍍金麥克風】放上來。。有意者可以跟car兄聯絡唷^-^

网友:
哇~~~好壯觀~~~
這麼多啊???
好想搬一台回家用~~~
因為.....我家裡沒有電源供應器....都用公司的....

--------------------------------------------
靠....著牆邊站....
回太快...現在才看到還有後續....
看到那一大陣仗...還以為跟我家一樣要大放送說....

网友:
實在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你........
這只讓我感覺到~~~你只不過是一般的消費者....
既然是一般的消費者~~~~這些東西對你來說~~~~
只是買回去放好看的........

网友:
雖然我也很少用,但是公司有CHROMA的可以用= =  不過上班沒時間搞這些就是了...

而且重點也不是電源供應器,而是要做什麼用~~

3030D也還不錯用,拿來用在12V INVERTER ,真是剛剛好阿~~

网友:
Bigmim..

你一個星期會用到兩次以上嗎?

若沒有,只是浪費..

要用時,向 samfu 借就好了,他那台真的很貴,雖說他買的很便宜..

不要浪費錢..

网友:
3A實在是不夠用,如果筆電完修時連電池一起裝上去送電
都是3A起跳
修奇美的LCD也都是19V/2.6A起跳
我是用下面這台(對岸的PS-305D)
台灣含運只要$2080

网友A:
嗯啊~~千萬不要去對岸買..不然你會和我一樣想哭~~
如果真的用不到幾次就別買...
也不要買了就只有用你那台......DELL的筆電....你總不會帶筆電出門還要帶這台可調式的出去吧!
所以....老老實實的買一個你筆電專用的變壓器還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啊~~千萬不要去對岸買..不然你會和我一樣想哭~~
如果真的用不到幾次就別買...
也不要買了就只有用你那台......DELL的筆電....你總不會帶筆電出門還要帶這台可調式的出去吧!
所以....老老實實的買一個你筆電專用的變 ...

對面的品質.......................?
因為這幾天我在那邊買了點東西(東西分布於上海北京深圳n_040| ,支付寶匯率不敢領教,我都用貨到付款到廈門),本來找了幾台DC電源供應器在比較了,後來考慮到朋友攜帶困難,所以暫時做罷!

DC可調電源供應器如果要隨身攜帶,建議先找小叮噹商借縮小放大燈.........離題了.......

网友:
我只有工業電子丙級的1A的電源供應器
不過我考的是第一屆改題目變成三題的那一屆
我抽到第一題紅綠燈,對站上的大大們來說實在是太簡單不過了
的確如果使用率不高是不用花錢買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有研究的精神就另當別論了~~

楼主:
3030D也還不錯用,拿來用在12V INVERTER ,真是剛剛好阿~~

我爸好像有一台【汽車充電用】的
不過【那個30個刻度】【110V--0v】<-->4年前。。我用的時候。。調12v【調到手快抽筋了】<-->10v--12v--14v【指針晃動的好厲害】

===============================
ps:結果【汽車 CD播放器。。還是沒打開】
ps:還有那時【缺個 小小的鱷魚夾】【夾住電源線】。。不過現在有了^-^

ps:回想當時。。【這款數顯直流供應器    30V/3A~兩組】。。
【1】汽車設備 【2】數位相機 【3】筆電   只要90W~180 Watt的電器都能用!!

网友:
bglml大.電源供應器用的機率不大.除非想玩些實驗.不然用到機會很少.要是要擺好看.這台到是很壯觀.買時問清楚規格.如最高電壓.電流.有沒有限流及能否提供雙電源之類的規格在下手.我只是比較擔心您買這麼大台有地方給他住嗎n_131|
您住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喔...我就是這樣n_100|

楼主:
買時~問清楚規格.如最高電壓.電流.有沒有限流及能否提供雙電源之類的規格在下手

我已經買了一台二手的【GPC-3030D 】。。。而且經過一個親戚的指導下~完全會使用了!!
它可提供雙電源之類的規格。。

ps:GW(固緯) GPC-3030D 2組30V/3A 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串聯60V/3A,並聯30V/6A)-2

ps:附圖 用一組電源《--》點亮12v汽車燈泡。。。
ex【右邊12v。jpg】
ex【左邊12v。jpg】

ps:附圖 用2組電源《--》點亮12v汽車燈泡。。。
【串與并聯12v。jpg】
《--》串聯時。。【電流1Ampre】...【左右兩組電源 各提供6v】
<-->并聯時。。【左右兩組電源 各提供  0.5A】【電壓12V】.

最後ps:由於 我的傻瓜相機【無法拍照出 LCD螢幕的紅字】。。所以我就不把【失敗的相片】放上來了。。。那個圖【曝光過度】《--》應該要 買單眼相機【把光圈調小】【快門調快】。。。如果家裡有 【GPC-3030D】與【單眼相機 300萬畫素】。。。以上的人。。。可以在家試試看^-^
<-->我是不想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你還是執意去敗了..

敗了,就記得好好用,一個星期記得用個幾次..

這個東東拿來測汽車燈泡,會不會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C:
你的器材已經跟我一樣多了...
跟我一樣...只差"訊號產生器"、"示波器"、"bga返修台",這3樣了...

你該思考如何進入維修的領域...
別人買電源供應器是想維修東西,你買的作用是???
如果沒心在維修...以後就少花錢去買故障的東西...

還是一句老話,請戒掉『塑鋼土』這招...
到現在還是依然在"封土"...不管如何勸...還是十分堅持....

你真的要防潮...就封膠吧...封膠起碼還可以挖的掉...
器材都被"封土"...想挖都不行...這些維修工具...全都變殘廢了...買來的意義是???

网友:
=  =還在封土啊~~~光是想像就覺得n_121|

网友:
讓我感到好奇的是那台電源明明有送電出來
負載也是亮著燈,
但是電源本身的螢幕怎麼都沒顯示,
還是我看錯了,
電源供應器是基本工具,
自己現在也有3台單電源的,最老的那台也陪了我快30年了,
工具人人有,但別放到壞掉才是重要的事,
封土其實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器材已經跟我一樣多了...
跟我一樣...只差"訊號產生器"、"示波器"、"bga返修台",這3樣了...

你該思考如何進入維修的領域...
別人買電源供應器是想維修東西,你買的作用是???
如果沒心在維修...以後就少花錢去買 ...

封土真的是不好的習慣.要戒掉.我也買過塑鋼土.但只有用一次.放到都快壞了.如果因一時手癢拿了亂補.以後維修上會發生無法補救的憾事阿n_075|

网友:
他的電源供應器.......那該不會是黑膠片吧......
居然還用矽利康去黏??????

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

网友:
用過塑鋼土的人都了解,它不是用來封電路板的.. 可參考使用說明..

像狼大的說明,真的要封,請使用絕緣、耐熱的專用封膠,這在電子材料行可以買的到..

否則將來這些東東壞了,我想不管自己修或是勞煩別人,都 "工程浩大",改了這個壞習慣吧..

對了,Bigmim 這招你是從那學來的?又有何依據?還望點示一下..

楼主:
讓我感到好奇的是那台電源明明有送電出來
負載也是亮著燈,
但是電源本身的螢幕怎麼都沒顯示,
還是我看錯了,

由於 我的傻瓜相機【無法拍照出 LCD螢幕的紅字..】。。所以我就不把【失敗的相片】放上來了。。。那個【LCD螢幕圖】【曝光過度】《--》這個問題可能要買單眼相機【把光圈調小】【快門調快】。。。如果家裡有 【GPC-3030D】與【單眼相機 300萬畫素以上】的人。。。可以在家試拍看看^-^

ps:我的傻瓜相機是。。。
數位相機nikon 320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