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OSFET選用的因素該注意哪些呢??

楼主(2010-05-23):
小弟近日有一個朋友的小冰箱壞掉了(遊覽車的小冰箱)
他裡面有一個電源供應器是Input是24V的DC Output是24V的AC方波
主要的是由一次升壓轉成50V的DC 其中升壓線圈之後的開關MOS
原本型號是K2232 Rds是30m歐姆左右 可是壞掉了
我原本想說換一個內阻更低的mos 可是通電之後
不到30秒就迅速燒毀了...
我換了好幾種mos 都會燒毀  可是我的疑問來了
為什麼內阻明明就比原來的小 功率 比原來大的 mos
換上去之後還是會燒毀??
後來我有換一個內阻2歐姆的mos 反而撐的更久.....
因為有很多mos 我們不見得買的到 但是要代換
卻又不確定是否可靠.... 請問我該如何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看內阻,還需要看承受電流、功率...等!
是要互相比較特性參數,來決定如何代用。

网友:
是否有完整的查對參數?

MOS的選用,除基本的電壓,電流,功率再加上電阻之外還有很多參數.
要依使用的狀況去選用適用的MOS,新型的MOS電阻值降低很多,但是
在主機板上MOS 就不是單要求要低電阻,而且要低電容,避免開關時間太長,消耗電量.
造成高發熱!

网友:
PWM Controller/Driver有問題也會一直燒MOSFET,通電之前先檢查看看

楼主:
PWM 控制IC我檢查過了,是12V方波驅動閘極
現在我覺得納悶的是原本的MOSFET是K2232
其基本特性如下:Rds:36mΩ Vdss:60V Id:25A Pd:35W
我替換IPP034NE7N3 G
其基本特性如下:Rds:3.4mΩ Vdss:75V Id:100A Pd:214W
可是我替換的這顆 居然燒了.....
我還有替換過Rds 2.0Ω 的MOS 居然撐的更久...
所以我才會覺得很訝異!!
而且我換過很多種MOS Rds都是在30~40mΩ左右 可是幾乎都是陣亡
希望做過有SWITCH POWER這方面研究的大大們
可以給我一點指導 到底要怎樣選用MOS

网友:
閘極驅動電壓(Vgs)與輸入電容(Ciss,為Cgd與Cgs的總和)都要注意,參數配的不好或相差太大也會因驅動異常而使MOSFET損壞。
另外有寄生震盪也會導致MOSFET的破壞,可以在G極電路加個電阻或是磁珠。

网友:
兩顆的Vgs不同,啟動電壓不一樣

對了,順便問一下 Ciss,Coss,Crss 如何選擇

网友:
Ciss、Crss、Cgs(Ciss - Crss)是由驅動電路來決定的,為了能有良好驅動效果,緩衝電路(Buffer)的應用十分重要,可利用射極隨耦電路、高電流緩衝器IC(例如DS0026),CMOS閘本身也可作為緩衝器使用(TTL閘則無法用來直接驅動)。

首先要知道驅動電路充電及放電電流能力‧Icharge = Cgs * Vgs / tr,Idischarge = Crss * Vds / tf
若是要代換,尤其是高速驅動,最好也能夠比較Ciss、Crss等參數,選擇相近者就可以不用修改驅動電路。

网友:
在請教狼大,你說的Cgd與Cgs是表示什麼,代用的時候要注意嗎?

Cgd是不是等於Qgd,Cgs是不是等於Qgs

還有就是有上下管的代用需要注意什麼嗎?

网友:
Cgd就是G(閘)與D(汲)間的電容值,Cgs為G(閘)與S(源)間電容值,因其MOSFET電容值會影響轉換速度,若是驅動電路不改變,則代用時須注意其電容值差異不可過大。

网友(2010-06-25):
這不曉得跟阻抗匹配有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