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las POWRE維修

楼主(2010-05-23):
這台電源器.怪怪的.有vsb對地後風扇只會抖一下.且無電壓輸出.量了好久.沒發現問題.後來換了一個電錶量無壞的電容竟然好了n_144|

這是那個牌子阿.沒用過

這是那個牌子阿.沒用過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這是有5v vsb

這是有5v vsb

這個是原來電容.測量無問題

這個是原來電容.測量無問題

這是從零件盒翻出來的電容

這是從零件盒翻出來的電容

換上後就正常了

換上後就正常了

+12v

+12v

3.3v

3.3v

-12v

-12v

這是補焊時發生的小插曲.焊錫沒放好.直接卡到110v兩端.一陣火光焊錫斷了

這是補焊時發生的小插曲.焊錫沒放好.直接卡到110v兩端.一陣火光焊錫斷了

110v插座短路後黑黑的.還好我的習慣都是腳不著地在維修.不然我有50%的機率會被電到.維修時桌面最好清乾淨. ...

110v插座短路後黑黑的.還好我的習慣都是腳不著地在維修.不然我有50%的機率會被電到.維修時桌面最好清乾淨.  ...

网友:
哇!一陣火光不嚇到才怪!
幸好沒有使災情擴大,恭喜完修!
先前在維修一顆12伏lcd的adapter,連接lcd時電源煩就是一直閃,畫面也出不來,
開來將輸出的兩顆1000uf/16v的電容拆下來,外觀都完好,量起來就很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瑞典有一家Atlas copco ,是製造鑽岩機,空壓機很有名的公司,之前服務的公司使用的機具多數向該公司採購,用於隧道開挖工程。
不知什麼時侯也生產電源供應器了,還是被別人沿用了也不知。
非廣告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p5gjbvS4xE

网友:
又是一個不錯的實例...電容問題真的很多~~~
之前我不是也量了一顆正常..就是有問題~~~
但換過之後...整台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瑞典有一家Atlas copco ,是製造鑽岩機,空壓機很有名的公司,之前服務的公司使用的機具多數向該公司採購,用於隧道開挖工程。
不知什麼時侯也生產電源供應器了,還是被別人沿用了也不知。
非廣告哦!
http://www.youtube.com/wa ...

這應該是完全無關的,只是名字相同而已。
這顆應該是振華(SUPER FLOWER)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喔~~是振華喔~~聽過.謝謝狼大n_13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啊!我想也是這樣地!
謝謝狼大的指正。

网友:
請教dave大,小弟笨拙,看不出來你是換那個電容修好的,因為我手邊也有一顆相同的power,也是上電就保護斷電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人老了.應該是470uF/16V.我框起來那個
祝您維修成功,修好別忘了貼實例喔n_131|

网友:
電容真是愛搞怪~~~上電容表量測正常結果卻是兇手~~遇到這個我完修的機率變的太低了~~

网友(2010-07-03):
總應用有原因吧? 思考中.........

网友:
電容? 總應該有原因吧? 思考中.........

网友(2010-09-01):
試著把原來的電容焊回去, 是否又異常, 如果不會, 是否原先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