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熱風槍手柄說明及如何更換雲母片

楼主(2010-05-24):
先前買的 Atten 858D+ 熱風槍,在買的第一天,就被我拆光研究了.. 在拆的過程中,那個脆弱的雲母片被弄得 "零零落落",勉強溱和著用,但心中總有幾分不安.. 有時吹著、吹著,還會有些雲母片碎渣吹出來(雪花片片).. 好笑..

星期六託 samfu 大買的東西到了,也包含五片雲母片,今天找了個時間,將原來的雲母片換掉..

其實換雲母片是很簡單的,在換的過程中,順便說明一下手柄的內部構造..

附圖一:

手柄的外觀,雖然這是 Atten 858D+ 用的手柄,但我想每家產品都不是差很多,所以在構造方面應該都很類似..

先將左方黃點處的手柄固定環轉開,向外就可取出手柄固定環;再將右方兩個紅點處的螺絲取下,手柄是由上、下蓋組成的,經過以上動作,就可兩手分別拿住上、下蓋,分開手柄..

附圖二: 手柄內部構造及簡單說明(由上至下,由左至右說明,請參考數字分項)

1. 左上方紅點處就是手柄固定環
2. 右上方黃點是手柄上蓋
3. 就是我原先那可憐的雲母片,看到沒,旁邊還有一些雲母片的碎渣
4. 吹風扇,在面板調整風速,其實就是控制這個風扇的電壓控制風速
5. 發熱蕊外套,發熱蕊包上雲母片後,就是套進這個外套之中.. 另 5-1 那個針狀接點,就是用來接地之用的(請參考 8 之說明)
6. 手柄下蓋及內部接線:

左方橙色點處(用白膠固定的)其實應該是一個磁簧開關,當我們把手柄放在手柄架時,手柄架內含磁鐵,所以就可控制手柄(開啟或關閉),會經由右方黃色點的紅、黑線接線到電路板上,而將熱風槍降溫.. 一般到 100 度時,電路板上的 MCU 會將吹風扇關閉.. 而當我們從手柄架拿起手柄時,開始加溫並啟動吹風扇..

綠點處有四條線,其中兩條是溫度感應,將所感應到的溫度,傳給電路板控制;另外兩條則是接到發熱蕊的電熱圈,加熱之用..

7. 藍色點是發熱蕊,這個發熱蕊有分 110V 及 220V 用的,直接吃電源電(110 或 220V),是透過電路板上的 Traic 及 Diac 來控制溫度

8. 紅色點處就是接地線,到 5-1 上,以達到接地的效果

附圖二:

附圖三是我買的雲母片,我總共買了五片備用,在露天有一樣的東東,要價 180 元 XD.. 有點扯.. 尺寸是 22 公分 X 10 公分,在更換雲母片時,先裁成適當的大小,再好像捲蛋捲的捲在發熱蕊上

附圖三:

附圖四是捲好的樣子,要注意的是建議捲一圈多即可,可將整個發熱蕊套住就行了.. 若是太厚了,雖然絕緣效果會比較好,但不太容易放入發熱蕊外套(分項 5),另外前端(橙色點處)邊緣不妨向中心壓一些,這樣比較好套入..

附圖四就是雲母片套在發熱蕊的圖型:

附圖四:

最後,將套好的發熱体裝好,組合整個手柄,這樣就完成換雲母片的動作了..

网友:
....雲母片....這麼快就被你操壞了???太快了吧~~~~~~

网友A:
一買回來就被分屍啦~~
就像小時候買到新玩具總想把他拆個精光來看看~~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買回來就被分屍啦~~
就像小時候買到新玩具總想把他拆個精光來看看~~呵呵

我跟阿水大一樣唉~~記得小時候國小時.我爸給我姐買了一個新手錶.他戴不到一個禮拜.我就因為看過鐘錶店他們拋光鏡片.磨阿磨就亮了.於是我拆了我心愛的玩具的馬達.前方有齒輪.我就拿了該手錶給他用力磨.哈哈.事後我姐當然是大哭.奇怪的是我爸沒罵我.只拿著手錶帶我去錶店看店家換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跟阿水大一樣唉~~記得小時候國小時.我爸給我姐買了一個新手錶.他戴不到一個禮拜.我就因為看過鐘錶店他們拋光鏡片.磨阿磨就亮了.於是我拆了我心愛的玩具的馬達.前方有齒輪.我就拿了該手錶給他用力磨.哈哈.事後我姐 ...

他沒罵你~~~~是看到你的天份啦~~~~~哈哈哈哈~~~~

楼主:
熱風槍,說實話,以前從來沒用過,所以囉,拿到就把它給拆、拆、拆...

除了可了解其運作原理外,這有助於往後自行維修,做到自己的東西自己修,這不是符合 "痞酷網" 的宗旨?

----

我小時,也是很喜歡亂拆東西(這似乎是男孩子的天性),那時男孩子最流行的就是槍,女孩子就是洋娃娃了.. 這種槍大多是鐵殼的,扣下板機時,會有聲音及發亮,很好奇,於是我的第一個玩具槍,就被我拆了,但裝不回去,後果是被狠狠的打了一頓..

小時對電子這種聲光俱備的東東,都很好奇,但因沒學過,拆開後,當然大多無法完整的裝回去.. 也借由這,學到一些概念..

像以前電視是很珍貴的,小時第一台電視是黑白的,有天趁大人不在家,也把它拆了,但裝不回去,老爸回來後,臉都青了,後果又是一頓狠狠的毒打,外加不准吃飯..

不過我好像很難改掉這種男孩子的 "破壞" 天性.. 或許男孩子血液中流的就是如此吧..

网友:
哈~ 這真的是天性啦
小時候我也把我的任天堂拆到亂七八糟
我老爸乾脆就把拆開的任天堂用木板鎖上去
這樣就可以看到整塊機板還有影像轉換電路.

雖然沒有外殼很醜, 但是我還是玩得很高興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