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tec 800w power supply 零件代用問題?

楼主(2010-05-24):
版主您好:
小弟相機不是很好,有點模糊,請多多包含!
如圖所示,請教各位達人,此Z3 Zener Diodes 是否可以用P6KE200代用呢?
圖片正面:
圖片反面:
Datasheet:

网友:
這玩意很眼熟....ASTEC MP8系列的PFC總成。
Z3零件編號除了PH-200外,也有BZT03D-200,同樣也是600W TVS,所以使用P6KE200是可行的。

不過這顆只要一短路都壞BI-7700B功率模組比較多,其他狀況的較少遇過。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
的確如您所說的功率模組也損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