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機當做水族箱?

楼主(2010-05-24):
看樣子還真炫耶
<object width="480" height="385"><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PtufuXLvOok&hl=zh_TW&fs=1&"></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PtufuXLvOok&hl=zh_TW&fs=1&"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idth="480" height="385"></embed></object>

网友:
這是怎麼辦到的
好神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好像是用某種礦物油.
不過精確的成份是什麼就不知道了~
他的標題是   Mineral Oil Submerged PC in Aquarium

网友:
除了耍炫外,我想散熱也是很好的..

在 "Tom 的技術網站" 也曾看過類似的測試報導.. 基本上,那種油是不導電的(我不知在台灣是否買的到),而且傳熱很好(較空氣為佳),所以連 CPU 都不用裝散熱器..

我想這也算是除了水冷式外的另一種 "油冷式"

但不知這種油多久要換一次?費用要多少?還有一個安全問題,Power 有火花時,會不會油品的關係而 "炸" 掉?

网友B:
黑衣大這個酷喔~~但要是有零件壞了要修理.我可能開天價喔n_120|
因為都是油n_0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衣大這個酷喔~~但要是有零件壞了要修理.我可能開天價喔n_120|
因為都是油n_098|

這種錢應該不太容易賺哦.. 泡在油里面的電腦應該不太容易壞.. 相對的壞了通常都很難修..

网友C:
這是絕緣油的一種,比較好的使用時限比較長的也有如矽基的絕緣油。
其成份與特性我不是很懂,請懂油類的人來說明。

這種油我用過其實不會很油,如果要清洗乾淨也很簡單只要用去漬油或酒精就行了。
黏稠的能夠充當潤滑油,要當散熱油的流動性要很好。

電力用的大型溼式變壓器就是填充油這種絕緣來散熱,但是久久沒換油可是會讓變壓器炸開的。
射頻用的大功率假負載也是填充這類絕緣油,但是也是必須配合鋁質外殼才能達到散熱的目的。
這絕緣油除了絕緣還負起傳熱的作用,像這影片這樣的機構其實不好,因為只有導熱而沒有其他的散熱機構如散熱鰭。

网友:
之前有看過 可惜不能真的養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絕緣油的一種,比較好的使用時限比較長的也有如矽基的絕緣油。
其成份與特性我不是很懂,請懂油類的人來說明。

這種油我用過其實不會很油,如果要清洗乾淨也很簡單只要用去漬油或酒精就行了。
黏稠的能夠充當潤滑油,要 ...

挖~~~~kenneth大~~~~~你也知道是油浸式變電器的那種油阿~~~
不過這油~~~過熱的話會變質~~而~~當有雜質混和之後~~~~那就會很好玩了~~~~~
這也是影片中~~為何上面要封成這樣的原因吧

网友D:
實在是太有創意了
完全不怕散熱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實在是太有創意了
完全不怕散熱問題

等到~~~整個油箱都是熱的時候~~~~你就知道~~~它的散熱有多差拉~~~~~
要看清楚~~~它可是只用壓克力版~~~~~~上面封死~~~~開個幾小時還好~~~~
等你連續開個7天看看整個油箱~~都是熱的...我看還會發燙吧~~~~
畢竟~~它不像是油浸式的變壓器~~~外殼都是鐵~~~~或是其他金屬~~

PS:有錢人的耍帥方式就是不一樣~~~~我看那些電風扇因為有油的阻力~~耗電量至少多了一倍吧...

网友:
那天燒掉因該會更漂亮~火山爆發

网友:
久了散熱應該變差
也有人用沙拉油~~不過更快變差

网友:
我以為還會放幾條魚在裡面悠閒的游著呢n_069|
確定是絕緣油!
應該將風扇改渦輪葉片,這樣就有漩渦特效了n_047|

网友:
創意十足...但我還以為真的可以養魚咧

网友:
有誰知道那種油要去哪裡買?
團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