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tsu siemens 17吋不亮燈(殘念修不好)

楼主(2010-05-24):
求助

狀況: 1.無法顯示影像
    2,接電時於AD板有發出滋滋聲音大約1X秒就消失.

檢查動作:
     1.利用外接電源裝置測試高壓板能正常有點亮 ,裝回去就無法點亮.
         2.有更換掉9435A 電源管理IC.檢查各接脚有測到電源.

請問各位大大,幫忙判斷大約問題點在那.

維修後續:
        感真各位幫忙~,最後在更換 電源ic時 不小心將 板子給弄壞~.
                        唉~

网友:
 如果我沒看錯!! 你的高壓板,電容好像燒黑了吧~~~換塊高壓板試試~~
不然外掛5V和3.3 V  ,把AD版的點燈線拿掉看看,這樣就可得知是不是AD版的問題囉~~

网友:
1. 檢查一下紅點處的電容
2. 量一下藍點處的電壓

這個問題應該不難解決及維修..

楼主:
檢測:
       紅點 電壓=12V
       藍點   |    |    |        |       |   |
                 12V   EN    0V   GND

AD 板點燈線是不是指著就是 3V ?

  新手上路請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測:
       紅點 電壓=12V
       藍點   |    |    |        |       |   |
                 12V   EN    0V   GND

AD 板點燈線是不是指著就是 3V ?

  新手上路請多多包涵. ...

這樣的電壓不對哦.. 少了 5 及 3.3 V..

你的 PIN 有 6 個腳,應該 12V 有兩個,接地有兩個,一個 5V,一個 3.3 V(應該是介於 0-3.3V)..

12V 是給高壓用的(還有其它不同的電壓類型),5V 是用來 ON/OFF(當我們按下 Power 開關時),3.3V 是調整亮度用的..

你的變壓器是否有檢查過.. 你說用其它變壓器就正常,所以問題可能出在變壓器上..

還有紅點處的電容,你最好換了,雖然還可以用,但看起起怪怪的..

网友:
檢查AD上各個電源電路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
螢幕開啟時,電源燈會亮嗎?高壓板拆掉,開機之後,用手電筒觀看,面板看有沒有畫面。

從AD板上,把電源有哪些,找出來,就比較好抓問題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教,來一一測量相關電壓後再上來請
前輩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