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EI-350W 故障點大亂修

楼主(2010-05-24):
沒有電源拆開一看檢查老半天發現有元件燒黑

在看看底部發現機版黑處電路已經掉落

拆下綠色那棵陶瓷電容也不知道什麼規格,鄉下地方沒零件買,從別台POWER拆下一顆類似的先用線焊接上

穿過孔後將線連接至電路板位燒毀之正常路段

檢測
+5V=5.0
+12v1=11.9
+3.3v=3.3
+12v=12.1
+12v2=11.8
5vsb=4.9
pg=280

應該宣告完成,請問那顆陶瓷電容是規格是啥?

网友:
那顆不是陶瓷電容喔!
那顆是熱敏電阻NTC。
在狼大這篇,有提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在這份資料手冊內,可以選用的NTC,只要符合電阻小於10歐姆,承受電流能到5A以上(須依照電源供應器瓦數來選擇),大致上皆可使用。
http://pagesperso-orange.fr/inoxitan/eBay/doc/SCK253.pdf

网友:
是啊!

贊成2#沙鹿大的說法
順道討教一下這顆是什麼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二極體....但忘記是什麼樣的二極體了。
有可能是TVS。一般是高速蕭特基二極體。
反應速度很快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阿~~那個是快速二極體
反應快~~
開板大這顆POWER只有NTC燒毀而已喔~~燒成這樣
使用時要多加注意
希望他只是虛焊導致高熱燒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該如何挑選規格呢?
我是剛好碰到都是350w的power 然後看見長得很像電路也差不多才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算電學公式.....然後計算出來。
NTC的阻抗,不宜太小,也不宜過大。
瞬間大電流,也必須考慮進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想15年前的電子學~沒在用也忘光光了!!突波吸收器 這是NTC的一種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014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兩者應該是不太ㄧ樣的東西。
NTC
http://tw.myblog.yahoo.com/topro ... ev=162&next=107
突波
http://www.chipware.com.tw/chinese/sense/pulse.pdf

因該是不一樣的東西~~~但~~~維修時~都直接代用下去~~~~~
因為~效果差不多~~~~
突波吸收器會隨著電壓改變電阻...超過一定電壓時~~~會炸開~~~~
突波吸收器~~~我還在研究~~冰箱的啟動器~~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個東東~~~~
而NTC也是一樣~~~~只差別~~~它多了溫度越高阻抗也會跟著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一樣的東西,不能夠隨便代,突波吸收器裝上去,雖能夠動作,但所產生的功效,卻不一樣。
NTC有兩種,一種是正溫度係數,另一種是負溫度係數,power從交流電源進來,使用NTC的目的,是要讓瞬間開機時,避免湧浪電流直接貫穿內部,NTC這時候是涼的,等到一段時間後,溫度上升,電流趨於穩定,阻抗下降,讓更大的電流通過。

-------------------糟糕!寫錯了!------------------------------
謝謝狼大,竟然犯了這樣的錯誤,把NTC分成兩類n_121|

网友:
NTC是負溫度係數電阻(溫度上升電阻減小),PTC是正溫度係數電阻(溫度上升電阻增大)
一般使用中以NTC為多。

网友:
喔!喔!

引用 网友F:

因該是不一樣的東西~~~但~~~維修時~都直接代用下去~~~~~
因為~效果差不多~~~~
突波吸收器會隨著電壓改變電阻...超過一定電壓時~~~會炸開~~~~
突波吸收器~~~我還在研究~~冰箱的啟動器~~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個東東~~~~
而 ...

保證不能代用!我代用的代價,把我的POWER和LCD一起燒燬,一直燒到LCD的T-CON

网友(2010-08-16):
引用 网友F:

因該是不一樣的東西~~~但~~~維修時~都直接代用下去~~~~~
因為~效果差不多~~~~
突波吸收器會隨著電壓改變電阻...超過一定電壓時~~~會炸開~~~~
突波吸收器~~~我還在研究~~冰箱的啟動器~~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個東東~~~~
而 ...

小弟疑惑... 這兩種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可以代用呢?
若是突波吸收器掛了. 然後用熱敏電組代用會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冰箱的啟動器內部是大型的"熱敏電阻"
單相壓縮機內部有兩組線圈
一組運轉線圈==>直接入AC電源
一組啟動線圈==>串接一熱敏電阻再接AC電源

回覆1#
建議你那個熱敏電阻
不要用圖片中的方式連接 固定
該零件會發熱
難保熱融膠不會垂流
焊點不會脫落

网友:
熱敏電阻...我還蠻少遇到壞的  除非  發生爆炸機器...

网友(2011-08-02):
謝謝~~又上了一課